空调变频改定频可行吗

楼主(2023-08-14):
网上说定频空调好的人大多都是吃了变频维修费用高的苦头后才发出的感叹,但国内把好好的变频空调做成这副模样的确也是万万没有想到过的。商人一奸,无坚不摧,再好的信念都能毁于一旦。
客观讲,变频空调的技术已很成熟,用个十年八年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98年我驻东京时当地市场就已很难看到定频空调。国内08年才起步变频空调,都是拿来的技术,还有什么问题!节能不说,就从原理说,变频的确好过定频。有感于国内市场变频空调的德行,忽发奇想,变频(板)坏了的空调能否直接改定频呢。网上虽还没见过,但从电路看是很容易实现的。当然,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出于节能考虑,二是减少烦人的维修。
本人手中无国产变频机,暂无法开干,有此共识的坛友,乘着手中有变频板损坏的机器,何不着手干一架呢。

网友A:
改装的难度,比修好变频驱动电路还要大啊!现在一些摩托车维修店竟然将国4的电喷改成国3的化油器。

网友:
变频维修现在也便宜,厂家包6年了变频舒适度跟定屏不是一个级别,嫌贵不如直接换风扇吹好了

网友B:
变频电机无非就是一个310V的三相直流电机,主板可以直接用直流驱动器代替。技术含量在单片机上,对于好多人的个门槛。我是搞工控的,觉得变频空调也就那回事。

网友:
个人感觉不行。
还是需要变频装置的。

网友C:
能改,但成本会很高,有三个方案:
1.换内机板及压缩机,改法最简单,成本最高;
2.换内机板(定频)及外机板(压缩机驱动板),改法稍麻烦,成本低一些;
3.保留内机板,只换外机板(压缩机驱动板),可以自行研究内外机通讯,使内机指令能被外机板识别,即可驱动压缩机以定频方式工作。此法最难,但成本最低。
说个题外话,现在市场上有大把各品牌的外机板在卖,如有一定动手能力可自行更换,这样能保留原机变频功能,且花费也较低,最主要是简单,一般挂式空调外机板在两百多,柜机四、五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电机无非就是一个310V的三相直流电机,主板可以直接用直流驱动器代替。技术含量在单片机上,对于好多人 ...

凡事看透的确就平淡了,只有孩子才会把这颗糖比那颗糖好吃太当回事。变频空调98年已开用,现在家里还有定频一并在用。变频调温不被人察觉,节能好,的确比定频好点,但绝无神叨叨的好成了咋样。论坛是奇思异想之地,没事大家乐呗。

网友:
心坏了---电子人--偷工减料--糊弄鬼呢-----不要诡辩---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改,但成本会很高,有三个方案:
1.换内机板及压缩机,改法最简单,成本最高;
2.换内机板(定频)及外 ...

懂行懂技术,赞👍赞👍赞👍。
我只想过你说的3。改造时利用原外机变频板,放弃CPU控制,改成额定功率模式,比如1.5匹、3500W的制冷功率。内机板改通讯的固定模式最棒,不方便改就直接利用定频机通用板,这样会简单很多。
当然,如果DIY也能摸透变频板维修,改定频的确没必要啦

网友D:
关键是一体化压缩机内部电动机不一样,压缩机换成220伏单相电即刻驱动运行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一体化压缩机内部电动机不一样,压缩机换成220伏单相电即刻驱动运行的就行。

变频空调不坏,也不嫌修理烦、贵,就完全没有改的必要。谁都知道空调变频的比定频的好。
改的狂想,是既要利用好变频机的高能效比,又要改成定频后不坏。
如果更换压缩机系统,能效比下来了,也就没有改的意义了。
变频空调压缩机当前采用的是三相直流无刷电机,外面的驱动电路,除了利用原外机变频板改造外,市场上也容易获得的,所以压缩机更换不是改造的选项。

网友:
好像有的可以设成定频梀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的难度,比修好变频驱动电路还要大啊!现在一些摩托车维修店竟然将国4的电喷改成国3的化油器。

哈哈哈哈,我提的设想,只是利用一台出了故障的、修理无底洞般的变频空调,制作成一款高能效比的、不用伤神费脑的定频空调,不是要倒退的意思哦。

网友E:
今天下午朋友刚让空调售后,维修了刚出保修期的变频柜机,室外机风扇坏了,价格结算;风机180元,维修费350元,超过10楼登高费1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下午朋友刚让空调售后,维修了刚出保修期的变频柜机,室外机风扇坏了,价格结算;风机180元,维修费350 ...

出保竟然坏无刷电机

网友F:
楼主的说法很简单,主机上好像有强制起动按钮(就是最高频率驱动),把温控自己改成控制变频源的电源开关
不果耗电要多于准规的定频,

没人为这么做,所以也没听到有这么改。

如是变频主板还了,那是不能改的, 压机是三相或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说法很简单,主机上好像有强制起动按钮(就是最高频率驱动),把温控自己改成控制变频源的电源开关
...

变频空调压缩机电机通常理解是直流无刷电机,从驱动电路末级功率管往前推,找出驱动信号源并锁定某个频率,再屏蔽掉其它所有功能,保持压缩机某运转电压下输出3500W的制冷量就可以了。
很多人对电动自行车的低压无刷驱动电路是很熟悉的,一样的原理,空调压缩机又能变出多大的不同来呢。
直到目前为止,我也只是纸上谈兵,从原理上推断能改,实际情况如何也的确无从得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频空调压缩机电机通常理解是直流无刷电机,从驱动电路末级功率管往前推,找出驱动信号源并锁定某个频率 ...

实际没看到有人这么做?

直接买定频就是了

改成定频耗电肯定比定频厉害

有个效率问题
定频是冷凝和散热器与压机匹配效率最高

变频好像是要控制节流什么的来提高效率。
改成定频,这个问题?

淘宝一有通用板买,人家都是偷赖不修搞简单,那有简单搞复杂? 改定频不如淘宝买主板简单

网友G:
普通自动挡汽车改成手动挡一样,花那么大精力可值得?!变频的至少室内安静多了,又贵得有限,哪天脑子一发烧要把大屏液晶改成模拟用9'黑白电视机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通自动挡汽车改成手动挡一样,花那么大精力可值得?!变频的至少室内安静多了,又贵得有限,哪天脑子一发 ...

没理解我提出改造的意义。

改造的前提是:
1、商德导致变频电控系统易坏,改定频后因系统简单而不再/很少出现故障;
2、能利用到直流变频高压气液系统好于交流定频低压气液的优势,让定频机也走出变频机的效率来;
3、易改造。比如利用一台变频电控系统已发生故障的空调,只通过短接控制板某些部位即能实现变频空调的定频工作,而不是无事生非,将变频机改成定频机。

没有想过复杂,更不要有倒退的理解!改造的目标只是:变频改定频,APF是5.2的还是5.2,但故障不再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没看到有人这么做?

直接买定频就是了

我已看到了一个师傅们在安装格力R410冷媒定频空调的案例,能效比估计能提升到几乎与变频无差异的水平。如果有这种节能环保的定频空调可选,且不再/很少发生故障,那么我说的改造设想都算白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已看到了一个师傅们在安装格力R410冷媒定频空调的案例,能效比估计能提升到几乎与变频无差异的水平。如 ...

从冷凝和蒸发器与压机的配比来说, 定频肯定做的最高效率
变频哪个专速最高效率要测试过吧?
可以做到
但要花精力

变频压机驱动要电源变换吧,这个不就是多耗电,变频它是长期保持低频时来达到比定频省电的,
定频要省电? 致冷量就小了

关键是现在变频很便宜,你可自己改了玩玩,
估计这里没人搞过,
大家也只能瞎猜
待你成功来分享
能省电?
是不少人的梦想(我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冷凝和蒸发器与压机的配比来说, 定频肯定做的最高效率
变频哪个专速最高效率要测试过吧?
可以做 ...

从冷凝和蒸发器与压机的配比来说, 定频肯定做的最高效率
变频哪个专速最高效率要测试过吧?
可以做到
但要花精力

无论低速还是高速运行,变频机高压冷媒效率都远高过定频机低压冷媒。将转速功率控制在1.5匹3500W冷量输出(功耗800W)的定频点,即使效率不是最高,也不应该差多少,这点上不必纠结。

变频压机驱动要电源变换吧,这个不就是多耗电,变频它是长期保持低频时来达到比定频省电的,
定频要省电? 致冷量就小了

“压机驱动电源变换多耗电,长期保持低频达到省电”没有理解。直流无刷效率高过直流有刷更高过工频交流电机已不用讨论,这个效率是系统性效率,所以没有电源变换多耗电的疑虑。而“低频保持省电”应该是一个误解,这仅与能效比和房间的保温性能有关(如果能长时间维持低频运行,说明这个房间保温性好,定频机模式时开的时间也会缩短,这和低频运行是一个道理)。

关键是现在变频很便宜,你可自己改了玩玩,

变频空调如果省钱、省心、省事,谁也不会去改定频的。

估计这里没人搞过,
大家也只能瞎猜
待你成功来分享

我只是在  1变频机高能效比  2变频机易坏 两个前提下提出的改造设想,供同好参考。手中无变频故障机,我动手的可能暂时没有。

能省电?
是不少人的梦想(我就是)

很高兴和“元老”聊这么多。很多东西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我的设想不一定正确,可能也难以实现,比如电路的功率驱动都是由CPU控制的,周围改造很难降低变频板的故障率,那么,变频改定频真的就失去了意义。谢谢你的深入讨论!祝夏日愉快!

网友:
       变频空调的好处主要在于出风温度可调,比如26度,出风口温度差不多能在20度左右,吹过一定距离后差不多就是25-26度了,对人体很友好,而定频空调的出风温度是固定的,而且很低,差不多有3-6度左右,这种温度对人体可不友好,很容易感冒,而且感觉空气很凉了但身体还是在出汗,这就是定频空调的不好处。说省电的话变频空调肯定会比定频空调省电,但省的不多,相对于省电来说更重要的是体感,不容易感冒。
     变频空调如果变频板坏了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换个变频板,而不是改成定频机,因为变频空调用的是三相电机,家用电是单相电,当然也可以通过增加电容来让电机转起来,但是效果肯定不如单相电机好。

网友H:
变频空调改定频空调的通用板早就有卖了吧!前几年就有了,现在变频通用板也很便宜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从冷凝和蒸发器与压机的配比来说, 定频肯定做的最高效率
变频哪个专速最高效率要测试过吧?
可以做到
...

我理解变频舒服,尤其是睡房
定频简单自己好修
我家里4台都是1.5匹的定频,
我是02年先装二台, 楼下一台白天开不停机,三间房都开门同时打,温度刚够
楼上晚上开机打一间

前二年感觉二老机差不多了,又买二松下定频,也是白天楼下开一台打三间房
现在楼上也白天开只能打二间房(顶层)也是不会停机, 晚上会温控停机
二台老机只是楼上睡房开二小时,后就靠松下打到天亮。

空调我也不是专业,我也是瞎聊,

我这家电都喜欢买外牌,可02年我搬新房却买了当年全国最差最便宜的1.5匹东洋空调(是广东杂牌)
原因是我很在意安装工要抽真空,可我问了一圈全部不抽的, 所以我买最差的。
内机声音稍大
一台到今年还没修过,
另一台我自己修过4次
三次换启动电容
一次要换外机分扇,但淘宝没买,只能20元买二个轴承换好
二破货到也用了20多年,我开的利害(这二年用的少,开二后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理解变频舒服,尤其是睡房
定频简单自己好修
我家里4台都是1.5匹的定频,

哈哈哈,都不是专业出身,但看来动手能力都还行。我们当年不比现在,真没啥玩的,从矿石收音机开始玩起了无线电(估计很多人都没见识过“矿石”),后来进航模队,动手动脑能力有了大提高。恢复高考后也没学电子专业,去了管理岗 。
其实动手能力强有时想想也不是什么好事,除了瞎操心外,家人也常抱怨用不了新机器,被批评为不为国家GDP多做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频空调改定频空调的通用板早就有卖了吧!前几年就有了,现在变频通用板也很便宜了。

赞的,这是个好消息,说明早有人想到了。

但我也借兄弟的宝地做第100遍声明:变频比定频好!R32、R410比R22效率高!不能改制冷系统!改定频必须简单易行!改完高能效无故障,否则别改!

网友I:
变频空调电机也是交流电机,只是通过变频器控制频率30-110赫兹,改变转速,根据控制温度改变电机转速,改定频的可以是可以,功能很多都没有了,前些年我厂一台三洋空调老鼠尿把线路板漏电,烧毁CPU,找人修没配件,直接改了个简单的定频版,没遥控有个线控手柄,温度显示和制热没有了,一个电位器控制温度,一个按钮控制开关机,别的功能没有了,也就是勉强能用,效果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变频空调电机也是交流电机,只是通过变频器控制频率30-110赫兹,改变转速,根据控制温度改变电机转速,改定 ...

想要实现正常功能,可以用华争牌交直流变频空调通用控制板改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哈,都不是专业出身,但看来动手能力都还行。我们当年不比现在,真没啥玩的,从矿石收音机开始玩起了 ...

我老婆说
卖油娘子水梳头
裁缝身上没好衣

我家还在用阴极射线管的电视机(近年基本不看)

电脑显示屏到是液晶的(都是人家淘汰下来)
在用台式机也是捡来的

不果早年为了打印文件到时买了笔记本等设备(那是为了赚钱)

我这代人小时候节约惯了,到了用钱就挑便宜的买,老婆也是
心理明白,现在钱不是问题,二人退休金都没用完,

你看我也是个喜欢表子的人, 可高档表一个都没买, 在用玩具表
如果还在做那就随便买(赚钱)

我只有吃是舍得花钱的
可现在什么东西都不能多吃(有问题)
要多活几天,只能少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老婆说
卖油娘子水梳头
裁缝身上没好衣

能说“水梳头、没好衣”,表明夫人与您有相近的消费观,至少是理解的,幸事!
当年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好儿女志在四方”、“今日不博更待何时”豪情已化作我们这代人中有像您一样的翘楚们退养后衣食无忧、财务自由,那是时代带给您的又一幸事!
好事等身,好好享受快乐、健康时光吧。旅行、美食、音乐、阅读,+DIY ,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频空调电机也是交流电机,只是通过变频器控制频率30-110赫兹,改变转速,根据控制温度改变电机转速,改定 ...

是的,交流变频和直流变频简单理解都使用交流电机,但电机的构造应该是不同的。交流变频(30-110HZ)用的是异步电机,直流变频用的是无刷电机。
你们单位能改简单启动也蛮厉害的,没能人肯动脑动手是弄不成的。

网友J:
朋友刚出保的 格力变频  驱动板坏了, 换板子维修 880   通病,   重新买一个定频的心都有,  无奈还是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朋友刚出保的 格力变频  驱动板坏了, 换板子维修 880   通病,   重新买一个定频的心都有,  无奈还是修了

不是说了嘛,都是按“计划性报废”设计的,所以出保便出问题的案例比比皆是,意思出保就应该报废换新了。
估计也就欺欺自己的同胞,量他不敢在出口产品上也这么造次。

网友:
变频电机有两种一种是交流变频,就是普通三相电机,现在大量使用,另一种是直流变频 转子上装有磁钢,转子在交变磁场中旋转 改变定子线圈中的电压和频率,即可改变转速,伺服电机和电动自行车的电机和这个类似,线路板上有个直流控制点改变电压就能变速,驱动块坏了那就完了,

网友:
感觉楼主的意思就是像电动自行车转把坏了用整个定速巡航功能弥补。关键变频空调故障往往就是外机控制板坏了维修费用高。如果故障不是外机控制板故障,板上有跳线可以不用内机控制强制定速制冷。

网友:
可行,但不太现实。一般直接换一台定频。
自己会改就没问题,请人改花费也不少的,还要看压缩机电机的类型,改不来就老老实实换变频驱动板。
不过驱动板维修也就百多块,如果自己拆装可是省很多。

网友K(2023-11-10):
二十多年前二手市场流入大量日本变频空调,看见商家直接加电容改装,日本电压与我们不一样还加了一个变压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二十多年前二手市场流入大量日本变频空调,看见商家直接加电容改装,日本电压与我们不一样还加了一个变压器

以前的是交流变频。压缩机使用的是感应电机可以直接加电容改。现在都是直流变频了,压缩机使用的永磁无刷电机,需要同步驱动。改定频要驱动电路,还不如把外机板修好来的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以前的是交流变频。压缩机使用的是感应电机可以直接加电容改。现在都是直流变频了,压缩机使用的永磁无刷 ...

可以修或购买新外机板,买不到一套通用改装板不到300可以搞定

网友M(2023-12-18):
直接买个变频器 用温控接调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M:
直接买个变频器 用温控接调频率

嗯,实际原理都差不多,谁真能找到这种配件改就好玩了。

网友(2024-01-17):
这个没必要吧,坏了再说,花了变频的钱享受定频,不科学啊

网友:
    好多在胡说八道,早期交流电机变频(比如松下G-90  G系列)转孑是鼠笼式还可以动下脑子改交流,现在都是直流无刷电机了,转子是磁钢的,除非换压机或专用驱动板,那还不如修好或更换原板简单,而且流量匹配是电子澎涨阀,和压机一样由CPU控制.
     弄点事做做当然可以,但变频改定频大可不必,时代在前进,人也得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直接买个变频器 用温控接调频率

    是伺服器,不是变频器. 变频器是驱动交流电机的. 当年用伺服器时价格可以买几个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