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时充入的电量这样计算对不

楼主(2023-08-15):
60V20AH铅酸电池组,用了1年不到,但现在续航明显缩水,经多次充放电测试,每次骑到低电压报警,然后充电,计量插座基本都是显示300WH左右,不考虑充电器自身耗电和充电效率问题,300wh=60V*5AH,这还是没考虑充电器自身耗电和充电效率的,也就是实际充入不到5AH电量,这电池还能要么

网友A:
计算正确,只充了5AH的电量。能不能放出5AH还不好说。鉴定电池可以以旧换新了。曾经给两组电瓶加过蒸馏水,每隔加大概4ml。两辆车原来都能马马虎虎跑个十公里。加了水直接报废了,一扭把手电量指示直接跌到底。都没走路快。后来就再也不折腾了,直接以旧换新。

网友B:
有块电瓶不行了,找出来换之

网友C:
廉价的充电器功率因数低,如果您的计量插座具备功率因数测量功能,那读数还是可用的。

网友D:
只要电池不鼓包,充电时间短,一般是电池里面缺水分了。可以打开电池盖,往里面加入5-8ml蒸馏水,再进行充电,可以恢复一些容量。
注意:蒸馏水,正宗的蒸馏水!!!

网友:
还有,如果当时是更换的新电池,用不到一年,要查看电池是不是有渗漏。如果是电池渗漏的质量问题,可以去找他换电池。

网友:
充电器的功率大小和充电时间有关,不能判断电池容量。除非充电时间明显变短了,查查每块电瓶的电压吧

网友E:
60V20安,充电300瓦时,除去损耗和转换效率,剩下200wh,还折腾个啥

网友F:
用了1年不到,但现在续航明显缩水————找店家换,一般保一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V20安,充电300瓦时,除去损耗和转换效率,剩下200wh,还折腾个啥

去岳父那里吃顿晚饭,回去时,半路开始龟速行驶,骑了10km不到,大概7k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1年不到,但现在续航明显缩水————找店家换,一般保一年的。

有时买东西真不能去亲戚店里买,有问题不好意思翻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块电瓶不行了,找出来换之

骑到电量报警时,用表一测就知

网友:
这样计算没错,也与你的电池相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块电瓶不行了,找出来换之

5块电池其实都不咋的了,挑出来最差一块换之,行驶距离没大变化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只要电池不鼓包,充电时间短,一般是电池里面缺水分了。可以打开电池盖,往里面加入5-8ml蒸馏水,再进行充 ...

现在的铅酸蓄电池,实际上配方早改了,含铅量很低,含钙量高。免维护的,基本上到报废期限了,加你说的蒸馏水也没什么用,绝大多数人,加一次,直接报废。不说纯正的蒸馏水不好买,就是好买,有多少人能把握住“湿漉漉”,“亮晶晶”的程度。比重计,根本不适合20A的电瓶,还有什么更合适的方法?单节16伏过充,去硫化?认为该平衡充?

有这功夫,早换新的了,不嫌麻烦和价格,二手锂电也不是特别贵。

老婆国标车,5年前买了48伏通讯锂电,50A铁锂的,保护板都没用,一直用4年多,充鼓一节,换好以后,现在已经5年多了,续航足够用。5年前,价格8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铅酸蓄电池,实际上配方早改了,含铅量很低,含钙量高。免维护的,基本上到报废期限了,加你说的 ...

以前试过,续航改善了半个月,然后续航更差

网友H:
刚好找个借口换成4个轮的,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好找个借口换成4个轮的,一步到位

四轮油车1.4T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正确,只充了5AH的电量。能不能放出5AH还不好说。鉴定电池可以以旧换新了。曾经给两组电瓶加过蒸馏水, ...

我加过,当时像打鸡血了一样,隔两天彻底凉凉,我加的蓄电池补充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过,当时像打鸡血了一样,隔两天彻底凉凉,我加的蓄电池补充液

补充液就是蒸馏水,我也是加在摩修店买的补充液。商家说不是纯蒸馏水,加有一点点硫酸。补充原液就是配好铅酸电瓶电解液,硫酸浓度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铅酸蓄电池,实际上配方早改了,含铅量很低,含钙量高。免维护的,基本上到报废期限了,加你说的 ...

“液相娃哈哈,质谱屈臣氏”,娃哈哈纯净水,实验用水纯度。

网友D:
有些人,好像我讲的话他们听不懂一样。1,蒸馏水不等于纯净水。2,电池配方再怎么改,总得保持湿润才能物质与电能转换。干电瓶,里面不是干燥的。^_^

蒸馏水,一蒸,二蒸,三蒸。电瓶加水,一蒸就可以了。你用纯净水,你用补充液,肯定是死翘翘得快……~

还有,亲戚家卖电瓶,后悔买他的,不想翻脸。这种话欠理,~相反,亲戚家做这个买卖,要关照。售后,要技巧一点~“亲戚,我在你这里换的电池,现在发现跑车有点问题一样,麻烦你帮我检测一下是怎么回事?看怎么处理”

实验用水纯度,达不到的。
我也用过所谓的纯净水,还有医院注射用去离子水,都恢复不了电池容量。它们,不是蒸馏水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人,好像我讲的话他们听不懂一样。1,蒸馏水不等于纯净水。2,电池配方再怎么改,总得保持湿润才能物质 ...

实际是叫贫液蓄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是叫贫液蓄电池

贫液,含水量少的意思吧……
你这个电池,用才不到一年,最少两种可能:
一,所谓新电池,实际是周转电池。
二,真是新电池,由于其在库存放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贫液,含水量少的意思吧……
你这个电池,用才不到一年,最少两种可能:
一,所谓新电池,实际是周转电 ...

三。电机不行了,耗电大,发热大,把电池累死了
四。控制器不行,效率低发热大,还是拖死了电池
五。电池本来就体弱多病,一年不到累垮

我都有的不想要这电驴子,准备买新的了,

楼主:
这驴子去年九月底,闹过类似的幺蛾子,在骑行大约7km左右,突然顿一下,然后只能龟速,当时是48V16AH,后来我换了60V20AH,但是经过一个暑假,又开始闹这毛病,所以我有点怀疑控制器或者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驴子去年九月底,闹过类似的幺蛾子,在骑行大约7km左右,突然顿一下,然后只能龟速,当时是48V16AH,后来 ...

车子在路上突然顿一下,还可以慢速行驶,电机损坏的概率不大~
电机烧毁后,拆开看里面黑麻麻。找电机来换。
遇到过控制器损坏的问题,找到问题是里面电解电容器爆了。
因为已换新控制器,损坏的找出问题的控制器就扔一边了,毕竟新电机控制器好过维修过的控制器。懂的,都懂~^_^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蒸馏水,一蒸,二蒸,三蒸。电瓶加水,一蒸就可以了。你用纯净水,你用补充液,肯定是死翘翘得快……~

你说一下,一蒸的蒸馏水,学名叫什么,什么途径可以买到。

网友I:
他们厂家测试都是比较省事,把一组电池充好电放测试仪上看放电测试,再者看看是不是某一节电池低。并且流氓规定是只要各节放电电压一致,即使整组都垃圾那也不质保。只有个别是垃圾才质保。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们厂家测试都是比较省事,把一组电池充好电放测试仪上看放电测试,再者看看是不是某一节电池低。并且流氓 ...

现在5个电池带载电压都没太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一个来了,问我一蒸蒸馏水的学名~^_^
在实验室见他们制备过,蒸馏器桶里的水烧开,桶上面有冷凝器负责 ...

当年电容厂洗极板的蒸馏水,是锅炉房一个蒸馏水发生器里来的,直接用的锅炉蒸汽,然后冷凝,但是没拆了看结构,没那个胆

还用那水洗过衣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的电瓶,数量有限,一个电瓶6个小格,每个小格准备10ml,一个电瓶最多耗量60ml,四个电瓶组,240ml。5 ...

公司里电动铲车用的补充液,红色的那种,我加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年电容厂洗极板的蒸馏水,是锅炉房一个蒸馏水发生器里来的,直接用的锅炉蒸汽,然后冷凝,但是没拆了看 ...

他们这样弄蒸馏水,不需要自己烧,利用锅炉的蒸汽,想办法冷凝得到,不愧是高手。
其实,冷凝也需要耗费大量的自来水。成本,可想而知。^_^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们这样弄蒸馏水,不需要自己烧,利用锅炉的蒸汽,想办法冷凝得到,不愧是高手。
其实,冷凝也需要耗费 ...

即使这样,还是比买现成的蒸馏水便宜很多,水质还能自己控制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5个电池带载电压都没太大差别,

感觉没有太大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没有太大的价值。

纠结是整车换了还是慢慢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纠结是整车换了还是慢慢修

现在的电池都这个S样.印象中2014年以前的电池还能用个15个月.现在的说是要环保控制镉的量.一般也就用个10个月也就到寿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5个电池带载电压都没太大差别,

估计那就是垃圾电池组。

楼主:
今天换个控制器,带着老虎,一口气跑了十多km,居然没半路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廉价的充电器功率因数低,如果您的计量插座具备功率因数测量功能,那读数还是可用的。

测量一下直流输出端的实际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一下,一蒸的蒸馏水,学名叫什么,什么途径可以买到。

一般干净的雨水雪水都可以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又一个来了,问我一蒸蒸馏水的学名~^_^
在实验室见他们制备过,蒸馏器桶里的水烧开,桶上面有冷凝器负责 ...

弄个高压锅自己做蒸馏水。或者空调冷凝水都可以的

网友:
电池肯定是不行了,一年不到去找卖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弄个高压锅自己做蒸馏水。或者空调冷凝水都可以的

呵呵。你可以说一下有干货的话吗?

你说的蒸馏水,电阻率多少?多少算合格?怎么测试,用不用配稀硫酸?怎么配?多大比重?加多少?怎么加,是充满电加,还是电放没了加?单格电压不一样,加纯蒸馏水,还是加稀硫酸?怎么确定比重?电池硫化,如何恢复?

别摆谱,别提皮球,直接说,怎么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一个来了,问我一蒸蒸馏水的学名~^_^
在实验室见他们制备过,蒸馏器桶里的水烧开,桶上面有冷凝器负责 ...

呵呵。你可以说一下有干货的话吗?

你说的蒸馏水,电阻率多少?多少算合格?怎么测试,用不用配稀硫酸?怎么配?多大比重?加多少?怎么加,是充满电加,还是电放没了加?单格电压不一样,加纯蒸馏水,还是加稀硫酸?怎么确定比重?电池硫化,如何恢复?

别摆谱,别提皮球,直接说,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