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棒断了,用哪种胶粘接最合适?

楼主(2023-08-15):
手上有“油性原胶”,类似502的那种;还有“AB铸工胶”,灰色的,用法类似“哥俩好”,粘接强度高。

不仅考虑粘接强度,还要考虑粘接后的缝隙大小,是吧?

选哪种胶更好呢?

网友A:
我前期碰到中波磁棒断了,直接使用502胶水粘接,强度不错,接缝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期碰到中波磁棒断了,直接使用502胶水粘接,强度不错,接缝不明显。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B:
海洋老师说的对,先502,然后最好外面套管,用哥俩好之类环氧胶再加固一下更好,防止二次断裂。

网友:
请教老师们,磁棒断了,重新接好后,影响接收灵敏度吗?

网友:
不会影响接收性能

网友:
这几种胶水,想要缝隙小,就得502了,铸工胶和AB胶缝隙相对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502怕冷,不如401

网友:
断磁棒粘回去继续用,实际收听没有影响,但对心理有影响,一想到是断的粘回去就不舒服。
有一次磁棒掉在地上摔断了,我就试试粘回去。听起来不觉得跟原来有区别,但一想到磁棒曾经断过,心理总是不舒服。后来还是换新磁棒了。反正磁棒多得是,新的不用,用旧的,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洋老师说的对,先502,然后最好外面套管,用哥俩好之类环氧胶再加固一下更好,防止二次断裂。

这个办法好,双保险!

楼主:
谢谢!

我实际用的是“油性原胶”,不是502,应该性能更好吧

公司有乐泰495,这个性能是否更好一些?

网友:
使用502粘过,不影响使用,但心理上不舒服。

网友:
不要直接在断面粘,在周围粘一圈固定,AB胶即可

网友:
好像也有专用胶。

网友:
PDD上这种几元钱包邮的焊接机,用来粘磁棒效果极好,比502更结实,也是本论坛朋友推荐我买的,用了的确好,关键是还便宜。

注意,一次别买多,买最低价格的就可以,任何胶水都有保质期,特别是开封后。买多了用不完容易放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