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牡丹941的输入变压器绕线方法

楼主(2023-08-15):
最近收了一台牡丹941,该机据说名气蛮大,看看二手网站有一台,外壳还行,特别是天线完美,旋钮齐全,一咬牙请回来了。
一通清洗外壳,内部打扫灰尘。看着还不错。通电试机,发现没反应。查了查波段开关,发现铜片发黑严重,镀银层氧化。用橡皮擦仔细擦亮铜片以及移动铜皮,恢复收音功能。但是严重失真,而且音量不足。
再查,发现OTL推挽功放电路中输入变压器次级一组不通。于是拆下准备检查,发现齐根里面断,没法子,准备重绕。
买骨架、漆包线、EI矽钢片不再赘述。
我是这样绕的,请教各位老师大侠,对不对。先上图:
先绕初级A-B,2000匝,加绝缘胶带,然后双线并绕C、F起头,D、E结束,请问老师们,这样对吗?
我信心满满装上新的输入,可是结果严重打击了我,比原来好一点,声音大了一点,但还是严重失真。于是低频电路一通折腾,换电解、换电阻、换CBB电容,甚至换功放对管3AX62,然并无卵。
于是请教各位老大,我的变压器次级是否有一组起点终点弄反了?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把其中一个次级调头试试看?比如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年买到一台牡丹941C。A型和B型价值更高,据说是功率更大。不过中波收音机我只关心灵敏度。这机灵敏度确 ...

我这次仔细研究过三种,A型早年理论用户群是小单位,比如小礼堂开个小会啥的。区别都在低频部分,A型的OTL对管是3AX62,貌似C-E之间电流大一点,多了开会时外接DC12V选择键和利用原机喇叭当话筒的切换键。C的对管是3AX81,个人用足够了,检波之前的电路甚至输入变压器之前的前置低放都一模一样。B型最少见,好像也是把A的喇叭话筒切换键,改成高低音切换啥功能,改善放电唱机音质。其实就一4吋喇叭,对音质改善不明显。
总之941系列是台好机子。我还特别中意他的外挂的电线,很少,很容易连着喇叭就拿出机芯,拿掉机壳很方便。还有就是波段开关很好,非常容易无损打理。总之该机非常方便打理和把玩。
祝友玩机快乐!

网友:
从原理来说,要换E、F或C、D才能推挽放大。在印制板上交叉换一下两脚吧。

网友B:
接法应该是1还有3(C)、5(E)起头,补充一点资料:

补充内容 (2024-6-22 20:27):
快一年的帖子了,又被翻出来?

网友B:
再补资料(无线电1974.2--P21):
3 、 5为同名端。

网友:
应该是CE起头,次级有黑点的为同名端。

网友:
次级任意一组绕组交换接头试试看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大佬:
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特别是海洋老师详尽资料,晚上回家就捣鼓去。有结果了再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补资料(无线电1974.2--P21):
3 、 5为同名端。

回复海洋及各位老师昨晚成果:
把其中一组次级起始结尾对调以后,声音正常了。也就是,初级,A开始,B结束,2000匝,层间用黄色变压器绝缘胶带隔离2-3层,次级C、E起始D、F结束,双线并绕,2股X1000匝,0.08漆包线。
再次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矿坛的确是高人多!
顺便说一下,941这台貌似灵敏度比较高,但是杂音干扰也比较大,至少我这台干不过熊猫802-1
附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海洋及各位老师昨晚成果:
把其中一组次级起始结尾对调以后,声音正常了。也就是,初级,A开始 ...

给941绕输入变压器我也干过。带调谐高放的机器统调比较难,且统调差点儿因为有高防灵敏度也还凑合只是信噪比差点儿。加上老机器器件老化偏离了设计参数就更难统调了。我觉得统调好了不应该比802-1差。
我的经验:老机器电路性能衰退不会自激,统调能调好的话R7、R8、R9这几个防统调偏离和防自激电阻拆掉效果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941绕输入变压器我也干过。带调谐高放的机器统调比较难,且统调差点儿因为有高防灵敏度也还凑合只是 ...

您说的对我帮助很大,这几天晚上有时间捣鼓一下高频和中放部分。按道理941特地加了带选择的一级高放,应该是七十年代比较先进的电路。估计一些元器件老化了。数值变化达不到电路原来的要求。

网友D:
功放3AX62老鍺管,我还保存了好几只。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放3AX62老鍺管,我还保存了好几只。收藏。

谢谢版主关注!我手头有1对,还有20多只3AX55,封装和62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子挺漂亮。。。。

谢谢朋友欣赏!
买来也不贵,就是一圈塑料电镀件,有几个氧化腐蚀点,有点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好像是941A,电解电容不少都接近报废状态了,最好都换掉。我的就是如此,好好的放着,过了一两年开机, ...

谢谢!不是有点舍不得吗? 毕竟买来蛮贵的(0.5K),电解我手上一大把,而且质量很好的(我开一个电子线路板作坊),就是有个缺点:体积太小,譬如100UF的,必须用50V以上的勉强够得着老的10V的直径,焊上去有点骨瘦如柴。

网友:
従電路看,B14的1、3、5端是同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941绕输入变压器我也干过。带调谐高放的机器统调比较难,且统调差点儿因为有高防灵敏度也还凑合只是 ...

不好意思,一直想着回复加分。今天满血了。
谢谢朋友的指导和关注!

网友G:
楼主这个941不带后缀的,是好型号。
在状态的话,只有3P2与其相当,其它7~8管的便携机可能比不上。个人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941不带后缀的,是好型号。
在状态的话,只有3P2与其相当,其它7~8管的便携机可能比不上。个人体 ...

谢谢!周末拿到室外公园。大白天,中波台很多。短波,密密麻麻,全是台。两个短波要是每个信号听一遍,没有个吧小时下不来。后来有花蚊子打断了我的好事!
好机子!可惜与现代居住环境有点相克。
谢谢朋友关心!

网友A:
我前年买到一台牡丹941C。A型和B型价值更高,据说是功率更大。不过中波收音机我只关心灵敏度。这机灵敏度确实比较高,我去前年在乡下,白天抽出拉杆天线,短波能收到不少台。中波也比一般收音机灵敏度高一些。

网友:
这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H(2024-06-21):
引用 楼主:
我这次仔细研究过三种,A型早年理论用户群是小单位,比如小礼堂开个小会啥的。区别都在低频部分,A型的 ...

这变压器必须自绕吗?没有通用的吗

网友:
好文章 好机器 好技术,帖子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补资料(无线电1974.2--P21):
3 、 5为同名端。

谢海洋老师无私奉献弥足珍贵的资料。

网友:
          技术贴必须加分鼓励,对于无私奉献者也应该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变压器必须自绕吗?没有通用的吗

谢谢您到访!想找到一样的太难。特别是变压器底部的引脚距离脚位,我有点较劲自己,不喜欢凑乎把变压器连上去还摇晃不稳当,只好找来脚距类似的骨架和矽钢片。自己绕。
941最难配的还不是变压器,是那个密封三连。变压器还能自己绕,密封三联估计难DIY

补充内容 (2024-6-23 12:54):
补充:谢谢火箭坛友,把一年前的帖子又查了出来。时间真快,我又被时间杀猪刀砍了一刀。

网友I(2024-12-27):
引用 网友B:
接法应该是1还有3(C)、5(E)起头,补充一点资料:

请问牡丹941的中波接收灵敏度比春雷3p2强些还是差些?941的短波肯定比3p2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牡丹941的中波接收灵敏度比春雷3p2强些还是差些?941的短波肯定比3p2要好

我仅仅是业余条件玩玩,没仔细用仪表测量过灵敏度。至少我那台灵敏度超过了熊猫B802-1,但信噪比干不过熊猫。春雷3P2我也有三台,也是高灵敏度的机器,没有仪表,业余条件下只能毛估估,不相上下。
谢谢朋友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仅仅是业余条件玩玩,没仔细用仪表测量过灵敏度。至少我那台灵敏度超过了熊猫B802-1,但信噪比干不过熊 ...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我猜的也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