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推荐一款磁头,买了两台GF450夏普双卡录音机,想换磁头,换

楼主(2023-08-15):
比较喜欢夏普这种小体积的双卡录音机,机芯质量好,做工好,布线简节,方便携带,

楼主:
小巧玲珑,而且价格不贵,两台机器,包邮费还不到4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巧玲珑,而且价格不贵,两台机器,包邮费还不到400

夏普机器不错的;

值得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巧玲珑,而且价格不贵,两台机器,包邮费还不到400

喜欢就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普机器不错的;

值得折腾!

折腾这么多年,还是喜欢大飞轮金属机芯

网友B:
磁头可用GF-6060磁头代换,自用不考虑精确的话,200-280Ω的都可以代换。
机芯开关到马家搜索“叶片开关”
我们连接器行业的型号是以“LF”或者“LS”开头,找银触点的。铜点镀银的用不长久。

网友C:
对于收录机来说,如果不录音,换什么磁头都差不多,要录音的话选直流电阻跟原机相近的,不用迷信尖嘴磁头,以原装日本货为好。如果讲究的话,换SA磁头或者非晶态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收录机来说,如果不录音,换什么磁头都差不多,要录音的话选直流电阻跟原机相近的,不用迷信尖嘴磁头, ...

想把现在流行的一些歌曲,音乐录成磁带,所以必须换好一点的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头可用GF-6060磁头代换,自用不考虑精确的话,200-280Ω的都可以代换。
机芯开关到马家搜索“叶片开关” ...

开关已经下单了,几块钱发20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把现在流行的一些歌曲,音乐录成磁带,所以必须换好一点的磁头

要想录磁带,还是三磁头卡座好,可以及时的监听,录音时偏磁电流调整非常重要,偏磁电流往小调,高频好,声音扎实度下降,偏磁电流往大调,声音低频扎实有力,高频又会下降,想调到三频均衡还是要费些时间(我这是指要求特别高的时候哈),三磁头或二磁头的卡座随便调一下声音都不错的,信噪比高,一般比收录机录制的声音要好。我摩改过一台三洋9930的收录机,用的是先锋非静态磁头,录音效果就非常好,空气感特别强,三频均衡有韵味,令人向往,录的声音比松下的旗舰机B90三磁头还好听,也不用调偏磁电流,可惜这台机录制时会有极轻微随机的噗噗声,一直搞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要不然我就把它当录音的主力机器了,很是遗憾。

网友:
如果录磁带,建议用卡座。
一个卡座现在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已经下单了,几块钱发2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