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可变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3-08-15):
223p可变电容器有三个档,223P,160P和70P,我用的时候都是左右两个连起来用最大的档,请问这三个档分别是为中波,短波和调频设计的吗?一般中波收音机用哪个挡位?
另外,我发现淘宝上买的黄色的可变电容比白色的质量要好一些。

网友:
223P双联电容 袖珍收音机配件 可调电容

该产品适用于袖珍收音机调频调谐,符合ROHS环保要求。
标准容量:单调幅 AM:141.6PF 59.2PF
微调联数:双联
有效转角:96-99%
转动力矩50-400GF.CM
长21.2*宽20.7*厚10.5mm,脚长8mm,中间孔内径2.2mm螺丝孔

223p是中波的差容双联,中间的接地,多的那个接磁棒天线,少的一组动片接本震线圈。

ZX921全硅八管超外差收音机电子实训制作套件--电原理图(清晰).png

楼主:
哦,原来一般用127P挡位接受中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