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1加前级问题

楼主(2023-08-15):
一直想做个带胆放大的DCA。考虑到电压问题。以及体积。于是想用6j1。于是趁着天热。搭了下。现在问题是前级用耳机听一点噪音也没有。单独后级数字小功放板(笔记本电源)断开前级呢,也一点噪音也没有。这个前级一接上后级就有噪音了。一米以外。请各位老师会诊下。
另外呢我的DCA是调音台拆下的成品板。这个电位器接在DCA后面在接6j1.还是接在6j1后面。屏极电阻80k。请各位老师优化并且再优化再调整

网友:
栅极电阻10k改100k比较好,阴极电阻用led代替,去掉阴极电容,屏极80k改120k1w以上。

网友:
请教这里的DCA=?

网友:
小功放板单独给个参数或者给个电路图。照片。你给的6J1电路图太小了,一般都看不清。

楼主:
于版。就是数字音频借口。usb解码器。雅马哈台子上的。我在看看用电脑发下。手机上论坛可能不咋地

网友:
多个香炉多只鬼

如果不是必须增加,就没必要加,噪音肯定是叠加的。

电子管的噪音本来就大,处理不好就更大。

网友:
胆前级,独立直流供电,高压和低压稳压,胆前级对电源要求比较高,对布线要求也高。

胆前级静态如果有几毫伏的输出,放大到后级,噪音就非常大。你可以把你的前级,直接接功放试一下有没有噪音,有多大噪音。如果一点也没有,可以考虑供电接地点的问题。

还有,你这个噪音是白噪音,还是工频噪音。如果是白噪音就比较难处理,可以并接0.1~0.47UF电容试试。

楼主:
数据图来了

根据宝尔真的作品的。变压器是150V前级小变压器,直接全桥并个100UF电容
请各位老师,指导下,进一步优化电路

网友:
高压要稳压才行,灯丝可能都要改成直流,前级你用耳机听,耳机内阻低,输出幅度极小,不能为依据。

网友:
高压不稳压的话,也要CRCRC才合格,或者你加个电子滤波器。

网友:
数字功放不需要加前级,如果非要这么做,只需要一点点增益就可以了

网友:
6j1我太有经验了,110v变压器供电,整流后82uf够用了,我上过示波器。输入0.1~1uf电容,15-20k电阻,470k栅漏电阻,阴极大概500欧,屏极电阻5.6K差不多了,,屏流5ma左右,放大1.8倍。反正你也不需要放大音频信号多少,然后连tda7379功放ic(二手笔记本电源驱动),放歌中暂停,音量开到最大,最大噪音也不到蚊子在耳边的噪音。事实上,变压器供电电压波动,噪音也不明显,这是五极管对比三极管最大的优势,不是噪音,而是对电源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