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出真理,音频耦合电容的选择

楼主(2023-08-15):
最近晚上闲来无事,打磨一下德生9700DX音质发闷的问题。按照大师们的建议,把电路中的c58和c59,容量为683直接去掉发现,音质明显清亮,但是略有沙沙底噪音。于是用103电容代换原来的683沙沙底噪音消失。音质明显改善。想着是否还有继续提升的可能,于是把耦合电容换成了钽电容和独石电容对比,实验发现这两种电容都不适合音频耦合电路。换上去音质不全,好像只保留了中音部分。最后还是装回了原装的电解电容。发闷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手中有9700DX的朋友不妨试试。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C58和 C59电容是音频耦合的么?

网友(2024-10-16):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C58和 C59电容是音频耦合的么?

看了图片在知道,现在还是用几十年前的集成电路。

网友B(2023-08-16):
引用 网友C:
CBB性能肯定好过电解电容,只是二者容量和价格差异大,只适合作小容量替换。

须注意的是,CBB速度快所 ...

CBB速度快  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分别做了实验。紫色的偏重低音,绿色的偏重高音。如果想要通透清澈,用于绿袍,想要低音效果,用 ...

看样子,高品质高档音响耦合电容的最佳选择:
紫色电容与绿色电容并联。
或者,紫色与绿色串联。

追求音质的完美:
紫色与绿色串并联,可能需要加入红色电容、蓝色电容作精细补偿,以多个电容串并联,代替单个电容,以弥补单个电容的不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两个不是,但是会影响音质。

标题谈耦合电容对音质影响,结果弄一半天不是耦合电容

楼主:
都说钽电容用于音频耦合非常好,纯属是扯淡。

楼主:
本想测试CBB电容,但是手头上没有。不知道CBB电容对比电解电容有没有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说钽电容用于音频耦合非常好,纯属是扯淡。

你听谁说的钽电容适合作耦合电容的?

我经常说钽电容线性差,不适合用在音频信号回路,最多可用于电源退耦。其实钽电容由于耐压差,一旦过压易发生起火冒烟等恶劣情况,因此不建议用在音响设备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想测试CBB电容,但是手头上没有。不知道CBB电容对比电解电容有没有区别?

CBB性能肯定好过电解电容,只是二者容量和价格差异大,只适合作小容量替换。

须注意的是,CBB速度快所以音色上会偏冷,要整体上搭配好才能发挥其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CBB性能肯定好过电解电容,只是二者容量和价格差异大,只适合作小容量替换。

须注意的是,CBB速度快所 ...

准备买来105的试试用于音频耦合。就是体积大,不好装。好像耐压最低的都是6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CBB性能肯定好过电解电容,只是二者容量和价格差异大,只适合作小容量替换。

须注意的是,CBB速度快所 ...

你说的音色偏冷就是低音会衰减,高音会得到提升对吧。

网友D:
电解电容音频耦合,虚焊、电路元件故障时可能造成电容负极电压超过正极。
电解电容的麻烦之处,在于负极电压超过正极时可能会炸,威力还不小。
DIY,音频耦合电容如何选择,麻烦大大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音频耦合,虚焊、电路元件故障时可能造成电容负极电压超过正极。
电解电容的麻烦之处,在于反接时 ...

耦合电路都是低压,而且有明显极性标识,一般是不会装反的。这里我是讨论一下各种电容用于耦合的性能。

网友F:
我之前请教过一个朋友,他给我推荐两样东西:一个是ELNA的 RVO系列贴片电解电容,这个厂商手册明确表明是应用于音频领域的,我用在tda1308的耳放电路上效果不错;另一个是ECPU1C105这个型号的贴片薄膜电容(16V 1uF这个还在路上)。

网友G:
一谈音质此贴必火,几个月前学到一个高端词语:效果拉满,今天又学到一个高质量词语:音质不全

赶紧笔记本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谈音质此贴必火,几个月前学到一个高端词语:效果拉满,今天又学到一个高质量词语:音质不全

赶紧笔记 ...

朋友,21世纪,要懂的与时俱进哈,不然你会压梨山大,就out了哈!

网友H:
以前一直说钽电容用在音响音质得到明显提升。CBB音质偏冷,对高音部分损耗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一直说钽电容用在音响音质得到明显提升。CBB音质偏冷,对高音部分损耗不大。

我的实验结论是钽电容不适合用在音频耦合。高低音都损耗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请教过一个朋友,他给我推荐两样东西:一个是ELNA的 RVO系列贴片电解电容,这个厂商手册明确表明是应 ...

请提供下连接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音色偏冷就是低音会衰减,高音会得到提升对吧。

音色偏冷与高低音频响关系不大,高低端频响与容量大小有关,而音色是与速度有关的。

不只是电容,运放也有转换速率的高低问题,速度快的音色就会偏冷,如LT1028, LT1057等就比NE5532音色偏冷。

简单说,只要所用的容量大小合适,高低频就不会受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C58和 C59电容是音频耦合的么?

耦合电容是 C62, C63(4.7UF)。

C58, C59是在插入耳机后才起作用的,右侧的Q11(9014)导通,这两个电容与旁边的1.5K电阻形成高通滤波将1.5KHZ以上的高频信号衰减了约3/4,这也太狠了吧? 不太明白为何要如此设计。

如果不用耳机听,只是用喇叭听,这个回路可不用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实验结论是钽电容不适合用在音频耦合。高低音都损耗大。

你要试下老式双脚直插的,不要用普通贴片滤波的。
我好多年前拆过小日子的收录机,用的直插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C58和 C59电容是音频耦合的么?

这两个不是,但是会影响音质。

楼主:
62.63才是。

网友:
很好的试验,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题谈耦合电容对音质影响,结果弄一半天不是耦合电容

正文提到了耦合电容的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耦合电容是 C62, C63(4.7UF)。

C58, C59是在插入耳机后才起作用的,右侧的Q11(9014)导通,这两个电 ...

你说到点子上了。我就是用耳机听音质发闷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到点子上了。我就是用耳机听音质发闷严重。

测个不同频率输出方波看看,你这个“发闷”,是不是感冒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耦合电容是 C62, C63(4.7UF)。

C58, C59是在插入耳机后才起作用的,右侧的Q11(9014)导通,这两个电 ...

厂家的初衷应该是保护用耳机听者的听力,高音不会刺耳。只是这两个电容导致高音衰减太严重了。用103电容就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B速度快  是什么意思?

简单理解就是电容的充放电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BB速度快  是什么意思?

楼上已经做出解释了。基本就是这个原理。

CBB电容损耗极低,也没有陶瓷电容的压电效应,因此对信号传输反应快。

楼主:
依娜紫色音频专用电容在路上,准备把c51.62.63换掉,试试音质有没有质的飞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已经做出解释了。基本就是这个原理。

CBB电容损耗极低,也没有陶瓷电容的压电效应,因此对信号传 ...

有个重要参数,正切损耗角δ,CBB是最小的

网友:
打摩声音就像做生意失败或闷声发大财一样,最好不要大声说。

网友J:
好羡慕楼主的金耳朵!

网友:
一般人都听不出差别吧?大多数人都是人云亦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羡慕楼主的金耳朵!

18楼做出了完美解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实验结论是钽电容不适合用在音频耦合。高低音都损耗大。

但是我们以前“摩机”年代都是找钽质电容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你听谁说的钽电容适合作耦合电容的?

我经常说钽电容线性差,不适合用在音频信号回路,最多可用于电源 ...

固体钽电容确实不适合,但液体钽电容的还是不错的,但这玩意儿现在造的少,用的也少,而且价格昂贵,所以现在说钽电容基本指固体的,又有很多文章引用是上世纪90的结论,那时候多指液体钽电容,所以有这种误区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但是我们以前“摩机”年代都是找钽质电容的。

你说的应该是圆柱体那种液体钽电容

网友:
楼主老师的帖让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安装一个收音机套件,我看到与音量电位器串联的那个电解电容似乎正负极不对,于是换成一个大容量独石电容,容量与电解电容相同。装好后那声音听起来好像怪怪的,怎么调试都是怪怪的。最后也没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莫非是使用了独石电容所导致?电容品种对音质的影响竟然有如此之大吗?

网友:
我听广播,

也是喜欢高音明亮,没有底噪的声音!

更不喜欢发闷的。

网友:
各位大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如果有兴趣还可以看看这篇文章,来自知乎,已经做成PDF。
文中有定量测量到压电效应的电压数量级、THD数量级……嘿嘿,还是看PDF吧:

如何选择MLCC作为耦合电容 -

网友:
换两个电容就是什么音质得到提升之类的,这种便携式收音机要改变音质就直接换喇叭,别无他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固体钽电容确实不适合,但液体钽电容的还是不错的,但这玩意儿现在造的少,用的也少,而且价格昂贵,所以 ...

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上世纪90年代的某些杂志上似乎确实也讲过钽电容的性能优于铝电解,比如漏电小等。由于当时还在上学,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这些高档次的元件,更无从实践。

工作后有能力实践了,我的经验是钽电容(确实接触到的都是贴片的固体钽电容)的音色不如优质铝电解,用在好一点儿的功放上用作耦合电容时这个差别很明显能听出来。后来发现ELNA的小容量铝电解是最佳选择,音质音色均兼顾到了。当然其他品牌也有不少高品质的铝电解适合作耦合电容,只是我接触到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提供下连接地址,谢谢。

淘宝的,搜下就搜到了...

楼主:
依娜电容我分别做了实验。紫色的偏重低音,绿色的偏重高音。如果想要通透清澈,用于绿袍,想要低音效果,用紫袍。

楼主(2024-10-15):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高品质高档音响耦合电容的最佳选择:
紫色电容与绿色电容并联。
或者,紫色与绿色串联。

这个我专门做过实验的,不同颜色的电容在音色上确实不同。我是带着耳机把音量开小测试的。外放用喇叭可能听不太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娜电容我分别做了实验。紫色的偏重低音,绿色的偏重高音。如果想要通透清澈,用于绿袍,想要低音效果,用 ...

这事我一般都不去说了,每个人的听觉不一样,有些人听得出来,有些人听不出来,反而会引争执,我认同楼主观点,电容在音色方面是存在差异的。

网友:
以前的资料,很多都说聚丙烯电容比较好,音质清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钽电容用于音频耦合非常好,纯属是扯淡。

钽电容用于音频耦合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C58和 C59电容是音频耦合的么?

那两个不是,是音调电容,衰减高音的。
C62,C63才是耦合电容。

网友:
话又说回来,这个收音机也谈不上太好的音质,只是比普通的好一点点。
音质还是得收音头啊!高放、混频、中频滤波,解码需要好一点点才行!
比如陶瓷滤波器的带宽、群延时,都是很有讲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