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绕10K推挽输出牛,附上测试数据和方波图。

楼主(2023-08-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变比太大了,达到36了、

10K牛用32左右的变比就好了呀。

网友:
绕得非常好!
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依我个人之见:初级用线细,圈数多,由于铁芯小,所以电感量上不去,直到1KHZ的方波都有点倾斜,这是相位靠前的表现,也是电感量不足的原因。由于用线细,所以初级直流电阻大,由于用线细,漏感和分布电容减少了,但效率会降低,只得到该铁芯实际输出功率的百分之80左右。
楼主为了控制漏感和分布电容,选择牺牲了效率,得到好的方波参数,但可能会影响低频输出功率。

网友:
这个波形太漂亮了,赞一个!

网友:
示波器如何测试变压器参数
第一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
羡慕会养牛的

网友:
牛不错,初次级匝数分别是多少?

网友:
个人猜测初级双壁共2300匝左右,初级0.2的漆包线。

楼主贴出牛帖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这牛绕得非常不错,但我转念一想,楼主应该不是为了来听我恭维话的吧。我认为学习与进步,于楼主于我才是最重要的,好听的话让别人来说。楼主就好比老师,老师出题目,我必答,是对是错没关系,我认为这才是学习的态度,才利于进步

网友:
看波形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级圈数是3600,也就是两边各1800。次级是100圈。

10K的推挽牛是第一次绕,以前都是绕5K左右的推挽牛 ...

看你测的数据,如果初级再少绕100匝,估计在1K时的阻抗就圆满达到10K了。初级的电感量足够了,少绕点也不会减多少。不想减初级的话可以适当增加点次级匝数也行。不过总体来讲已经很不错了,不动也行。

网友:
楼主绕牛水平确实了得。

网友B:
这牛方波看起来很好,但总觉得初级用线太细了,效率上不去,整机的输出功率就会因为牛的效率而降低。
这牛的方波好有两个原因:1初级用线细,漏感和分布电容就会低;2铁芯小,同样漏感和分布电容也容易控制好。虽然推挽输出牛不要气隙 ,初级电感量可以大大增加。

但初级用线细,匝数又多,初级线阻就会很大,有一部分效率就会浪费在这里了,还可能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低频软,低频反应速度偏慢,相对于初级线阻低的牛,信号一过来就能穿过去了,是一种“力”的问题。

漂亮的方波固然好,但还要结合其他测试加以论证,单纯从一项指标去评价一对输出牛的好坏未免太过于片面

从我一个低级发烧友的角度去分析一对输出牛的好坏有几个条件:1方波要好,特别是上机后测试的;2初、次线阻要低;3每个频段的最大不失真功率,特别是低频和高频。以上测试只是指标,但不代表听感好。

听感好又分为两类:
1种适合自己耳朵的,自己觉得好听的,这一类人完全凭个人喜好去判断,没有统一的标准;
第2种要求低失真,注重测试指标,看起来很科学,也容易统一标准,他们认为低失真就一定是好。以至于有一些人产生了误解,他们以为把一个破碎的碗用胶水粘合起来看起来跟新的一样,就能当新的用。

那怎样才能绕制一对好听(低失真)的输出牛呢?
我的观点又有两个:
1是铁芯 ,一副好铁芯对音质的纯度影响很大,因为铁芯的涡流直接影响着磁场的方向,稳定的涡流影响初、次级的耦合系数、纯度,是一个能量转换的问题。

第2种是绕法,初级的绕法同样很重要,但我想说的是次级,次级并联时,内、外圈的线阻是不同的,虽然圈数相同,从初级耦合到次级的感应电压是相同的,但实际次级输出电压是有轻微误差的,比如4组次级并联,内圈第1组次级电压是8v,第2组就成了7.99v,第3组7.95v,第4组7.90v,这是因为内、外圈的线阻不同导致的,线阻大的外圈损耗了一点点电压(也就是效率的问题),一般仪表测不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这4组不同步的音频电压,就好比4个人和唱,能做到完全同步吗?能做到一个人唱时的纯净度吗?不能!!!所以我的绕法之一是:次级内、外圈线阻一样,这是保证好音质的条件之一,这是测试指标时测不到的

个人愚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牛方波看起来很好,但总觉得初级用线太细了,效率上不去,整机的输出功率就会因为牛的效率而降低。
这牛 ...

  大作拜读三遍,受益非浅!
  仍有想法,不请教觉得不爽:1 .LZ的变比您认为大不大? 一般在多少? 他明显次级是未加损耗值1.05,导致变比为36,如加上变比就是34,3500T时为33。那么问题来了,在LZ的计算与实测基本一致的铁证下,我们一般在绕牛时,还有没有必要加上这一损耗系数呢?因为我见坛上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加的,有甚者加到1.08。2.还有一个不解,就是您讲并联次级内外线阻一样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做到,即以第一组次级长度为准就行,但凑了公公不凑婆婆,线阻统一了,组间电压差却明显拉大了。您的意思是否是:次级线阻的差异远比电压的差异来得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作拜读三遍,受益非浅!
  仍有想法,不请教觉得不爽:1 .LZ的变比您认为大不大? 一般在多少? 他明 ...

完全是个人愚见,不对之处还请赐教!

第一个问题:变比,我认为有点误差,无非是阻尼系数差一点,输出功率小一点。比如300B,用3k到3.5k输出牛比较合适,你用2.5k、5k输出牛也没问题,只是听感取向和输出功率大小的问题。变比计算时加不加损耗都没问题,没有对、错之分,那点误差不分对错,主要还是要看你的绕法和使用线径,甚至是铁芯,来综合考虑(要不要加)才行,没有绝对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次级绕法的问题,组间电压肯定是优先考虑,才是内、外层线阻相同的问题。这两个并不矛盾,我绕内、外层线阻相同,也是为了组间电压相同、层间电压相同,不然这个绕法就没有意义了。

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可能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作拜读三遍,受益非浅!
  仍有想法,不请教觉得不爽:1 .LZ的变比您认为大不大? 一般在多少? 他明 ...

你说的:“以第一组线的长度来平衡线阻......”  肯定是不行的!次级多组并联首先得保证匝数完全相同!

我想上1秒网友说的是:可以将次级分成四组,一、四串联;二、三串联;然后再并联,这样可以将线阻差异降到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以第一组线的长度来平衡线阻......”  肯定是不行的!次级多组并联首先得保证匝数完全相同! ...

哈哈

这样行不行?
比如:第一组用0.45线径,第二组用0.50线径,第三组用0.65线径,第四组用0.8线径,每组同样的匝数。那么电压、线阻都是一样,只要计算一下。还有很多方法。

听说,听说啊,次级串联波形好,"波形好”,为什么好?但是,次级串联不好听,为什么?我觉得这两个说法都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是个人愚见,不对之处还请赐教!

第一个问题:变比,我认为有点误差,无非是阻尼系数差一点,输出 ...

  您太谦虚了!着实让人敬畏至之。
  谢谢您,第一点让我明白了,所谓的“损耗值”並非千篇一律而是灵活运用的,生搬硬套不行。第二点是我偏面理解您的原话了。看了您的复帖后,第一想法就是您说的只有从线径上去动脑子了,再想想这似乎有点钻牛角尖了。
  我之所以关注此帖,是因为近来有空,想把一付二手进口66片用起来,替代原6P15推挽上的牛(EI66×38  8.6K)。看了LZ的贴子估计他是:66片,四夹三,分段,初级电阻值400Ω左右,估计线径0.15或0.17,似乎和我的差不多。LZ的资料有很多借鉴和学习之处。只有在初级匝数上我准备我行我素,我原机3280T(低音满意,但感觉整体音域略有下移),现考虑放到2800T左右。来做一次尝试和比较。想听听阁下建议。

网友E(2023-09-16):
引用 网友C:
您太谦虚了!着实让人敬畏至之。
  谢谢您,第一点让我明白了,所谓的“损耗值”並非千篇一律而是灵活 ...

你的EI66×38,初级3280匝,不知道电感量多大,估计不会超过18H,如果按20H计算,那么你改2800匝,根据匝数的平方比就是电感量的比值,电感量就是14.57465H。实际上EI66×38的铁心,电感量很难超过18H,这样算下来,2800匝下的电感量只会更低。

你说的“音域略有下移”,具体是什么意思?是高频上不去的意思吗?如果是,我觉得,应该是高频波形变形,高频输出功率不足造成的,这个主要和绕法有关。低频量不足,主要是初级电感量不足,同样会造成低频额定功率输出下降。

我觉得,即使你将初级匝数降低到2800匝,只会造成低频电感量不足,并不能把高频提升,提升高频主要看绕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太谦虚了!着实让人敬畏至之。
  谢谢您,第一点让我明白了,所谓的“损耗值”並非千篇一律而是灵活 ...

不要只谈听感,要结合测试分析。比如方波测试,低、中、高频最大不失真功率测试,频响测试,这是最基础的3样测试都要做的,发上来才能帮你分析。

有时候,可能是前级、或喇叭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B:
还要测试电路,电路频响如果没问题,才能知道是不是输出牛导致的,电路有没有问题都不知道,就一口咬定是输出牛的,那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输出牛有缺陷,有时候也可以通过电路调节去补偿输出牛的缺陷的,并不一定得重绕输出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EI66×38,初级3280匝,不知道电感量多大,估计不会超过18H,如果按20H计算,那么你改2800匝,根据匝 ...

  分析得有道理!我这牛是17H。我觉得音域下移,是指与PCL86推挽相对比而言,两机高频差不多,而6P15的低频明显比PCL86下沉得多,力度也足。所以我想将P15减少些电感量,使其整体音域往上抬一点,以便发掘点高音出来。通过拜读您的回帖,我有点醒了:坛上有老师说过,PCL86的低频及高频并不怎样的。因此我这机子只能说明高频并不好;减少电感量只能减弱低音,而不能达到提升高音的目的。要想提升高音只能从绕法上去研究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测试电路,电路频响如果没问题,才能知道是不是输出牛导致的,电路有没有问题都不知道,就一口咬定是输 ...

谢谢秒先生,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