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R2600CHS,无线电综合测试仪,带跟踪信号,带频谱分析仪

楼主(2023-08-16):
hlj
微信
包快
摩托罗拉R2600CHS,无线电综合测试仪,带跟踪信号发生器,带频谱,有维修(记忆电池漏液腐蚀电路板,7区火腿帮助修好),目前使用正常,不包测量精度,有恒温晶振选件,开机20分钟后用短波接收机在7.050无差拍声,调低约30hz后有低沉声音,接收频率非常准确,一截30厘米短线收航空电台正常,其他测试见图,开机自校准通过。送一个全新摩托罗拉话筒,可以直接插在仪器上,发射信号

3888包快。

补充内容 (2023-8-16 20:37):
R2600综测仪简单操作说明如下
     R-2600系列无线通信设备综合测试仪是一种便携式仪器,用于对频率范围为 400KHz 到 999.9999MHz 的无线通信设备进行监视或维修。该仪器可发生信号,测量调制和频率,完成一系列通常要由下列仪表才能完成的测试:射频信号发生器、频率计数器、场强计、灵敏测量接收机、AC/DC电压表、信纳比表(失真仪)、频谱仪、功率计、畸变分析仪、双工偏移发生器、扫描发生器、示波器、信令编码/解码器。

楼主:
离线bg9fc

注册用户
发帖1425
加关注发消息
只看该作者2楼 发表于: 2013-03-04
R2600综测仪简单操作说明如下
     R-2600系列无线通信设备综合测试仪是一种便携式仪器,用于对频率范围为 400KHz 到 999.9999MHz 的无线通信设备进行监视或维修。该仪器可发生信号,测量调制和频率,完成一系列通常要由下列仪表才能完成的测试:射频信号发生器、频率计数器、场强计、灵敏测量接收机、AC/DC电压表、信纳比表(失真仪)、频谱仪、功率计、畸变分析仪、双工偏移发生器、扫描发生器、示波器、信令编码/解码器。

按键、旋钮及指示灯

电源开关 —— 按开关ON,所有电路即通上电。如果有外接交流电,仪器自动用交流电;否则,仪器转为使用直流电。在按下ON时,仪器就完成自动选择。
ON 指示灯 —— 按下ON时此灯亮。
DC 指示灯 —— 当仪器使用直流电时,此灯亮。
游标区按键(RF,AUD及DISP) —— 确定游标在CRT三个显示区中在哪个区有效。换区后,游标停留在上次在该区所在的位置。
游标位置按键(Up,Down,Left,Right,TAB) —— 此五键用于将游标上(Up)、下(Down)、左(Left)、右 (Right)或跳某位(TAB)地移动。
HELP —— 按下可显示用于当前屏幕的帮助信息。
MEM —— 可用于内存内容的预置。
数字键(0-9) —— 用于向测试仪输入数字信息。按某数字键,则游标所在处的数字被此键代表的数代替。仪器按新输入的数工作。如果所按的数字超出允许值,则该输入被忽略,原先显示的数字不变。
+/-  —— 将所显示的某一值的符号反向。
ALT —— 按此键使某一键的另一种替代功能起作用,此时,屏幕上的信息行显示ALT,再按任何其他键后,屏幕上的ALT消失。
SPF —— 显示特别功能菜单。
PRT —— 把屏幕上显示的内容打印出来。
CAL —— 命令仪器进行自校准。
P1 —— 保留用作用户选择的特别功能。现用此键来从遥控工作方式转为本地工作方式。
软按键 —— 在屏幕的下部。软按键的功能随游标所在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对现行游标位置提供一个菜单以指示所有可能值或输入。
SQUELCH 静噪旋钮 —— 静噪控制。顺时针旋转会增加静噪打开时的信号电平门限值。
VOLUME 音量旋钮 —— 控制喇叭音量。
BRIGHT 亮度旋钮 —— 调节屏幕亮度。
CRT显示屏

这是点阵化了的9x11cm阴极射线管显示,显示内容包括数据、操作控制和指导性信息.显示方式包括数字、模拟及条状图。CRT在最后一次操作后的大约30分钟内会进入一种亮度减弱的节省状态。

插头座

RF IN/OUT —— 通过皮端口把射频输入信号接到机内的监视器,或输出机内产生的信号,在双工工作方式时,经由此端口提供组合的输入、出信号。皮端口包含射频率计的负载。在前面板上,这是唯一可以输入大功率射频的端口。
GEN OUT —— 此口与监视输入口相互独立,由它提供高电平的射频输出。请勿由此口输入大功率射频 !
ANT —— 灵敏监视接收机的输入端口,对测量空中电波很有用处。切勿由此口输入大功率射频 !
VERT/SINAD DIST/DVM COUNTER IN —— 此端口用作示波器Y轴、信纳比表、DVM(数字万用表)/计数器、畸变计、DVM以及频率计数器的输 入端。
DEMOD OUT —— 在监视或双工工作方式下,恢复解调后的音频输出端口。
EXT MOD IN —— 外部调制信号输入端口。为精确显示电平,要求输入信号为固定的峰峰值一伏信号。
MIC —— 外接话筒端口。
注 意 !!!

在GEN OUT和ANT的插座中装有射频保险丝以防过载,用一个板手把BNC型插府的前端部分拧下来,就可以更换保险丝。保险丝的零件号为GG-6530277C002。保险丝应剪成0.48正负0.02英寸(12.2正负0.05mm)长,其两端应修尖以适合安装。

插座

侧面板插座
RGB PORT (9 针) —— 用于外接CGA格式的彩色监视器。
RS-232 PORT (25 针) —— 用于外接打印机或其它控制器。
后面板插座
10MHz STD (BNC型插座) —— 由此端口接入或接出10MHz参考频率。输入阻抗为50欧。对输入电平的要求是70mV到1Vrms,输出电平大约为250uVrms.

功能

MON
GEN
DUPLEX
SWEEP GEN
CELLULAR (ETACS)
TRACK GEN
METER

RF DISPLAY
RF SCAN
AC VOLTS
DC VOLTS
INT DIST
EXT DIST
SINAD
PL/PERIOD COUNTER
DPL DECODE
DTMF DECODE
FREQ COUNTER
GEN SEQ DECODE
5/6 DECODE
SEL V DECODE
CELL AUTO
CELL INBOUND
CELL OUTBOUND
CELL MANUAL
AUDIO

PL
DPL
DPL INVERT
TONE A
TONE B
5/6 TONE
SELECT V (ZVEI, ZVEI MOD, ZVEI FRENCH, CCIR STD, CCIR 70ms, EEA)
A/B SEQ
GENERAL SEQ
TONE REMOTE
SAT

选件配置 OPTIONS
1、TRACK GENERATOR 跟踪源
2、GRAPHICS PRINTOUT
3、ENHANCED SPECTRUM ANALYZER/MARKER
4、FULL TEST SETUPS
5、CCITT FILTER/600-OHM DVM INPUT
6、C-MSG FILTER/600-OHM DVM INPUT
7、IEEE-488
8、CABLE FAULT

楼主:
产品
详情

供应MOTOROLA R-2600无线电综合测试仪
地区:上海 上海市
认证: 无

张晓丽(个体经营)

普通会员
全部产品进入商铺
图文详情

产品属性

相关推荐

MOTOROLA  R-2600无线电综合测试仪 作为无线电通讯的翘雄,摩托罗拉推出了第二代*品质的综合测试仪——R-2600。其多功能,坚固耐用及精巧的外型,加上易于携带的特性,是特为通讯设备维修而设计的,以求*技术人员的效率及准确度。R-2600更集多种测试仪器于一机,不单大大缩短了维修时间,更使维修费用减至。 R-2600的显著特点是它拥有用户可编程的永久记忆地址,可实现对常用频道信息及用户设定的测试设置进行快速、便捷的检索。测试仪也拥有用于存储和打印输出的数字化屏幕显示,具有*的软键和显示窗,带有数字式和模拟式两种读表,反应快速的自动变档刻度指示,讯令编码解码功能以及现场服务环境中*的*、坚固耐用的操作特性。

●R-2600包括了下列各种仪器的测试功能:

1、射频讯号产生器

2、灵敏度测试仪

3、扫描接收机

4、频谱分析仪

5、双工偏移产生器

6、频率计

7、AC/DC电压表

8、示波器

9、选配项

10、电缆测试功能

11、追踪讯号产生器

12、RF功率计

13、讯号强度计

14、频率误差计

15、信纳比表

16、失真度仪

17、扫频仪

18、音频讯号产生器

19、讯令处理器

●双工测试

●50MHz追踪讯号产生器

●频普分析仪

●终端式射频功率计

●可编程测试存储器

●相对讯号强度指示计

●射频扫描/射频测定功能

●讯令摹拟器

●编码/解码器

●通用的调制示波器

●AM,FM讯号产生器

●开放式高灵敏度接收机

●图形屏幕打印和自身校准

●RS-232/串行打印机接口

●IEEE-488.2接口

●电缆故障

●蜂窝式手机测试

●基站测试

●频率范围 400KHz-1GHZ

●重量 33磅

网友A:
搞射频的好东西  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射频的好东西  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