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熊猫601中周可以使用吗?

楼主(2023-08-16):
闲鱼淘了一部熊猫601电子管收音机,好不容易功放部分弄好了,收音机各波段一个台也收不到,看中周应该是上家换过,请问各位老师,这个中周可以使用吗?可以用红灯711的中周吗?

网友:
先测量一下各级电压和中周。

网友:
633是最好的中周,当年比312贵一倍,电镀和做工比312好很多,你可以查其它原因

网友:
我好象有一对。。。

网友:
估计不一定是中周问题。我就用过这个中周在601,好得很,就是底板要扩大那个中周方孔麻烦,原来是一条不太宽的腰型槽。断电拔掉管子,先用万用表量一下中周初级次级通不通,如果通的,电阻阻值在10欧姆附近(具体不知道数值),就先查查其它问题。601的中周也没啥特殊的,有的老的还是上下磁芯调节的,比较不方便。电子管就不多的电阻电容。比密密麻麻的晶体管好弄多了。
祝你玩机快乐。

网友:
好像601也不是所有型号都用圆形中周的,先检查一下再说,波段开关是首位要检查的元件。

楼主:
多谢,已经解决了,非常好

楼主:
读盘背光板是支的,已经坏掉了,我在某宝淘的led灯的透光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