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装了台TA7642的直放机,调谐加装了背光指示,效果还不错。

楼主(2023-08-17):
也装了台TA7642的直放机,调谐加装了背光指示,效果还不错。用的侧面发光管,橙色LED,以前改装表头背光时留下的一些,用在这里还不错。 两端焊接引线,用多股铜线里面的细铜丝,抽出2根绞合后,再上锡焊接,比单根铜丝焊接难度小些。正极加个套管,防止两条引线接触短路。  用哥俩好的胶水固定。

安装完成后的效果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简单加个LED会干扰中波,不知道楼主做过试验对比没有。

直流驱动的LED发光会有电磁辐射?这什么原理?

楼主:
电路图, 红色为实际安装的阻值,R4怀疑是少写个零,实际安装的680K,静态电流6mA 。

楼主:
感谢  老虎哥01 朋友加分鼓励,这个套件买了3套,准备也试试双调谐和 北极兵的Q倍增 电路。

MK484可与以下型号的集成电路兼容:

BS414 CD7642CS CIC7642AP/T D414 D501 IN414 LMF501
MK484 NB7642 NT484 TA7642/T YS414 YX414 ZN414

网友B:
这个机器用双调谐性能不错。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中波磁棒线圈初次级各是多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用双调谐性能不错。

多谢指教,当地中波电台不多,调试收音机手里只有个学生信号发生器,输出功率太小,还得考虑做个输出功率大些的,或者加个放大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一个小小的创意小小的举动就能提高一台机器的价值

多谢支持鼓励! 收音机的套件最近买了十多套,外壳大部分做工都很粗糙,考虑到价格,也还算合理。 淘宝闲鱼有几家卖新加工的机壳,价格50,90不等,就是外观设计上的完成度还是缺少了点成品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中波磁棒线圈初次级各是多少圈?

抱歉,这个是买的散件,线圈匝数没有标注,如果要自己缠,需要结合磁棒长度,电容容量来设计,记得有朋友发过贴图,我看看能否找到。

网友E:
这个办法确实不错,有空我也试试。
只不过这个套件的外壳设计比较差。喇叭和电池互相挤占位置。我有几个套件也是用这款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办法确实不错,有空我也试试。
只不过这个套件的外壳设计比较差。喇叭和电池互相挤占位置。我有几个套 ...

谢谢关注,电池的布置和喇叭确实有些冲突,下一步准备改为一节锂电池14500的,上面电池位置塑料片切割掉,把磁棒改为长度100的,喇叭改为大磁钢的,TA7642 改为 MK484,这样性能应该还有所提升。

楼主:
对三种芯片的工作状态,这个图解释的比较详细。

网友:
支持楼主的创新。有时间搞一下我的机器,看着真不错!

网友A:
个人认为,简单加个LED会干扰中波,不知道楼主做过试验对比没有。

网友:
这电路板设计的挺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简单加个LED会干扰中波,不知道楼主做过试验对比没有。

谢谢指教! 我对比下,看看有无区别,原来是用两个1N4148串联做偏压。现在更换为发光LED,如果有影响就改回原来的4148

网友:
套件外壳还不错,楼主的LED指示灯加的巧妙。
之前也差点买了此套件,此机喇叭可以更换好一点的,唯一就是磁棒太短,最终还是用拆机旧件DIY了一个,效果很不错。
也做TA7642+TDA7050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8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