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收音机音频输出接续器应用实例(三)

楼主(2023-08-17):
【矿石收音机音频输出电流 波形测试】

单回路矿石收音机

音频输出接续器

得心应手完成测试

一机一器合成的测试电路

网友A:
比较高大上,请问一下,那个空心线圈骨架圆筒是PVC管子吗?直径多少?线圈参数多少?啥时模仿一下您的大作。

网友:
特斯拉线圈?

网友B:
前辈好手艺,漂亮!! 美感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高大上,请问一下,那个空心线圈骨架圆筒是PVC管子吗?直径多少?线圈参数多少?啥时模仿一下您的大 ...

PVC水管,直径50mm,线圈L电感量250u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好手艺,漂亮!! 美感十足!!

纯属娱乐消遣

网友:
佳作!250uh,你的空联应该是360p。

网友:
引用 楼主:
PVC水管,直径50mm,线圈L电感量250uH。

多谢大神! ,有了菜谱,就好炒菜了。搜集了一些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