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液晶钟换18650

楼主(2023-08-17):
液晶钟用的是3节7号电池,我用3节7号镍氢电池,但7号镍氢买的是便宜货,容量充其量也就100mAH,想换7号锂电池,但7号锂电池容量也不大,手上不少18650没啥用,换18650试试看。

拆开看空间够了,于是把原电池盒割了,装上一个18650电池盒,发现够呛,钟与电池盒挤住了,把钟盒底部刮去1mm,再把电池盒与钟挤住的地方锉去一个角度,刚好放下。再把原电池盒底部的螺丝柱割下粘在18650电池盒底部,完工。

钟盒边上是装了一个4.2V充电插座,这样可以不用卸下电池充电。

网友A:
改装非常完美,我也非常喜欢用18650的锂电池!

网友B:
我也是自己动动手,修修改改;

用起来方便,自得其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自己动动手,修修改改;

用起来方便,自得其乐!

这个钟有两个,另一个明天也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非常完美,我也非常喜欢用18650的锂电池!

7号镍氢电池之前可以用三个月,觉得还可以,我是晚上开背光的,最近背光暗了,说明电池电压低了,好像上次充电过去时间不长,也没多想,充电完了就继续使用,前几天怎么又暗了?测电压3.3V,才10天时间啊!看来电池寿命到了。昨天晚上还在网上找合适的电池,后一想,手上那么多18650,明天看看能不能装上去,今天就动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7号镍氢电池之前可以用三个月,觉得还可以,我是晚上开背光的,最近背光暗了,说明电池电压低了,好像上 ...

实际使用情况看,这种7号(5号也一样)镍氢电池适合大电流短时间的放电,用完后马上充电的工作形式;电子钟这种小电流放电,有点耗尽式的放电,电池容量会很快就衰减了的,大概是与放电截止电压没有及时检测控制充电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使用情况看,这种7号(5号也一样)镍氢电池适合大电流短时间的放电,用完后马上充电的工作形式;电子 ...

感觉镍氢电池的寿命都不长,以前数码相机用镍氢电池,一是自放电大,二是放一年就充不进电了,特地商场里买30元一节的5号镍氢,结果一年后也是充不进电了。

网友:
改得不错,手艺人7号电池受体积影响容量没有太大的。还是得18650

网友:
引用 楼主:
7号镍氢电池之前可以用三个月,觉得还可以,我是晚上开背光的,最近背光暗了,说明电池电压低了,好像上 ...

好的18650锂电池的容量在2500至3000毫安时之间,大大超过7号电池的容量,用个半年一年没有问题。

楼主:
今天弄的这个,与昨天的不一个牌子,内部尺寸也不同,先割电池盒,结果还是卡住,尺寸还差好多,只好割背光盒,把背光盒割了这么大一个口子,让电池盒嵌进去,也就是说如果割背光盒,那电池盒就不用割了。

割电池盒时尽管小心,但还是把红线割断了,这线是压接的,没法换,只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