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RQ SX53居然有两个版本

楼主(2023-08-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唉,松下的随声听,那声音,就一直抖……一直抖……
跟太监见了皇上一样
新机都没好过

网友:
我二十年前买了松下RQ-SX41超薄随身听,去年换了皮带,据卖皮带的老板说,该机与楼主的为同一机芯。

网友:
超薄、超省电、也很好听,机器什么都好说,最关键是超细的传动带,既贵还不耐用,所以只好敬而远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接触这种超薄的机器

以前一直向往但一直没下手

我的就扔在那里,偶尔我小侄子来,让他随便玩,玩坏了也懒得去管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两个版本本人在00年左右维修过。内部电路板是一样的。没有杜比降噪功能的机器,杜比降噪芯片没有焊,位置预留。

网友:
这种松下后期台湾产的超薄磁带机,音质很一般般,故障率却很高,常见的有:颤音(不治之症,没的救,除非换机心)、皮带老化松弛,严重的干脆融化掉,沾得满机心都是墨汁,收带轮盘上的塑料卡扣卡不紧,经常自行脱落,导致收带轮转动时无力矩,进而导致卷带等故障。
还有,此系列的机心里有一个莲花形状的塑料齿轮,不论是放音还是快进快退操作完成后,此莲花齿轮必须复位后才能进行下一个操作,否则就无法进行下一个操作,而此塑料齿轮很不耐用,磨损后经常不能正常复位,导致机器处于死机状态,按下PLAY键后,电机空转一会儿后就停止工作了,无法正常使用。有时运气好,莲花齿轮碰巧复位了,可以正常使用了,但只要一按STOP,再次按PLAY,莲花齿轮又不一定能正常复位了。能不能正常工作,全看运气了。
缺乏耐用性、可靠性,光省电有个屁用。
以前收了多台,最后全都吃灰,懒得再碰,对这个系列的鸡鸡实在提不起兴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