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的问题

楼主(2023-08-17):
西数5T硬盘忽然不认盘,有密码,输入密码后等几分钟才显示盘符,盘符变成“本地硬盘”,硬盘没有咯咯咯声响,数据线与华为手机相似,更换了也不行。如果更换线路板可以吗?

网友A:
不过酉数有些移动硬盘是从硬盘板直接岀USB口的,并没有通常的硬盘接口。

网友B:
拆下里面的硬盘,插到台式机上试试

网友:
先排除供电原因吧。
电脑重启。
硬盘不能用usb延长线,不能接到机箱前部面板上的usb口。
用原装硬盘线,连到机箱背面usb口,试试不同的usb接口。
如果还不行,多半自己搞不定的。

网友C:
西数5T硬盘忽然不认盘,有密码,输入密码后等几分钟才显示盘符,盘符变成“本地硬盘”。

这话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数5T硬盘忽然不认盘,有密码,输入密码后等几分钟才显示盘符,盘符变成“本地硬盘”。

这话不矛盾?

电脑回复备份后再次试一试。

楼主:
最后盘符的环节,没有拍下,

楼主:
经过一晚测操作,现在插入硬盘后已经看不到任何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里面的硬盘,插到台式机上试试

就是台式机的,现在插上电脑,电脑就变慢。而且电脑机箱的等有时候还不亮,可能硬盘线路板坏了。里面有很多重要资料。硬盘的碟应该没有坏。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硬盘的影响,电脑开机有麻烦,很难开机,于是拆下显卡内存清理,看机问题解决,硬盘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D:
用DiskGenius软件看看,不要用系统的盘符管理器。(要排除掉USB供电不足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DiskGenius软件看看,不要用系统的盘符管理器。(要排除掉USB供电不足情况。)

如果是线路板有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
#7楼的意思是把移动硬盘内的硬盘拆出,然后接入台机箱内的硬盘接线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酉数有些移动硬盘是从硬盘板直接岀USB口的,并没有通常的硬盘接口。

一般这种移动硬盘做数据恢复,需要换sata口的板子,但是这玩意堪称稀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线路板有问题怎样解决

如果资料非要不可,买一个同样的硬盘 把线路板换上即可。比拿外边修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资料非要不可,买一个同样的硬盘 把线路板换上即可。比拿外边修便宜

我现在百度,说相同硬盘的线路板BIOS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百度,说相同硬盘的线路板BIOS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用大白菜试试 看看能否打开 把资料取出来。

网友:
那里面应该是一块硬盘加转接板,拆下硬盘直接接到电脑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大白菜试试 看看能否打开 把资料取出来。

数据接口是华为手机的那种,我用老毛桃不认盘,大白菜没有试过。

网友F:
西数按理说质量还可以啊。你是不是给硬盘加密了?加密以后,一旦忘记密码,就打不开这个盘了。
我用bitlook加密,未经授权无法打开,但居然可以格式化,晕菜?
怎样彻底杜绝未授权的加密盘的读写(包括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西数按理说质量还可以啊。你是不是给硬盘加密了?加密以后,一旦忘记密码,就打不开这个盘了。
我用bitloo ...

加密,但是密码记得,加到电脑,电脑明显变慢,我有几个西数,就是这个令电脑变慢。

网友F:
确实,加密盘在写文件时,速度明显低于同款非加密盘。读文件差别似乎不怎么明显。
----------------------------------------------------------------------------------------------------------

RE:我的是SSD移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加密盘在写文件时,速度明显低于同款非加密盘。读文件差别似乎不怎么明显。
---------------------- ...

我是5T的,SSD天价了。

网友:
如果数据重要,建议找数据恢复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百度,说相同硬盘的线路板BIOS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要同样版号,还要拆换FLASH芯片。

网友:
感觉是供电不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台式机的,现在插上电脑,电脑就变慢。而且电脑机箱的等有时候还不亮,可能硬盘线路板坏了。里面有很 ...

我有一台1T的西数便携式硬盘,插到电脑上也是出现你说的现象。
重新开机情况也一样,电脑有时还死机。
我用“老毛桃”读了很久才把盘找到,赶快把数据读出。
但还是有很多数把丢了。
最后发现是硬盘坏了,里面有很多坏区。
引起电脑变慢及死机是因为电脑在坏区读取数据要很长的时间,有时也会读不岀来。
硬盘损坏的原因有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损坏。
但一般如果你觉得硬盘读取速度突然变慢,就很有可能是硬盘的大限已到,赶快把盘内数据读出。
如果是重要数据一般正确做法是:用两硬盘分别备两份。
最后提供一点读盘的参考:冷盘(刚把硬盘插上)和热盘(硬盘插上很久),正放、反放、坚放、横放对坏硬盘都可能有差异。
如果你的数据真的很重要,还是听网友说送到外面的数据恢复处把数据读岀。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1T的西数便携式硬盘,插到电脑上也是出现你说的现象。
重新开机情况也一样,电脑有时还死机。
...

我插上后,很久现实要格式化。原来的盘符现实“本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1T的西数便携式硬盘,插到电脑上也是出现你说的现象。
重新开机情况也一样,电脑有时还死机。
...

现在插上已经没有提示了,但是能听到硬盘在转

楼主:
现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硬盘,我的电脑,盘符看不见了,

网友G:
把硬盘从盒中拆出,直接用数据线接入主板接口,试试能否找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硬盘从盒中拆出,直接用数据线接入主板接口,试试能否找到硬盘,

问题是我几个移动硬盘都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几个移动硬盘都没问题

这样做是判断这个硬盘盒是否有问题。不是判断电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做是判断这个硬盘盒是否有问题。不是判断电脑的问题。

一会拆开试一试

楼主:
今天有时间,贴一个图出来。

楼主:
以上第二张图显示的“P”,不是移动硬盘,只是机箱里面的外接SD卡。就是这里没有显示移动硬盘的盘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硬盘从盒中拆出,直接用数据线接入主板接口,试试能否找到硬盘,

就是以上那样,

楼主(2024-10-23):
各位有什么办法搞好这个?

网友H:
扔了算了,费那劲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扔了算了,费那劲干嘛...

想买一个大容量,存储资料。有一些很有记忆的资料。

网友I:
我碰到类似情况
都是供电不够,机械硬盘电流500mA上下,机械盘耐操。

USB3.0、C口应该没问题

我的老点脑都是USB2.0

只能自己做个外加5V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碰到类似情况
都是供电不够,机械硬盘电流500mA上下,机械盘耐操。

用可外接电源的USB2扩展坞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外接电源的USB2扩展坞可以吗?

有成品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外接电源的USB2扩展坞可以吗?

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相信我的碟盘没有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相信我的碟盘没有坏的,

就是把USB的一个接口扩展为多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