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测试 用信号发生器 接功放输入端 开机 输出端电阻很烫

楼主(2023-08-17):
用示波器检测功放  结果信号发生器和功放及示波器一开机  功放输出端接的200瓦的8欧姆电阻一会就烫的厉害。因为功放电位器坏了  就是不能调小音量  是否需要修复了电位器  可以调小音量了再行检测

网友:
电位器坏了等于有故障,要先更换好了再测试,因为都是在给定或者额定功率下测试,必须要调整输入电平控制输出在规定值,不能这样任其狂飙,这样既测不出准确结果,也容易损坏机子

网友A:
最好修好

信号源也可调的, 可调的很小

网友:
最好测一下8欧与0欧的交流电压,不要超太多,电压过高胆管和输出变压器都会减寿或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修好

信号源也可调的, 可调的很小

调小信号源  怎么才知道是调小了?

网友:
很正常的事 ,用示波器测量电阻上的波形 ,只要不失真 , 发热是应该的  ,失真了调小信号发生器的输入信号幅度就行     ,如果信号失真严重 ,上下不对称 , 那就是真的有地方坏了 ,  我很少用示波器修过功放 , 毕竟不常用 , 普通方法基本就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小信号源  怎么才知道是调小了?

不熟看刻度?

先信号源连示波器
看示波器调小信号就是了

再三个连一起看

再不会调?

外节个电位器也可调小

网友:
计算下看看是不是超过最大功率了啊。要注意安全。

测量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简单,6楼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常规的音频功放,输入的音乐信号,高电压幅度的占比最极端的音乐都不到10%,如果输入定频的正弦波或者方波,常规条件设计的电源牛、过流电阻都会超载甚至烧毁。

网友:
代负载电阻出现发烫是正常现象。能量守恒定律测量其温度与环境温度,用热功当量可以得到放大器输出功率。信号发生器都有输出幅度调整,调整输出幅度可以粗略代替电位器功能。当然还是用电位器双调整更好(双调整也就可以细微调整输入了)。有价负荷不会烧变压器的,烧也是假负荷
(太小)。

网友B:
既然是做机器测试、应该先保证机器完好无故障。
输入信号按0.6V左右输入、输出端接假负载、调整音量电位器到输出波形不失真,此时测量电阻上的交流电压反映的才是本机的最大不失真功率,否则测出的数据也没有意义。

网友:
你的功放输出功率标称是多少W?

网友:
发烫和电阻承受的功率无关,电阻上承受20w的功率可以当电烙铁使用了。早期自制电烙铁都是在功率电阻里放个铜棒当电烙铁所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熟看刻度?

先信号源连示波器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做机器测试、应该先保证机器完好无故障。
输入信号按0.6V左右输入、输出端接假负载、调整音量电位器 ...

谢谢你的讲解!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说错了不是胆功放  是新德克胆石功放  放了十几年了 开机开机有故障了所以学着用示波器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把音量电位换了吧。

是的  你说得对  准备使电位器正常了再行测试学习!

楼主:
刚刚换上去的马达电压器  拆下来时可是费劲了  板子上的焊点都接触不灵了  后来用导线连接好的。电位器马达转动  但是不调音量 也就是说不起作用
我的分析是电位器接地端接地没接上的原因  一会拆下板子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不是  请问各位 还有什么原因会使得电位器不调音量?

网友D:
  楼主与我的信号源是一样的,只需将红圈內电位器逆时针旋转即可减少输出幅度,若到底还大,用绿圈內波断开关配合衰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与我的信号源是一样的,只需将红圈內电位器逆时针旋转即可减少输出幅度,若到底还大,用绿圈內波断开 ...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与我的信号源是一样的,只需将红圈內电位器逆时针旋转即可减少输出幅度,若到底还大,用绿圈內波断开 ...

非常感谢你的讲解!和你的信号发生器一样的  试了一下  你说的非常好。再一次的表示感谢!  论坛问题提出来  大家帮助真的好  矿石收音机论坛是目前也感觉最和谐的论坛
首先是大家和谐 再有就是管理者管理的好  坛风纯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讲解!和你的信号发生器一样的  试了一下  你说的非常好。再一次的表示感谢!  论坛问题提出 ...

   不客气!我都是在论坛上学习来的。谢版主及各位老师即可!祝玩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