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绕76片的单端牛该如何操作?

楼主(2023-08-17):
我是一个小小白,以前一直用成品牛,现在想尝试自己绕头单端牛,初级5k,次级4欧和8欧。已经买了手动绕线机,76片,叠厚45,尼龙骨架。哪位老师给个具体的绕牛参数,次级线径匝数,几夹几等,最好有过实际绕过的。
希望第一次能绕成功,从来没有绕过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心里也是很忐忑。

先感谢热心的各位前辈!谢谢谢谢!

网友:
非常不建议在毫无感知的状态下直接动手绕制,你可以用相似的单股尼龙线试着在骨架上练习绕制过程的真实体会,譬如如何做好先期的准备,垫纸的选择和裁制,掌握纸的宽度要长出多少,垫纸的搭头放在哪个位置合理,引出线头如何处理和技巧,单手如何在层间垫纸,线背起来后如何退圈技巧,中途要离开时如何使线包不松乱,如何加强细线引出的强度,如何合理固定引出的各个线头不至于相互干扰,体会到预先要准备哪些手用工具和放在手的那一边更顺手,线头需要对接时焊具放什么位置合适等等等等,有太多的手法不是靠纸上谈兵的,你必须要真正对绕制有实际体会后才开始用漆包线,否则好好的漆包线集邮可能会报废交学费。
当然有钱完全可以任性。

网友A:
EI76铁芯应该比EI57或EI66的铁芯要好绕,因为线径可以选的稍粗些,更容易排线。
初级分4段、次级分3段夹入初级之间。
初级可选0.21的漆包线;次级可选0.44mm的线三组并联、或单根0.8mm左右的线分三段串联。
至于初次级匝数比应该看铁芯品质稍作调整,效率取82~86%之间。初级匝数以2800匝~3000匝之间就可以了。这还需看你次级用线每层实际能绕多少匝,这一点很关键!最理想的情况是:次级正好绕满2层、用这个匝数(8Ω)反推一下初级5K时的具体匝数稍作修正即可。

给你一个参考数据(5K:4Ω+8Ω):A.初级绕2800匝 : 次级86匝+36匝;B.初级3000匝 : 次级92匝+38匝。以上数据是按0.85%效率算得,铁芯导磁率按11000高斯取值,仅供参考。

网友B:
这是我的实做数据,初级2700匝,初级电感量14H,电感量稍低,建议增加初级匝数。绕制方法和数据可以参考楼上,或者参考下面图片。因为我用过的方法,输出变压器测试以后不理想,就不推荐了。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次级串联的漏感会大于次级并联的,低频靠匝数和铁芯,高频靠绕法。初级乱绕,不再层间垫纸,只是初级和次级垫纸,这样会减减轻振铃的发生,但是如果初级用0.21的线,乱绕很可能绕不下。下面图片是EI96的,不是EI76,也算是比较有名的绕制结构图了,只需要参考结构用EI76的绕制数据即可,这个我没实做和测试,供参考。

平均匝长21厘米,初级每层裸线直径0.21,带皮0.25,每层132匝,8+10+8=20层,总匝数=2640匝,0.21*2640=554.4米,0.21的铜线1公斤是2400米,554.4/2400=0.231,绕两只牛的初级铜重就是0.462公斤。

次级使用裸线直径0.25,带皮0.30,次级每层110匝,按6层计算110*6=660匝,660*0.21=138.6米,1公斤铜线是1100米,那么138.6/1100=0.126公斤,两只就是0.252公斤。

次级按9层计算,110*9=990匝,990*0.21=207.9米,207.9/1100=0.189,两只牛0.189*2=0.378公斤。

初级每层之间垫0.05的绝缘纸,初级与次级之间垫复印纸,我次级绕6层,按空间次级是可以绕9层的。如果每层都非常紧密,没有塌边,没有错层,没有鼓包,绕9层是可以的。如果做不到,绕6层肯定没问题,你自己掌握。或者绕好第一层初级以后,次级先绕2层测一下用了多高,是否超过三分之一,计算一下能否绕进去。

最后说一下购买铜线的问题,如果本地可以用废铜线换,每公斤补20元(本地),人家是不会按你给的重量给你用空线盘绕那么多,而是用人家已经绕好的往下减,这就存在称的误差,人家的肯定不会少,而给你的未必够。

我绕牛也不多,经验有限,第一次绕牛主要是细心,经验都是积累下来的。

网友:
论坛还有一个人提到过,初级线绕一定匝数,测一下电感量,然后计算一下计划绕制的匝数对应的电感量,这样可以在不知道铁芯磁通的时候,一次计算准确所需电感量对应的初级匝数。这样可以在保证足够电感量的前提下减少初级匝数。

网友:
既然已经购置家当,就不着急这几天建议细先弄个骨架破片线绳子普通纸之类练练手
玩熟了之后再实战。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耐心讲解,第一次做一定要做好!

网友:
做一个半自动排线机把,可以省不少事,绕细线时特别可以保证绕组排的紧密不背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EI76铁芯应该比EI57或EI66的铁芯要好绕,因为线径可以选的稍粗些,更容易排线。
初级分4段、次级分3段夹入 ...

请问老师,如果次级三段并联,这三段就是夹在四段初级中的三段吧?这三段的长度或者说这三段的阻值是不相同的(匝数相同),就是这三段首首相接,尾尾相接,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I76铁芯应该比EI57或EI66的铁芯要好绕,因为线径可以选的稍粗些,更容易排线。
初级分4段、次级分3段夹入 ...

感谢前辈!打算用0.21和0.44的线绕一下,备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实做数据,初级2700匝,初级电感量14H,电感量稍低,建议增加初级匝数。绕制方法和数据可以参考楼 ...

让老师费心了,坛子里的前辈太热心,谢谢谢谢!准备开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如果次级三段并联,这三段就是夹在四段初级中的三段吧?这三段的长度或者说这三段的阻值是不相 ...

次级三组并联虽然直流电阻略有差别,但只要它们匝数相同、感应的电动势就相同,直流电阻的差异可以忽略。
绕制时,三组次级线圈的 0— 4 — 8Ω 引线分别在同一个线槽引出,这样既可以保证匝数完全相同、同时也不会搞错接头!

初级匝数尽量不要取四等分。我的习惯是第一段的尾、设计在初级线圈匝数的23%处,这样可以方便的取出超线性抽头。其他段可以任意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如果次级三段并联,这三段就是夹在四段初级中的三段吧?这三段的长度或者说这三段的阻值是不相 ...

对,这三段虽然匝数一样,内阻是肯定不同的,并且还有微压差,这是无法避免的。

进线和出线,一定要在同一位置,即线包的同一位置,高低层数可以不一样。这样可以尽可能的避免微压差。

假如,绕制过程中出现匝数不准确,可以找到同一组线圈,把其中一端连起来,然后把铁心对插,然后在找另一端的两根线,中间加一个电流表。然后初级加一定电压,如果电流较大,说明这两组线圈匝数不一样。标记一下,然后与其他对照,然后做增加或减少对应匝数。

我这段时间也在看很多资料,初级与初级的绕法,接法,次级的绕法接法,不同的绕法和接法,层间与组间的绝缘,乱绕或S或Z绕等,最后出来的高频会有很大区别。没有谁做牛一步到位就做好的,很多时候,经验多了,绕多了,然后可以逐步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三组并联虽然直流电阻略有差别,但只要它们匝数相同、感应的电动势就相同,直流电阻的差异可以忽略 ...

感谢前辈无私奉献!信心大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三段虽然匝数一样,内阻是肯定不同的,并且还有微压差,这是无法避免的。

进线和出线,一定要在 ...

感谢前辈无私奉献!

网友C:
对于多段绕法,因为初级是串联,各绕组的匝数不必要很准确,但对于次级来说,因为各绕组是并联关系,所以匝数务必要精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无私奉献!

千万别称前辈,我绕的牛也不多,也是在摸索。

相对来说,低频只要匝数够,无论如何绕,低频都可以达到。难的是10K Hz以上高频信号变形少。组间别垫复印纸,对高频不利。网上有0.005毫米厚的电缆纸可以做层间垫纸,组间没看到用那种一定好。绕完一组,最好夹一下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多段绕法,因为初级是串联,各绕组的匝数不必要很准确,但对于次级来说,因为各绕组是并联关系,所以匝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I76铁芯应该比EI57或EI66的铁芯要好绕,因为线径可以选的稍粗些,更容易排线。
初级分4段、次级分3段夹入 ...

请教顽童前辈,您给的参考数据中次级匝数问题,我不是很明白。比如次级92+38,我理解的是8欧对应130匝,4欧对应92匝,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顽童前辈,您给的参考数据中次级匝数问题,我不是很明白。比如次级92+38,我理解的是8欧对应130匝,4 ...

你理解是对的,确实是4欧和8欧对应的匝数。

但是,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去抽这个头,也不要尝试抽超线性的头。老顽童说的很清楚了,用次级匝数,反推初级,主要就是把次级绕满两层,不然的话,一方面高低不平,上面线包不好处理,一方面,耦合度不好。还有一点,初级尽量绕到每层都满,不要为了分段均匀,某一层不满。

低频靠匝数,高频靠绕法。

处理不好,振铃和高频梯形波就很常见。

窗高33mm,裸线0.44,带皮0.50,每层可绕66匝,两层132匝,初级2800匝,裸线0.21,带皮0.25。

以上数据,绕出来初级电感应该在15H左右,估计低频在35Hz,建议加大初级匝数,次级换小一个号的线。

网友:
如果,铁芯,初级和次级的线已经购买,也不用纠结那个20Hz的低频。低频能低于30Hz的音箱并不多,耳朵能听到多少,又是个未知数。

我的一个EI57牛,初级电感量16H,我用我的音箱可以听到35Hz,高频部分不太好。高频只能听到13000Hz,再往上或往下听不到,不知道是年龄原因,还是音箱原因。

适可而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是对的,确实是4欧和8欧对应的匝数。

但是,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去抽这个头,也不要尝试抽超线性 ...

非常感谢!感谢前辈,收益匪浅

网友D:
我是仔细的绕第一个,再绕第二个,绕了4个以后就出徒了。线包烧烧卖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顽童前辈,您给的参考数据中次级匝数问题,我不是很明白。比如次级92+38,我理解的是8欧对应130匝,4 ...

这两天没上论坛,迟来的回复。
楼上茹祥臣老师说的很全面了,连电感量都预估出来了,这对初次绕牛的坛友帮助很大,动手就行了。
我前面所说的都是我个人不成熟的经验值,什么电感量、最高频率等参数我都不会算,我只知道窗口一点要充分利用、不能有丝毫的浪费!至于电感量只能绕完了听天由命......

你可以先绕一组初级记下匝数,比如说计划初级2800匝,先绕一个650匝(许多管子超线性是取23%的),然后就绕第一组次级,绕满两层看看具体能绕多少匝,假如能绕下132匝,那么就把初级匝数修正到3050匝,次级绕93+39=132匝。这样电感量就上去了。

因为不同的成品骨架和漆包线的粗细都略有差别,只有实际绕过才能准确知道次级确切的匝数。

网友B:
最近构思了一种方案,准备绕,还没绕。上一个输出变压器绕的不理想,最近准备再次绕制。有意可以绕绕看看,有点难度。

EI76骨架厚度2毫米,那么窗口宽度33毫米,高度10毫米。采用次四夹初三绕法。

初级3036匝,裸线0.21,带皮0.25,每层可绕132匝,共23层,总匝数3036匝,初级厚度0.25×23=6.5毫米。

次级132匝,裸线0.21,带皮0.25,双线并绕,中间夹一层单线0.21绕132匝,双线夹单线为一段。四段并联。次级厚度(0.25+0.25+0.25)×4=3毫米。

初级之间不再层层垫纸,初次级之间垫两层0.08的电缆纸,这样下来,刚好小于10毫米。

0.44截面积0.1520,三根并联截面积0.1520×3=0.456       相当于裸线0.76(0.77截面积0.4657)

0.21截面积0.03464,12根并联截面积0.03464×12=0.41568   相当于裸线0.73(0.74截面积0.4298)

这个变压器,是按骨架厚度2毫米计算,铜线是按型号QZ-2-130来计算的。因为现在那种QZ(油性)的漆包线很难买到,那个漆皮比这个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仔细的绕第一个,再绕第二个,绕了4个以后就出徒了。线包烧烧卖铜。

卖铜多浪费,本地废铜线换新铜线,每公斤加20元,线径越粗,还不到20元。一对输出变压器用不了一公斤铜线。如果买一公斤,至少80元吧,如果本地可以换线,只要说明线径和重量,人家免费绕线盘上面。这样折腾几次也不到100元,单买铜线,价格太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构思了一种方案,准备绕,还没绕。上一个输出变压器绕的不理想,最近准备再次绕制。有意可以绕绕看看, ...

您这个计划我觉得绕不下。按我的习惯是线包总厚度x1.15~1.2的蓬松系数不超过10mm才行。若是新手还是留1.2系数比较稳妥。
再有:计算数据为每层132匝,实际每层能确保绕125匝就不错了。除非您有自动排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计划我觉得绕不下。按我的习惯是线包总厚度x1.15~1.2的蓬松系数不超过10mm才行。若是新手还是留1 ...

这个EI76铁芯,我一个月以前绕过,确实可以绕132匝,保守一点,130匝肯定没问题。你说的很对,需要有一个系数,并且这样算下来,绕的非常满了,加上最外面的绝缘,想放进线包非常勉强。
我原来的数据是2600多匝,次级用的0.25线,单层110匝,9根并联。初级层层垫纸,可以放进去,不勉强,也没太多余量。这个初级电感量只有13H多点,主要是示波器测试波形太难看了,上次买的0.21线还有一半,准备再绕。

绕线机,电动排线绕线机,我这有,一直不好用,不稳定,最近又买两个进口美蓓亚步进电机,回来发现一个驱动器丢步,又买明志的两个驱动器还没到货。到货调试好以后,我就按上面数据绕制。

楼主如果想等,估计这星期天可以绕好,不想等,可以按自己的数据绕。

这是上次数据。

平均匝长21厘米,初级每层裸线直径0.21,带皮0.25,每层132匝,8+10+8=20层,总匝数=2640匝,0.21*2640=554.4米,0.21的铜线1公斤是2400米,554.4/2400=0.231,绕两只牛的初级铜重就是0.462公斤。

次级使用裸线直径0.25,带皮0.30,次级每层110匝,按6层计算110*6=660匝,660*0.21=138.6米,1公斤铜线是1100米,那么138.6/1100=0.126公斤,两只就是0.252公斤。

次级按9层计算,110*9=990匝,990*0.21=207.9米,207.9/1100=0.189,两只牛0.189*2=0.378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没上论坛,迟来的回复。
楼上茹祥臣老师说的很全面了,连电感量都预估出来了,这对初次绕牛的坛 ...

先绕初级650匝,再绕次级试水,我看没必要,只接根据手上线绕次级,后决定初级匝数。
没必要就不要搞4欧抽头,这么绕,4欧挡漏感大,方波差,频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