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座A、B卡带速电位器相差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8-17):
一台2磁头双卡卡座,原本A、B卡的带速都很正常,且带速电位器位置相差不大,基本在同一位置,略有差别。
突然有一天,B卡带速变得比较块,而A卡依然正常,无奈,只好重新调整B卡带速,调整好后,B卡带速电位器的位置与A卡相差很大,除此以外,其它功能全都正常,没有任何毛病。
仔细检查了A、B两卡的皮带、收带轮力矩等对带速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发现两卡皮带松紧几乎完全一样,收带轮力矩也几乎完全一样,且都在正常范围内。
不知B卡带速为何无故变快?
重新调整好B卡带速后,两卡带速电位器位置为何相差那么大?
如果说B卡有问题,为何重新调整好带速后,所有功能全都正常?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电位器也可能变质

楼主:
机子的型号为JVC TD-W216。
按道理,JVC卡座的用料和做工应该是很不错的,不至于那么烂吧?

网友:
再不正常就要检查上面提及的问题了,老古董就不要强求与新的一样了

楼主:
今天又把高速复录的带速(HIGH SPEED)调整了一下,调好后,A、B两卡的HIGH SPEED电位器的位置居然比较一致,相差很小。
NORM SPEED电位器的位置依然相差比较大,没有什么变化,带速还是很稳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B卡的NORM SPEED电位器有点变质了呢?
如果是B卡NORM SPEED电位器变质,为什么B卡的NORM SPEED仍然那么稳呢?
图片中,左上是A卡HIGH SPEED电位器,左下是B卡HIGH SPEED电位器,可以看到,两卡还是比较一致的。
右上是A卡NORM SPEED电位器,右下是B卡NORM SPEED 电位器,可以看到,两卡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把高速复录的带速(HIGH SPEED)调整了一下,调好后,A、B两卡的HIGH SPEED电位器的位置居然比较一致 ...

半可调电位器年长日久也是很容易失效的。一是两端阻值无穷大,二是中间抽头与碳板接触不良是常见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可调电位器年长日久也是很容易失效的。一是两端阻值无穷大,二是中间抽头与碳板接触不良是常见的故障。

问题是调整B卡NORM SPEED电位器时,带速变化非常平滑、均匀,没有丝毫跳跃、突变的现象。
这说明B卡NORM SPEED电位器接触良好,碳膜光滑平稳,没有丝毫失效的迹象。

网友(2023-11-28):
将电位器对调,试一下

网友:
如果机器久置不用,
那么内部阻力增大的不同也会带来差异,,,
碳刷磨损程度不同也会带来差异,,,

网友:
电机性能不一致了,就像老车要多费些油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而且速度校准后过段时间又变化了,第一感觉是电位器接触不良,但电位器调到0阻值的状态电机还是没能降到正常转速,这么说不会是可调电阻变值引起。

网友:
我的夏普700,速度不稳定,有时播放过程中明显听到速度突然变化,首先怀疑可变电阻接触不良,换新后还是一样;又怀疑电机电刷及换向器积碳脏污,打磨清理后依然如故,仔细观察发现是那条扁传动带运行时位置发生变化引起的,正常情况下扁带应“骑”在皮带轮最高点,但它有时正常,有时掉沟底,沟底的轴径小,自然会变慢,再进一步检查发现造成这一原因的是支承电机的三个橡胶垫老化收缩弹性变弱,电机松动出现一定的顷角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