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8840A土造A/D校准源及校准实践

楼主(2023-08-18):
福禄克8840A台表用久了会出现各种故障,手里这台,表现为正负翻转误差超过5个数,简单的档位校准解决不了问题又心有不甘,恰逢网友提醒,可以试试A/D校准。之前没有仔细了解这一块,以为必须专业校准源才能担此重任,经提醒,仔细研判,觉得只要有2伏以下的比较精准的几组电压就可以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打板,焊接,校准操作,几经周折终于将正负翻转误差干到2个左右。土造的校准源很简单,两节18650得到8伏供电电压,7805稳压供AD584输出2.5伏,9只10K多圈电位器一端接接地,一端接2.5伏,调整中间抽头分别得到0.03,1.01……等9个电压,再按A/D校准要求操作即可。注意:因为不是专业的校准源,精度达不到,并不是一次校准就万事大吉,而是经过反复试错后才得到满意结果,没有心理准备不要轻举妄动,可能结果还不如原来。另外,虽然是多圈电位器,但是抽头得到的电压用5位半表测量,后两位数很难调出来,所以有点勉强,如果有专业的电压源可以方便的多。

补充内容 (2023-8-18 11:41):
因为8840是5位半的表,因此校准源也必须有相当或更高的精度,如0.03伏,最好达到0.03000以上,这样才能少走弯路。

网友:
这样做只是心里安慰而已。。。。。。。。。。。。。。。。。。

网友A:
有用吗?我发现福禄克的表几乎每几年都会出现校准代码,每次都得寄去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吗?我发现福禄克的表几乎每几年都会出现校准代码,每次都得寄去售后。

专业计量校准,有时比买新的机器还贵,私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国营企业没办法,要HSE审核,计量器具要年审,例如,空压机等常用的压力表,检测一次比新表还贵,但是必须得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用吗?我发现福禄克的表几乎每几年都会出现校准代码,每次都得寄去售后。

真的假的?Fluke的什么表会这样子?

楼主:
把一级调整改成二级串联调整,校准电压值误差能够控制在5个底数以内,提高了A/D校准精度,正负翻转误差干到1个底数。看来要搞A/D校准,有一个专业校准源非常必要,我这土家伙只能算是救急,把恶心人的正负翻转误差搞得算是说的过去了。实践来看,校准源误差越小效果越好。重申一遍,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举妄动做A/D校准,原机的校准数据是专业校准源搞的,效果比咱这土家伙准确的多,只有更换了A/D集成,校准存储器,基准等情况,导致精度超差才可以冒险尝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Fluke的什么表会这样子?

是的,我所有的测量仪器都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所有的测量仪器都是

你所有的仪器都是自带RTC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所有的仪器都是自带RTC的?

一个钳形表,一个万用表都拿去售后弄两次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钳形表,一个万用表都拿去售后弄两次了哟

哦,Fluke的表出这状况比较少见。

主要是不能理解之前你贴里那句 “有用吗?我发现福禄克的表几乎每几年都会出现校准代码,每次都得寄去售后。” 到底是什么状况,罕见。

网友(2024-03-31):
引用 网友A:
有用吗?我发现福禄克的表几乎每几年都会出现校准代码,每次都得寄去售后。

坛友,您的表是什么型号的呢,我手边能摸到的福禄克怎么都没有校准的提示呢,

网友:
我的8840正负翻转误差刚好5个数,给你一说明白了,自已不敢校。

楼主:
A/D校准的有个必要前提:±7伏基准电压值必须足够精度,特别是-7伏,这个值最好达到-7.0000,因为校准电压值是在基准电压值精准的条件下给出的,如果基准值超差太大,校准工作很难进行,会出现输入的校准值错误。造成-7伏基准值偏差的原因,一是元件老化,另外也存在U701、Z701、R701(阻值100—500K)不配对情况,手册注明这三个元件要成组更换。如果出现了基准值偏差,简单的处理办法是用500K多圈微调电阻代替R701,调整阻值到-7伏符合要求。R701是五环电阻,精度1%,用多圈微调电阻代替应该够用。如果+7伏偏差过大,可能U702或Z702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校准的有个必要前提:±7伏基准电压值必须足够精度,特别是-7伏,这个值最好达到-7.0000,因为校准电压 ...

至少得有一定精度才能拿来校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得有一定精度才能拿来校表吧:

当然了,源或参照表的精度越高,校准效果越好,但是往往土八路不具备太好的条件,应急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用吗?我发现福禄克的表几乎每几年都会出现校准代码,每次都得寄去售后。

不是终身保修吗? 保修不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终身保修吗? 保修不免费?

需收费哦,还得寄去上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用吗?我发现福禄克的表几乎每几年都会出现校准代码,每次都得寄去售后。

校的几位半的表?这价格不贵啊,送校的地方是FLUKE吗?

楼主(2025-01-19):
A/D校准源改进:之前的土校准源采用并联电路,也就是微调电阻都并联在2.5v输出上,因此微调电阻上的压降就是2.5v,这样很难做精细的电压调整,改进电路采用串联方式,并且在微调电阻上并联200Ω电阻,以及在上下级微调电阻间附以分配电阻,使得每一个微调电阻上的电压落在对应校准电压范围内,电路电流约0.3mA,微调电阻压降约60mV,相比2.5v压降,精度提高了40多倍,经实际调试,很容易调出校准电压值±1尾数,且输出稳定。有偿提供电路板GB文件,按电路板元件焊接能确保成功。

楼主(2025-03-31):
为顾客修福禄克8840a,现象是屏不亮,原因是变压器灯丝脚焊盘断裂,补焊修复。然后进行了电压档校准。测试发现,虽然本档电压测试基本准确,但是用高位档测低位电压(例如用20v档测1v)时误差很大,明显线性不好。测试7v基准正常,有这先决条件就可以做A/D校准了。安照手册要求逐步输入校准电压,完成后再检测电压档,读值发生了变化,这是A/D校准发生了作用。重新档位校准,完成后发现线性误差基本消除。这是一次成功的A/D校准实战,如果没有这个改进后的A/D校准源,真没有底气搞A/D校准。农村有句常用语,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个A/D源虽然土,但是很好用,它的精髓是最大限度的压缩了各微调电阻两端的压降,很容易调出所需的稳定电压值,这组电压值有了,A/D校准就轻而易举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顾客修福禄克8840a,现象是屏不亮,原因是变压器灯丝脚焊盘断裂,补焊修复。然后进行了电压档校准。测试 ...

楼主你好
这能校6位半的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这能校6位半的表吗?

不能,是专门为福禄克8840a台表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