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网线对接头

楼主(2023-08-18):
以前买过现成的网线,原本是8芯的,拆开一看是4芯的,垃圾。
网线对接头,实体店买的,3元一个。这价格应该对得起这质量吧。
不会也是4芯的吧,于是开拆,的确是8芯的,良心价。

网友:
以前的肯能会是四芯的,】
    但现在基本上都是千兆网络的,所以也基本是8芯的

网友:
这个不行,有那个质量更好的,带防水的。

网友:
这种插接件作为一般的家用,问题不大

网友:
比太空豆好哇

网友:
有几个,没用过,一般都用整线。

网友:
最早的网线是8芯(4对双绞线)但只用2对双绞线(收、发各1对)。后来的网线就都是4芯了,

网友A:
对接头很方便,但是直接色/色对应拧接起来互相绝缘了也可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接头很方便,但是直接色/色对应拧接起来互相绝缘了也可靠吧?

不嫌麻烦当然可以,用一种带油的压接线鼻子更方便,钳子压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用拆,连电脑上测下速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