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风扇中热保护保险丝,也来拆修一个电风扇吧^_^

楼主(2023-08-18):
看到温度保险丝在哪里了吗^_^

楼主:
小心地用剪刀剪断绑住它的线匝,轻轻拿出来~

网友:
热保险坏了吗?,一般标有温度值,以前的电扇可能没有,电机不热。

楼主:
再用打火机(不是防风的那种)火烧热缩管,拉出热缩管后测量,温度保险丝阻值正常。
该电机,不是温度保险丝熔断哟~

楼主:
放大图片,可以看到问题在哪里了吧~

网友A:
铝线绕组,引出线接头处易铜铝反应氧化。

楼主:
再火烧热缩管后看到,电机的三个线头已长短不一~

网友B:
电扇质量很好,铝合金外壳,加油孔。

楼主:
因为中间线头太短,不好接线,等下,帮他换一个电机~

楼主:
因为有个线头的线太短,试着接了一下线……
经过焊接,白线与蓝线之间已接通,万用表2k档位测量阻值为86欧。而白线,蓝线与红线之间,怎么接都不通。
我前面讲过的换电机的话,是对的~

老法师就是这么霸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扇质量很好,铝合金外壳,加油孔。

铝壳电风扇,收废的收很多,我没有要来过~
以后回老家,整一个本地出的“天仙牌”,看能不能如愿,随缘啦^_^

楼主:
我老家出品的老电扇,风格不一样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线绕组,引出线接头处易铜铝反应氧化。

当时,在用户家这个风扇运行中应该是打火冒烟了^_^

网友:
风扇年代感已蛮强了,当年铝线电机还是很少的。

楼主:
当年的电风扇,依靠外置电抗器调速。后来出的才将电抗器绕进电机绕组里进行抽头调速。调速原理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