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台6N2+6P14的单端

楼主(2023-08-18):
          最近做了一台6N2+6P14的单端机,开始图纸参照坛友的现成图纸融合了一下,没有使用负反馈。用信号发生器调试时发现2个问题,一、频率到了5K以上,输出幅度(8欧端)衰减开始严重到20K时达到1/3左右。二、灵敏度偏低,前级只有40左右,高频更低。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根据以往经验,在6N2复合了一只三极管(3DG27C)三极管电流控制在2mA略多,前级增益提高至60倍左右。输出阻抗也相应的下降不少。对于高频衰减问题,无意中发现功率管6P14栅极电阻使用100K的比使用470K衰减要小,使用40K时效果更好,但整机增益下降严重。决定的把原图中栅极电阻更换至100K。
        在听觉上,使用6N2复合三极管声道与不复合三极管(高频衰减严重)声道没有区别,可能是我的耳朵不行了听不出区别。
        3DG27C耐压只有150左右,为了解决三极管耐压不足的问题,电源采用高压延时上电方法,6N2充分预热,上电后可以保证三极管不会过压损坏。

补充内容 (2023-8-20 00:03):
6P14电子管单端做完了,一些冲锋的管子要处理了

网友:
这个前级设计不合理

网友A:
3DG27的接法比较特殊,值得琢磨一下。

网友:
好专业,是个老手

网友B:
阴极推动阻抗不能匹配,不看好前级这种接法,前级应该采用屏极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阴极推动阻抗不能匹配,不看好前级这种接法,前级应该采用屏极推动

     这样接相当于复合管,主要是提高输出电流及放大倍数。

楼主:
     个人认为一般情况下输出变压器是跑不掉的 ,不像三极管输出电流要个10A、8A的轻松搞,谁让喇叭阻抗只有8欧左右呢。至于电源用变压器感觉就是重了点,但不是便携设备问题不大,其余的方面,特别是可靠性与电路简单方面优点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6P14单端滿功率输出交流推动电压5V左右,6N2推动足够有余。

     6N2电路阳极电压250V时,电阻100K,放大量大概60-70倍,同时6N2的内阻比6N1大。加了这个三极管两方面都可以改善。有于加大负反馈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G27的接法比较特殊,值得琢磨一下。

      这样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手中的3DG27耐压不足只有150V,三极管集电极如果与6N2共阳极,有生命危险 。同时三极管低饱和电压会影响6N2工作。这个电路总体感觉效果不错。三极管集电极电压40V左右。动态范围足够(感觉还可以低到20V左右,这样放大倍数还可以提高),内阻也不大还可以让它下降。

网友:
6N2把6P14都推不满了?

网友:
做的真好!
外壳一平凡,内部很不错,过去的风格,喜欢

网友:
闲的无事,翻出一台多年前朋友送的6P1的胆机,试了试,与成品功放对比低频衰减特别厉害,打开看看偶合电容已加大到2.2微法,想回头再加大一点试试,不知哪位大咖有此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