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ctrocompaniet aw400 维修手记 ———— 相信可纳入最古怪案例

楼主(2023-08-18):
故障是冷机启动要大概 1 分钟才完成自检,但热机就正常每次都 5 秒通过。

            图像来自网络

网友A:
看来老外维修工也是二把刀,这故障明显是电容失效,热机恢复,一般用电吹风加热怀疑部位,最终锁定故障元件

楼主:
接到这功放时机主告知曾经送代理指定维修部但不得要领,但好像还可以正常使用。实际这类问题可大可小,严重起来音箱烟花也有可能。

                图像来自网络

楼主:
维修部检查报告评测需 300 大元更换一个运放但不保证会排除故障,未知后续还要多少金,还说明操作由 electrocompaniet 官方指导的。

楼主:
aw400 标称 8ohms 负载有 400w 输出是由两个传统 ocl 功放模块以 btl 形式连接达成,这是有故障的功放模块。

楼主:
维修部把 op134a 运放周边电路搞得一塌糊涂,二极管 d400 看来已被更换。

楼主:
因为不认为故障来自 op134a 运放周边电路,根本不会跟据这个思路去做。一向的宗旨是尽力保留原装,除非万不得已不会大拆解,联系 electrocompaniet 希望分享原理图又被拒绝,结果是花费了多点时间找到原因。

楼主:
图中的骑板电容抬高一点点,绿色指示原来的位置,就烟消云散。

排除故障过程相当戏剧性,论坛高手云集,说说您会怎么做。此主题回复超过 50,即分享操作过程。

网友B:
电容造成了反馈或者自激?

那个维修部是找了炊事员焊板吧

网友C:
电容造成了反馈或者自激?或者说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造成了反馈或者自激?

那个维修部是找了炊事员焊板吧

我们叫他 cowboy。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造成了反馈或者自激?或者说电容漏电?

电容反馈、自激或漏电通常不会改变位置一点消除,特别是它旁边没有其他零件。

网友A:
你那电容估计是内部接触不良,扳动恰好使其接触,早晚还会犯病,因为之前角度是可用的,不是出厂就不行,所以最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老外维修工也是二把刀,这故障明显是电容失效,热机恢复,一般用电吹风加热怀疑部位,最终锁定故障元件

谢谢元老点评。

元老就是元老,如果那位牛仔懂得用热风吹就不会动辣鸡啦!

电容无失效,还在那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电容估计是内部接触不良,扳动恰好使其接触,早晚还会犯病,因为之前角度是可用的,不是出厂就不行,所 ...

好尝试,横向思维一下。

网友:
维修遇到有灰、油渍、。等pcb板,我一般会先清洗一下

网友D:
我整这么多机,感觉你自己整了个乌龙,根本就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整这么多机,感觉你自己整了个乌龙,根本就不懂。

差不多可以讲辣鸡都无用就整好部机你认为是乌龙?相信你很有经验,出点干货啦,你的回复连概念都不沾边,只有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电容估计是内部接触不良,扳动恰好使其接触,早晚还会犯病,因为之前角度是可用的,不是出厂就不行,所 ...

反方向思维试试。

网友:
想看看排故的细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来老外维修工也是二把刀,这故障明显是电容失效,热机恢复,一般用电吹风加热怀疑部位,最终锁定故障元件

感觉是这个原因,要烤烤火升升温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这个原因,要烤烤火升升温才行

我过去遇到这情况一般用烙铁加热,或是冰箱冷冻再测量,会使问题出现

网友:
是脱焊了吗还是焊盘有裂隙?很想看结果

网友:
继续顶,把结果顶出来

网友:
按楼主所发的图片和炒作,这是假焊引起的故障,别问为啥。挪威音乐之旅Electrocompaniet AW400单声道后级8欧/400w、4欧/800w重达50斤A类功放,可想而知产生热量之高,何况是双面线路板,唯独骑板补一颗电容的,大家明白啦吧。

AW400

AW400

网友:
楼主这番神操作,也可以认为另外一种情况,该电容是千层糕的,补上留脚较长而靠近印板铜箔耦合感应自激,输出中点电压偏移。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换的二极管大些和维修部检查报告评测,比正常稳压15v而降到14.5v,这说明了什么。所以呀建议楼主把该电容焊回原位置,换上功率大些热稳定高些的稳压二极管,消除隐患。

网友:
前些天在微信上看到个,液压设备油缸老是没劲儿,乱七八糟换了一堆能想到的都换了就是不行,然后电机烧了。老板告换了电机开机前把他叫上。换了电机后工人把老板叫过来,老板把机器旁边摆上鞭炮放了一通,开机好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