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裹灯丝的白色物质脱落了,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08-18):
1940年的电子管,灯丝能点亮,就是灯丝表面的白色包裹脱落了。
会影响音质和寿命吗

网友:
电子粉掉了,掉的不多不影响

网友:
大概率是灯丝的防氧化涂层   早期电子管是先涂这个然后抽真空 可以延缓半个小时的氧化
影响 如果管脚没有生锈 漏气 可以不用管
早期电子管为了防止轻微漏气故意设计 的后来工艺提升就省去了

网友:
白色部分是栅极和阴极的绝缘层吧

网友:
老化了,说起来肯定有影响。
不过1940年的管子,也不必要求这么多了

网友A:
是直热式还是旁热式的灯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热式还是旁热式的灯丝?

直热,就是细细的灯丝表面那层白色物质

网友:
应是放射电子的涂覆层,脱落后会影响屏极最大电流或换个说法会影响阴极最大放射电流。

网友:
直热式管的灯丝就是阴极,灯丝表面的涂层是发射电子的,直流电子管的直热式阴极是在钨丝外面敷有氧化物(BaO),。氧化钡白色。旁热式灯丝的涂层是用来与阴极绝缘的材料,不参于电子管工作。如果脱落最坏的情况就是阴极与灯丝漏电表现大的交流声与失真。

网友:
灯丝加上额定电压
测发射能力和与其它电极漏电情况,

网友:
发射电子能力减弱了吧?屏流减小了

网友:
     如果是旁热的影响不大,如果是直热的,阴极发射能力会大幅下降

网友(2023-10-01):
我手上好多只866灯丝上的也脱落了,像烟灰一样,测试正常,872就没发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