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输出牛的计算

楼主(2023-08-19):
单端输出牛制作  也可以根据铁芯大小  阻抗多少  例如阻抗5k:8我可以先初定初级匝数2500然后反算出次级匝数  根据空间及电流大小确定线径  这样反复验算几次  决定下来
现在想做台推挽牛  是否也可以根据以上原理  决定  例如2500一分为二  让后正反绕制  初级串联  次级并联这样制作  铁芯互插
初级匝数和次级匝数和单端牛  差不多
胡思乱想  望请指正

网友:
可以啊。推挽和单端只是阻抗不同(同型号管),计算方法相似(计算截面积等的公式不同)。

网友A:
关键是:“先初定初级匝数2500”的依据是什么?

通常来讲,在低频段某频率-3db时,对应的电感量,是某个数值,然后反推求出:某铁芯Sc时需要多少匝数,即按设计功率和电感量,来求安匝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先初定初级匝数2500”的依据是什么?

通常来讲,在低频段某频率-3db时,对应的电感量,是某个 ...

输出牛制作  初级电感越大越好  层间电容 漏感越小越好  所以初定初级匝数2500 一般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先初定初级匝数2500”的依据是什么?

通常来讲,在低频段某频率-3db时,对应的电感量,是某个 ...

试一试  然后根据实测数据调整  计算出的匝数往往偏小了

楼主:
也可以  但是空间占有率  还是初级匝数  线包不能太鼓  不能太多空余  所以初级线径必须满足电流大小  这是最低要求  尽量线粗

楼主:
单端牛有忘记眯眯的软件  电源牛也有  电感计算也有  就是推挽输出牛计算他没出  忘记眯眯已经十多年没出现了  现在做基础性研究工作的人少之又少  所以很想念忘记眯眯的。

楼主:
矿石收音机论坛办的不错 所以我是没事就来这看看  逛逛  有份亲切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端牛有忘记眯眯的软件  电源牛也有  电感计算也有  就是推挽输出牛计算他没出  忘记眯眯已经十多年没出现 ...

据说乐潘牛的老板,就是忘记眯眯。忘记眯眯,在输出牛领域研究的很多,也公布了很多研究成果,隔壁论坛很多人都因他受益。

楼主:
发错了  从新再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乐潘牛的老板,就是忘记眯眯。忘记眯眯,在输出牛领域研究的很多,也公布了很多研究成果,隔壁论坛很 ...

乐潘我有他微信  问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