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锂电充电钻?

楼主(2023-08-19):
想添置个锂电池的充电手电钻,电池盒要是牧田款的,因为手头电池都是牧田款,方便兼容。
是买个有牌子的充电钻 还是 国产杂牌充电钻,电池不需要可以自己diy,主要是手电钻主体质量要过的去,关键还得是性价比要高。
二手也可以,大家推荐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多少合适?我也在找,前阵子看拼多多上有那种蓝色款的,就是不知道质量咋样,还没下手

之前买了国产小牌子的锂电充电角磨机,发现质量相当不错,除了电池不是名牌电芯。
主机还是挺耐用的。
平行思考,那么国产小牌子的充电电钻应该质量也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B:
上东城无刷吧,一般家用12V即可,如果需要扭矩上2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东城无刷吧,一般家用12V即可,如果需要扭矩上20V的。

你这,人家都说了牧田款电池你还东城
网上现在大多数无刷工具都是公版的,只要注意电机是铜线的就行。
公版的好处就是坏那块直接换,电池有转换器,最近两年比较火的公版机器是答疑的,就是淡绿色的那种

网友:
买全套不如买机头,因为你不知道他用的啥样的电池。
网上有很多卖机头的,电池和牧田通用。

网友:
威克士130,,,

网友C:
我买了一支东成旗下DCA牌子ADJZ1604E无刷充电钻,实体店花了300块钱,2块电池,用着还可以。网购可能240块左右,有的还是配金属夹头的。如果不用夹钻头打孔,仅用于拧螺丝,直接买起子机好了,换头比较方便。

网友D:
电钻建议还是大牌子,在做稍微精密一点的加工时就有差别了,主要是同心度,稍微要一点精度,杂牌子的打3个的孔,可以出来是3.5,当然夸张了点,意思表达明白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钻建议还是大牌子,在做稍微精密一点的加工时就有差别了,主要是同心度,稍微要一点精度,杂牌子的打3个 ...

话说现在国产公模的所谓杂牌的电动工具质量也还不错。
可能这就是国家工业实力的提升吧。
要求不高,家用一般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一支东成旗下DCA牌子ADJZ1604E无刷充电钻,实体店花了300块钱,2块电池,用着还可以。网购可能240块 ...

我对东成好像不太感冒,质量马马虎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东成好像不太感冒,质量马马虎虎吧。

  价钱不太离谱的还有卡胜KPRESS,质量还可以。

网友:
                考虑性价比,要求不要太高,价格优先还是性能优先是第一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