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M2650没有二极档一样估测二极管

楼主(2023-08-19):
这是外壳已成黄皮的日本玩具小台表,外接9V适配器或内置9V电池
没有二极档和导通档
耗电电流在6mA多,内部磁保持动作电流50mA左右(有点搞不懂UT71A换下的9V放这个上几天用下来都不出电池符号,5.8V出符号,71A   DCV档开机4mA多但这电池已不能用了)
200mV和2V档内阻1G吧,
2V档以上都是10M内阻
2V档内阻1G在这些小表中比较少见,对测低压大内阻的比较准确

原来测表电阻档开路电压用10M内阻的表一般只能测出一半

现在用2650解决了这个问题

主芯片0660

主芯片7501

它的各量程电阻档全是开路3V 量程内恒流

那么这表没有二极档完全可用2K档代替二极档
2K对应2V,1K对应1V
那些喜欢读阻值的人,只有这种全量程内1mA的才符合阻值对应压降

因是全量程恒流,点亮这些发光管都是1mA也是很亮的

因这表的电阻档各档开路电压全是3V, 常见的二极三极管都能搞定
场管也一样搞定
下面的IGBT它一样搞定
(二种万用表估测零件的依据:不短不开

DMM2650

Protek223

电阻档OL到0欧大概1.5秒不到,比139C和219等快些,比223要慢不少,尾数会跳一至三个字才稳定。
我对它的速度可以接受。

此表没有导通档会叫是个遗憾,但有1mA恒流二极档(2K档)是个亮点
电容档也没有,但在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
电阻各档全是开路3V,测低压电路,如电子表要留意

补充内容 (2023-8-21 08:54):
此表没有单独导通档,但它有可开可关的呼叫器
每个电阻档可导通报警声(也是有开叫值的,如200欧档是30欧吧)
每个电压和电流档可超量程报警声

楼主:
IGBT
指针表能搞定
数字表也能搞定

289、87V等的电阻档就能搞定

下图的9205太普通、台普及了吧
一样搞定

网友:
200mV和2V档内阻1G吧,
2V档以上都是10M内阻
2V档内阻1G在这些小表中比较少见,对测低压大内阻的比较准确
+++++++++++++++++++++++++++++++++++++++++++

这个表好像是用 7135 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80122-1-1.html

7135 基本量程就是 2V

虽然说 7135 用 LCD 很奇怪,不过可能该表设计时还没有 7129,此外其实 7129 是可以用 2V 基本量程的,但大多数手持表都故意使用了 200mV 量程

网友A:
这表没有二极档完全可用2K档代替二极档
2K对应2V,1K对应1V
那些喜欢读阻值的人,只有这种全量程内1mA的才符合阻值对应压降

+++++++++++++++++++++++++++++++++++++++++++++

未设计专门的二极管档的台表中 1k 档可作为二极管档是很常见的

尽管并非都如此,但确实很多台表 1k 档是 1mA 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没有二极档完全可用2K档代替二极档
2K对应2V,1K对应1V
那些喜欢读阻值的人,只有这种全量程内1mA的 ...

老师见识广,手上台表多

我全是低档玩具表,这个如算台表?
那就是我唯一的宝贝
我手持表都不是恒流,只有毫伏档内阻高
看看坛友发帖也用手持表测电阻档开路电压低,当时我只能用个小电容充电后快速估测电压是1V左右。

我估计早期没二极档的大概都可用2K档(1K档,看满量程值)代替

谢谢
学习了

网友B(2025-02-19):
引用 楼主:
老师见识广,手上台表多

sandan老师,这个2650用啥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ndan老师,这个2650用啥电源呢?

这要说实话

电路我确实外行,你们大家都是我老师

我只是在用东西时比普通人有些感觉吧了,对修电器从小就有爱好

我是凭爱好和使用感觉修东西,不要学我的坏习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要说实话

电路我确实外行,你们大家都是我老师

sandan老师谦虚了,我是问DMM2650这个小台表用啥供电?外接电源?内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ndan老师谦虚了,我是问DMM2650这个小台表用啥供电?外接电源?内部电池?

9V电池,待机电流好像不到10mA 有外接9VDC  3.5插座

但也奇怪
手上的UT71A  DCV档4mA多,ACV档8mA多,可71A都是用好马上关机。
而这个表都没舍得用新电池,都是71A换下的电池放这表上用,每次用完都不随时关机,感觉用的远比71A长(关机电压应该也很低)
而此表内部还有个频繁跳动的磁保持继电器,虽然不耗电,但在动作时电流不小,应改对9V电池不利吧?

抱歉

是我把电源看成你是问我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9V电池,待机电流好像不到10mA 有外接9VDC  3.5插座

感谢回复!小台表看上去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9V电池,待机电流好像不到10mA 有外接9VDC  3.5插座

sandan老师,您有没有校准DMM2650的方法?我也买了一个和您同款的,电压值有些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