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件生锈了,如保处理效果最好?

楼主(2023-08-20):
请看图,锈成这样子了,有些部位已经脱落了,怎样处理才能尽可能恢复原来的模样呢?

我在淘宝上搜“镀铬氧化修复”,出来很多修复膏、不锈钢翻新剂除锈剂等,但大多是用在汽车上或其他工件上的,不知道哪种效果最适合收录机上带有塑料件的场合且效果最好?有经验的朋友请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铝面板上的污物用肥皂水擦不掉,用什么能擦掉且不会损伤印字呢?

网友A:
做个不锈钢的盖上面应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不锈钢的盖上面应该还好

很难做漂亮了,边缘处理不好。

网友B:
如果不确定,就准备清水,酒精,汽油,天那水,稀盐酸,试一下,

网友C:
抹布沾水,慢慢擦..............

网友D:
用PCB专用蚀刻粉 腐蚀剂  一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按键上的铜绿,可以将它们拔下来,用洁厕灵擦拭掉,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CB专用蚀刻粉 腐蚀剂  一洗就好了。

这种专用的粉剂不好买吧,有名字或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抹布沾水,慢慢擦..............

已经抹布醮水和肥皂水擦了多次了,没有效果才发文求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确定,就准备清水,酒精,汽油,天那水,稀盐酸,试一下,

酒精和盐酸可不是随便用的,会腐蚀塑料。

我曾经用酒精擦过AIWA 990的面板,结果一塌糊涂,从此不敢随便用有机溶剂擦拭机器了。

网友:
互锁键上有绿色氧化物,像是在塑料工件上先衬铜再镀铬(工艺不详),镀铬磨损掉了
对应的提示符像是在铝基板上喷涂(或腐蚀)的镂空效果,除非找专业厂家重新做,业余条件下难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专用的粉剂不好买吧,有名字或型号吗

这是取代三氯化铁的一种环保腐蚀液,搜三氯化铁就可以找到。铜绿用这种一洗就干净了再用清水冲洗。电池漏液铜片弹簧发绿一洗就可以了,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网友:
镀铬自喷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铝面板上的污物用肥皂水擦不掉,用什么能擦掉且不会损伤印字呢?

洗碗用的洗洁精,切记,宁可 洗不净也不用有机化学溶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取代三氯化铁的一种环保腐蚀液,搜三氯化铁就可以找到。铜绿用这种一洗就干净了再用清水冲洗。电池漏 ...

我搜搜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洗碗用的洗洁精,切记,宁可 洗不净也不用有机化学溶剂。

谢谢提醒!我现在真不敢乱用有机溶剂了

楼主:
这个喷剂您实际用过吗?效果如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喷剂您实际用过吗?效果如何?

俺用过,大面积有点假,小件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俺用过,大面积有点假,小件效果不错。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取代三氯化铁的一种环保腐蚀液,搜三氯化铁就可以找到。铜绿用这种一洗就干净了再用清水冲洗。电池漏 ...

大佬,我家的304不锈钢雨棚在焊接部位喷涂了镀铬防锈液,现在想把这层有些斑驳的镀铬漆层给去掉,不知用你推荐的pcb腐蚀液是否可行,能不能腐蚀掉镀铬漆层的同时也把内部的304不锈钢腐蚀了,谢谢?

网友H:
当年我倒卖旧电视机时
用机油搽,不行先用火油搽后上机油
高档点的货, 在上面搞亮后搽干净再上车腊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年我倒卖旧电视机时
用机油搽,不行先用火油搽后上机油
高档点的货, 在上面搞亮后搽干净再上车腊抛光 ...

这个操作有点复杂呀

我已经网购了PCB腐蚀剂和镀铬自喷漆,打算先用腐蚀液清洁锈迹再喷漆保护。

如果效果仍不理想,再考虑操作难度高的方法。

感谢!

网友I:
打磨掉绿色物质,然后用镀铬喷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操作有点复杂呀

我已经网购了PCB腐蚀剂和镀铬自喷漆,打算先用腐蚀液清洁锈迹再喷漆保护。

我这个仅供参考

自己东西要小心

我当年都是搞亮为主,能卖好价格
缺掉的地方用银粉漆补上

我搞得不认真
我有位朋有他能补得像新得,我都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这个仅供参考

自己东西要小心

明白。感谢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磨掉绿色物质,然后用镀铬喷漆

手工打磨费时且很难清理干净,会有残留,化学方法相对容易些,也更彻底。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操作有点复杂呀

我已经网购了PCB腐蚀剂和镀铬自喷漆,打算先用腐蚀液清洁锈迹再喷漆保护。

其实就是氯化铵,你买XX剂,贵。买氯化铵,便宜一半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就是氯化铵,你买XX剂,贵。买氯化铵,便宜一半还多。

其实这种腐蚀剂的效果比较差,或者说非常慢,我不敢长时间让它停留在上面,怕流到机芯里面所以就擦干后用最笨的办法——手工用镊子一点一点儿地刮掉了所有绿色锈迹,已经比原来好看多了。

等有空了再把所有键帽取下来,喷一层镀铬漆,美化一下。

感谢所有回复本帖帮忙出主意的朋友!

网友:
牙膏和棉布蘸水擦洗就行了

网友K:
这个清洗用清洗油烟机的专用清洗剂就可以

网友L:
洁厕灵清洗,如果腐蚀严重可以用水磨稍加打磨,再喷镀铬自喷漆,效果虽然比不上真电镀,但比破破烂烂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清洗用清洗油烟机的专用清洗剂就可以

试过,效果一般,擦好几遍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洁厕灵清洗,如果腐蚀严重可以用水磨稍加打磨,再喷镀铬自喷漆,效果虽然比不上真电镀,但比破破烂烂的好看

洁厕灵主要成份是盐酸吧,得戴手套是吧

万一漏到机芯内部也是麻烦,除非拆卸下来专门处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洁厕灵主要成份是盐酸吧,得戴手套是吧

万一漏到机芯内部也是麻烦,除非拆卸下来专门处理。

是草酸,要戴手套,需要拆下来清洗,清洗完清水加一丁点苏打浸泡,再用清水洗净,效果不好再打磨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草酸,要戴手套,需要拆下来清洗,清洗完清水加一丁点苏打浸泡,再用清水洗净,效果不好再打磨喷漆

明白了,谢谢!

网友:
用厨房里经常用到的一面海绵一面类似于拉丝布(墨绿色有点硬)的那面。加点牙膏,仔细擦,ok了。录音机按键是ABS镀铬工艺,时间长了先是出麻点,严重的镀铬层没了。大部分情况能光亮如新,实际上表面放大镜看已经有腐蚀了。
我的牡丹941外框一圈镀铬件,已经有点严重了,属于麻布袋绣花了,上面方法除了喷漆,都不管用了,俺的心病。
纯铝装饰面板一旦有了印子,没啥好办法的,因为最致密的氧化铝保护层已经被攻破。

网友:
用3M不锈钢清洁剂,喷上一夜毛巾一擦光亮如新,镀层脱落那只能全部脱掉重新镀了。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回复! 有空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