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下4p1s 也就是 4n1n电子管

楼主(2023-08-20):
这个电子管  做单端  做推挽  物美廉价他小300b
用250伏阳压也不心痛  便宜呀!
但是最好按管子150伏阳压制作。
交流灯丝供电  阴极电阻不要选的太大。

网友:
做前级更好,不需要高压,还有足够低的输出阻抗

网友:
直流点灯做耳放是非常不错错的选择。

网友A:
  胆师好!
    正因为此管便宜, 我装的6N4推4P1S单端屏压用到了283V,阴极电压压26v,实际屏压也达到257v了,近十个月来基本每天1-2个小时听,倒也蛮好,看来有的事情不能人云亦云,要自己做了才能相信。个人见解,不一定正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师好!
    正因为此管便宜, 我装的6N4推4P1S单端屏压用到了283V,阴极电压压26v,实际屏压也达到257v ...

做4p1s时,电压过高坏了四个4p1s,可能管子本身就不太好。但是电压高容易烧4p1s也是实情。我近两个月做了推挽和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师好!
    正因为此管便宜, 我装的6N4推4P1S单端屏压用到了283V,阴极电压压26v,实际屏压也达到257v ...

凡事追求最佳  设备都有生命周期  所以产品有建议的使用条件  过度使用  运行不在最佳状态  受命缩短 管子受命可以上万小时  你的实践就如开车  过度使用还没坏也不错而已。不能作为依据 你觉得不错  那是你的权力和认知程度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凡事追求最佳  设备都有生命周期  所以产品有建议的使用条件  过度使用  运行不在最佳状态  受命缩短 管 ...

  胆师言之理!我不是唱反调抬杠,我这仅是个例,岂能认作普遍,或许几天后此管即挂也未知,不过超负荷运行利小于弊是肯定的,这点我认。
  我为啥跟帖?原因是前年装4P1S推挽(阎锡山电路,屏阴电压254V,不算低,己拆)时,听说此管寿命短,但又非常想听听它的声音,因此一下之买了4套计16只,8新8旧。上机实听了8-9个月吧,结果一只都没坏,因此耿耿于怀所致。

网友B:
4P1我用到330V也没问题!
对于胆管,电压高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电流不能大,还要要想办法稳住。
法国的一台EL84推挽,还是固偏,高压420V以上,最高有500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4P1我用到330V也没问题!
对于胆管,电压高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电流不能大,还要要想办法稳住。
法 ...

  曹老好!
    我有一个想法拿不定注意,您老给点拨拨。是关于4P1S灯丝直流供电的,常规是桥后5-6V------10000UF------7805-----二极管。能否将22F/5.5V(或者二只10F/2.7V串联)法拉电容代换10000UF?目的有二:1.减小空间体积  2.增加超大容量有利滤波。就是不知利弊,是否有可行性?您给个意见吧。
..

网友:
1000UF的电容已经足够大了,都不需要稳压,CRC就行。R还有限流的作用。
我的211单端,灯丝也就是10000UF,噪音一样的很低。

网友C:
想用这个管子做耳放的朋友,可以参考我那个耳放帖子

网友:
有个事 不知道真假。这个是德国坦克用电子管,德国坦克经常过一阵就在战场上被击毁。德军不知道原因。后来才知道是这个电子管寿命太短,用久了失效导致失联,被击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用这个管子做耳放的朋友,可以参考我那个耳放帖子

找不见?

楼主:
很多烧友认为阳阴压差大  管子声音好  其实功率等于电流乘以电压都关系  差压大功率大  成立  但是声音好听 没有根据   300b管子  很多人到450阳极电压  说是声音好  450伏其实如果是自给栅负压  阳阴压差也就三百多伏  固定扁压才是450伏  我试过桂光管  自给扁压  450伏  也没觉得声音好到哪里去  结果不到五十个小时  三极管要变成二极管了。栅极基本要报废。这个管子也是  阴阳压差大  做到250甚至以上  大有人在 但是声音好听难说  管子薄命那是注定的 至于薄到那个份上  有待你去试验。设计  生产他们的数据肯定有道理的。你不信也是你的权力。

楼主:
胆机输出牛是关键原件之一  初手还是买一个为妥  忘记眯眯  输出牛还是很有一套的  现在做生意了  乐潘  可以买他的  起码技术不骗人。其它的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