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R-912中短波灵敏度低修复

楼主(2023-08-20):
德生R-912中短波灵敏度低,这种原因一般都是中放问题,中放唯一出问题的都是陶瓷滤波器变质。用一高性能陶瓷滤波器并上灵敏度大增,换上后该机器灵敏度恢复到出厂状态。

网友A:
用各种仪器测测,坏的陶瓷滤波器与好的有什么区别。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各种仪器测测,坏的陶瓷滤波器与好的有什么区别。建议。

这么说我的9700DX的调频也是10.7滤波器坏了?

网友B:
我的德生9700DX调频灵敏度很低,一直不佳。曾经也怀疑过这个滤波器,手头上没有,就没有进一步去检查。等下我用小电容跨接试试

网友:
陶瓷滤波器方便了工厂化大生产,简化了调试过程,但是损耗大、曲线差、易失效,整体性能不如全中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德生9700DX调频灵敏度很低,一直不佳。曾经也怀疑过这个滤波器,手头上没有,就没有进一步去检查。等下 ...

你并一个10.7M陶瓷滤波器上去,就能判断出原陶瓷滤波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2024-04-03):
9710中波灵敏度变差,是不是也是这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