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文题

楼主(2023-08-20):
10年前的电脑没用过网线上网,基本上用无线网卡,无线网卡坏了,插上网线电脑的网口灯不亮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网线接口长期没用,接触片表面氧化了。
用一字螺丝刀小心清理一下网线接口里的触点。

网友:
先测一下网线好坏,交换机那边换个端口,本机ping一下 127.0.0.1,ping通了再ping一下网关ip(如果ip不是自动分配的,本机要设一下和网关同网段的唯一ip地址及子网掩码)

楼主:
好的!我试试,再不好我买个无线网卡

网友A:
十年的电脑没什么好折腾的了,如果只是上网,买新的/二手的IPAD.

楼主:
我们厂是做自动化的,老板给大学生们配笔记本电脑,学习plc编程。老板嫌我年龄大了不让学,我只好用自己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年的电脑没什么好折腾的了,如果只是上网,买新的/二手的IPAD.

我觉得IPAD屏幕太小了,我都是吧IPAD镜像到电视上,看抖音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厂是做自动化的,老板给大学生们配笔记本电脑,学习plc编程。老板嫌我年龄大了不让学,我只好用自己的 ...

赞同/支持你学习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