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分立元件音频功放电路

楼主(2023-08-20):
电源使用30V电压,电路使用OTL电路,8欧姆喇叭,输出功率5W左右
https://v.ixigua.com/iJq2RmDF
为什么发不了视频只能发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V电压,OTL电路,负载8欧姆,输出功率5W

这个是平均功率,最大功率大概12W左右了,10*10/8=12.5W

网友B:
30V供电的OTL功放,如果电路结构和元件参数合理,那么最大输出28Vp-p,有效值10V应该没问题,但我看视频说“带负载输出20Vp-p”,显然还是调试得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V供电的OTL功放,如果电路结构和元件参数合理,那么最大输出28Vp-p,有效值10V应该没问题,但我看视频说 ...

输出管子没有用复合管,可能会造成输出电流不够,所以带载的最大输出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V供电的OTL功放,如果电路结构和元件参数合理,那么最大输出28Vp-p,有效值10V应该没问题,但我看视频说 ...

对啊,带载电压下降,输出内阻高了,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管子没有用复合管,可能会造成输出电流不够,所以带载的最大输出功率不够

因为没有那么多,大功率管子,没法搞复合管所以只能这样了,估计原因就是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那么多,大功率管子,没法搞复合管所以只能这样了,估计原因就是这个了

“复合管”是把小功率管与大功率管复合起来,目的是提高有效放大倍数,并不需要更多大功率管。目前大多数功放管的放大倍数都不太高(因为放大倍数太高的三极管用在功放里面未必失真低),对于放大倍数只有100左右的功放管来说,这种输出功率不是很大的功放是可以不用复合管的,方法就是把推动管换成2W的大功率管,然后再把推动级集电极电流提高到50mA以上(100mA以上输出波形会更好)——当然,推动级设置这么大的集电极电流,集电极电阻要大大减小,经典的RC自举电路已经不合适,最好再增加一只功率参数与推动管相当的PNP管当做推动级有源负载。另外,推动管的发射极电阻会限制PNP功放管的输出摆幅,对于追求输出功率和电源效率的功放来说,推动管最好发射极直接接地,即便发射极直接接地无法满足推动级工作点稳定要求,发射极电阻也应该尽量减小,发射极电阻上的直流压降以不超过1V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辈这个怎么弄的,为什么我弄的视频老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这个怎么弄的,为什么我弄的视频老是不行?

琢磨琢磨,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琢磨琢磨,很容易的。

原来是要用电脑弄才行的,用手机搞网址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