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642不收本地台,只收外地台

楼主(2023-08-20):
大家好。最近几天我对TA7642有了兴趣,用他和TDA2822M做了个直放机。昨天早晨收到俩台,今天却只收到一个:调谐到585kHz时收到江苏财经广播,而我住在安徽。这台声音弱,但可以听清。噪音十足。想问问为什么只收一个外省台?

网友:
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网友:
接天线,再试试看!

网友:
因为本地台都停播了

网友:
因为本地的事儿你都知道了,没必要再告诉你了。

楼主:
接天线,再试试看!

您好,这样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干扰,都无法正常收听了。还有,今天下午午又多收了两个台:一个还是江苏的,702kHz,新闻广播;另一个很弱,声音都快被咔咔的噪音淹没了,大约1200kHz左右吧。

网友:
用的那个电路图? 我做的TA7642 收台效果也是一般,电台少,声音小,这两天没空仔细调整。手里有台以前买的夏新Q1 收音机做对比,Q1的中波还是能收到几个台的。

网友:
7642磁棒天线越短小,接收灵敏度越高,长磁棒反而接收效果不如短磁棒接收效果好,因为7642内部有-30db 自动增益控制AGC作用,强信号被AGC给抑制了,反而弱信号开启不了AGC.这就是7642弱小信号反而比强信号效果的特点。

网友:
这家伙吃里爬外!

楼主:
7642磁棒天线越短小,接收灵敏度越高,长磁棒反而接收效果不如短磁棒接收效果好,因为7642内部有-30db 自动增益控制AGC作用,强信号被AGC给抑制了,反而弱信号开启不了AGC.这就是7642弱小信号反而比强信号效果的特点。

确实。我就用55mm的扁磁棒的。

楼主:
晚上收台较多,5个,都挺清晰。少了点,声音也不大,但可以将就。也许我这边没本地台。

楼主:
用的那个电路图?

这个:

调好了10k,即收到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调好了10k,即收到台。

这图算是相对完整、不偷工减料的图,成功率比较高,能收到585、702两个江苏省台,说明收音机的性能还算可以。不过,这个图有两个缺点:一、天线信号采用次级接入方式,虽然选择性相对好一点,但是成品线圈次级一般不超过初级的20%,这会使收音机的灵敏度有所下降,如果去掉次级绕组,直接在初级做抽头,通过优选抽头位置还可以在不破坏选择性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灵敏度;二、TDA2822M⑦对地应该接一只5k~10k电阻,这个电阻可以防止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导致喇叭流过大电流、电池消耗过快的现象出现,如果想省去这个电阻,那么需要把电位器信号输入脚跟输出脚对调。
安徽本地的中波广播还有没有保留我不知道,但是我从央广网查到,中国之声在合肥、滁州用1035k播出,在宿州、宣城用540k播出,在阜阳、芜湖、池州、黄山用756k播出,这三个本地频率的中国之声应该至少能收到一个吧?

楼主:
多谢加分与指导,吾将一试!

楼主:
无论如何提升灵敏度,还是那两个台。
不过,我离芜湖只一百来公里,离江苏有两三百公里,按理应能收到756啊。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