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70复位启动问题

楼主(2023-08-20):
stm32f070f6p6有时上电无反应按复位(短接地)也不行,拔掉电源要等几分钟再上电又行了.或者短接一下电源对地放电也行。是什么问题?
复位脚悬空,加0.1uf,加10K上拉,加1uf都不能解决。用jlink复位则每次都成功

网友A:
要有完整外围电路才好分析,0.1uf,加10K上拉肯定是可以的,复位引脚不能悬空,引脚一定要上拉,BOOT0引脚要下拉.

网友:
10k上拉电阻其实可以不接,内部已有上拉(40K), 可以用示波器测下复位前后的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完整外围电路才好分析,0.1uf,加10K上拉肯定是可以的,复位引脚不能悬空,引脚一定要上拉,BOOT0引脚 ...

网上说啥都不接也行,手册就一电容0.1uf。都试过了不接上电十次有8次不正常接0.1,上拉,1uf都差不多一半机会不正常,剩下那boot0接地试试

楼主:
我都怀疑复位脚内部断了,但不会两片都一样相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都怀疑复位脚内部断了,但不会两片都一样相同的问题

pcb布线检查一下,和芯片应该没关系

楼主:
把boot0接地貌似好了,通断电十次十次都能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布线检查一下,和芯片应该没关系

的确,该接还是得接半点都不能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说啥都不接也行,手册就一电容0.1uf。都试过了不接上电十次有8次不正常接0.1,上拉,1uf都差不多一半 ...

什么都不接,只能说能用,要抗干扰还是外部接RC电路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