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3012改电池

楼主(2023-08-20):
一台TDS3012芯片电池没电了。改外置电池。

网友:
这些 Dallas 的带电池存储器挺坑的,还好现在新产品都用 EEPROM 或者铁电之类的了

网友:
能手能力不错

网友:
校准程序还在吗?我的3014也是电池没电了,不能校准了

网友:
  是不是在电池完全耗尽之前,校准数据还在的情况下带电“开颅”的啊?

网友:
好端端的芯片,偏要集成一个纽扣电池,这是计划性报废。这种电池——这种含电池的IC,使用寿命超过10年了吧?

网友:
还把电池封装起来,人才呀!

网友(2025-02-12):
请教下楼主和各位大神,TDS3012电池如果没电,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是不能保存内部校准数据吗? 如果在断电的情况下换了电池再重新进行自校准,是不是也没有问题?我猜想应该不至于电池没电,3012就不能继续使用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还请大神们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