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48V左右的空载功耗小的电源给TPA3255用?

楼主(2023-08-20):
在论坛上买了两种电源,电压都有点高,56V9A,58V16A,它们空载电流在100mA左右。

这两天又到回收站买了两个通信电源,发现这种电源空载电流更大,DMA14-48/50V 空载电流高达 0.37A,ZTE的 R4850F1 空载电流有0.18A。(刚才写成mA,是A)

以上都是220V交流输入的空载电流,都是LLC结构

补充内容 (2023-8-20 22:07):
普天洲际的DMA14-48/50V和ZTE的 R4850F1 空载电流都是0.37A(刚才错写成mA)

网友A:
0.几ma算高?就算是220V端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几ma算高?就算是220V端也不高

是安,写错了

楼主:
入了D类功放的坑,现在用的国产功放,20V电源空载20mA,4瓦的功率,还能接受。

不知道艾默生的空载电流有多少

网友A:
测了一下germ4815tvp,空载10-11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了一下germ4815tvp,空载10-11W

15A输出的估计小一点,我那两个都是50A的,功耗几十瓦

网友:
空载100mA应该可以了,很多组合音响使用变压器的待机也是100mA左右了。

网友B:
电视机电源待机功耗不大于1W,一般都小于0.5W,输出24V的改为48V正合适,坛里有相关贴子,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电源待机功耗不大于1W,一般都小于0.5W,输出24V的改为48V正合适,坛里有相关贴子,可以找找。

这主意不错,不知道电流能不能达到10A

网友C:
额定功率越大空载电流也越大,除非用小功率电源,比如三轮电动车充电器电源,有48V5A或12A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定功率越大空载电流也越大,除非用小功率电源,比如三轮电动车充电器电源,有48V5A或12A的选择。

电动车充电器一般不是LLC结构,且在恒流充电阶段电压比较高,需要改动电路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主意不错,不知道电流能不能达到10A

10A应该以达到,可以找找电源板块 whmks 老师的“用7元的LLC电源板改成正负双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