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牛5按键开关排插电源指示灯全部烧故障维修

楼主(2023-08-20):
5个指示灯检测均不亮,排插旁边的是拆件,待安装固定。

网友:
新国标的插座,怎么看都别扭!两套组件只能同时用一套!设计奇葩!这些行业里的“砖家”“精英”们自己弱智不说,冠以国标后,还把弱智强加到国人头上,满世界丢人现眼!

楼主:
^_^
220v电路,220k电阻,1ma的电流,不会那么容易击穿发光二极管的~

网友A:
经常开着还不如不要,浪费电。

网友B:
检查串的电阻,换大点的,大于100k。

网友:
用现在新出的LED  1ma就很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开着还不如不要,浪费电。

朋友给他老妈妈弄的,老人看到按压开关后指示灯不亮,认为插座没有电^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串的电阻,换大点的,大于100k。

红红黄金,买了十个,用了五个。~

楼主:
原装的指示灯和指示灯座,他自己大力搞出来的^_^
当地电子店,居然没有这种红色发光二极管卖,用第一图中的拆件发光二极管弄的。
焊接好电阻与发光二极管脚后,套一节大约5cm长黄蜡管绝缘,另外一脚接软电线套1cm黄蜡管,使焊接部位通过黄蜡管相互绝缘,弯曲电阻引脚固定黄蜡管,发光二极管焊接的时候,不分正负直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超高亮的发光二极管,电阻阻值再加大一些,发光二极管最好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这样就很耐用了

考虑到是给老人用,尽量接近她原来熟悉的发光颜色二极管~

网友:
这种插板,不用看就知道是。led+电阻,应该是3mm的,有些是方的,有些是圆的,红和蓝色比较显眼,选高亮的就可以了。

网友:
看着指示灯灯亮,用电还是有点底

网友:
你们太聪明了;;都可以给蚊子做心脑血管手术了;;

网友:
现在的公牛插座跟二十年前相比,质量查了很多

网友:
我的办法使用一个1N4007串在回路里,电阻用150K,LED用高亮度的。这样亮度够了,耗电也少点
接的时候,注意正负,否则不会发光

网友:
还是用氖泡省电,20ua左右亮度就很好了,只是成本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