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變容二极管的使用疑問

楼主(2023-08-22):
小時念書時候課本上都説,為免由于信號的電壓波動,引致二极管電容量也隨信號波動,使由二极管組成的調階系统Q值降低。由于變容二极管本來便已Q值低,這便變得更低。而且,由此組成的本振更會波形畸變,引發更多噪音。故此必须把兩只二极管背對背組成一組,這便可使變動相互抵消。

但幾十年過去了,今天看到的課本,電路都沒這説法。這可能是今天的二极管漏電已小,電壓也高使信號中的電壓變動可忽略?沒有人說過。

有否大俠知道這幾十年發生什么事可省去這措施?

网友:
我也一直记得这句话,但真正使用背靠背的电路并不多见。

网友:
海外的坛友

楼主:
其實相似的問題,就是小時候高頻電路課本開了一課書教參量度頻,就是利用變容二极管容量變化引起的畸變來變頻,這噪音比二極管變頻低而且還有小量放大作用。但教材四版後全刪此內容,其他課本、网上討論也找不到,連英文資料也沒有,為何?

网友:
可以用“此一时、彼一时”来解读~科技进步了,过时的东西(书本内容)当然要删掉啊……~

楼主:
其实並非過期,那參量變頻現在還在用。只是用于太空通訊多。而軍用、民用已淘汰。主要原因是: 太麻煩。而且只能用于短波。其實,直到出現砷化鎵半導体前,實現高微波變頻就只有這東西及二极管。在2000年前,平价手机都是先變頻再講,但只用二极管而沒用參量變頻。

网友:
两个背靠背二极管在调频机上多见,在电视高频头上大多是单个的二极管

网友:
具有AFC的电路,不需要使用背靠背变容管,比如电视机,一定有AFC,所以基本不用背靠背

网友:
背靠背變容管主要用於在大變比時波形对称稱性的矫正,而AFC電路因為需要串联小容量電容器以大幅度降低變比,對波形的失眞影响極其微小,故儘須單管便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並非過期,那參量變頻現在還在用。只是用于太空通訊多。而軍用、民用已淘汰。主要原因是: 太麻煩。而且 ...

其實参量變頻是副産品,参量放大是主要用途。這個東西需要電荷泵來运行,確實麻煩。

网友:
技术这东东也有时期性,比如1970年代的“射流”技术...

楼主:
技術本身無所謂過時,只有因成本及性能原因而被淘汰。但為何沒過時呢,其實只是科術樹分支點了另一支。正如電子管技術仍在發展,只是其方向与晶体管明顯不同了。一个例子,微波爐核心仍是一只電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