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类功放效率为什么是50%,哪位高手讲解一下

楼主(2023-08-22):
甲类功放是乙类功放的基础,极其重要。
老衲用ic、ib的算了半天,比较晕乎。
哪位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
设电源电压为Ec,电流为I,静态电流为Ic,功放最佳阻抗为Rc,设三极管c一e电压为Vce,输出电压最大振幅为Vcm,最大电流振幅为Icm,那么输出功率p=VcexIc=Vcm/根2乘以Icm/根2=Vcm×Icm/2。在理想状态下(Vces=0,Iceo=0,变压器内阻r=0,射极电阳=0,那么Vce=Ec,Ic=Ⅰ)。那么Rc=Ec/I,其不失真最大输出功率po=VcmxIcm/2,由于是理想放大器,故po=Ec×I/2,而电源所耗功率为PDc=EcxI,故甲类单端效率为n=EcxI/2除以EcxIx100%=1/2×100%=50%。
这是甲类放大效率的由来!
当考虑Vces,r,Iceo吋,输出功率为po<50%,一般来讲单端甲类效率为30~40%左右。

网友:
贴来一篇:
从理论上讲,甲类功放又分为甲类和滑动甲类两种,滑动甲类要比甲类好一些,但最终的功率效率却差不多,为50%;
乙类功放效率最高,为70%;
甲乙类功放介与甲类和乙类的中间,即效率为66%.
甲类功放损耗大、效率低、输出功率小,一般只用在小功率放大设备和仪器中.
乙类功放也叫推挽放大器,把输入的正负半周信号分别有上下两个管子承担放大,故输出功率大、效率高,因此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A:
纯单端A类理论效率最高为25%,推挽A类为50%,推挽B类为78%。

需要从输出管不出现截止这一经典定义出发来进行计算。

以推挽A类出发,假定静态电流Iq=1.414A,那么,最大输出(不失真/输出管不进入截止)的输出电流为2.828A,因为此为峰值电流,所以,最大输出的rms电流为2A。

按此计算下去....就可以计算得到理论效率为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甲类放大器的最高效率50%,真实工况下平均效率还要低于50%。原理很简单,它在没有信号输出的时候输出电压 ...

所以甲类放大器在待机状态下,散热器也很热

网友:
从电流角度看最容易。
推挽甲类的电源电流是负载电流的峰值,且恒定。
假设负载电流是正弦波。正弦波有效值是峰值的根号二分之一,即0.707倍。平均功率就是0.707的平方,0.5倍。

网友:
甲类本身电流大,就算静态也消耗不小电能。
相当于汽车怠速的时候加大油门。

楼主:
谢各位提示。
通过为什么甲类效率是50%,老衲终于想起来了为什么乙类是78.5%。

网友:
还有一种形式叫:滑动甲类功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纯单端A类理论效率最高为25%,推挽A类为50%,推挽B类为78%。

需要从输出管不出现截止这一经典定义出发来 ...

想跟您探讨一下:

    我觉得,电阻负载的甲类单端理论最高效率为25%,电感负载(变压器负载)的甲类单端理论最高效率为50%。
    我做过且实测的变压器负载单端甲类功放的效率确实能超过4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跟您探讨一下:

    我觉得,电阻负载的甲类单端理论最高效率为25%,电感负载(变压器负载)的甲类 ...

我说的跟你一致,因为我前面说的“纯单端”A类指的是电阻负载或恒流源负载的单端A类,不包括电感负载的单端A类。

电感负载的单端A类,就效率而言,理论效率与推挽A类相同。但工作特性(传输特性)仍呈现单端A类的特点,这与推挽A类不同。推挽A类是2只管子的传输函数曲线的合成(叠加),而单端A类则不是。

网友:
效率n=Po/Pe,输出功率Po=Uo×Io,甲类功放Q点在负载线中点,Uo=0.5EcCoswt,Io=IcQcoswt,输出功率要在一个周期内积分;
电源电流包含静态ICQ和动态输出电流ICQcoswt,电源电压是固定的Ec ,故电源功率Pe=Ec×∫(ICQ+ICQcoswt)dwt,通过运算就可以得到效率为50%

网友D:
我的天乐建武功放是采用好像是它自家的技术也只在它家的功放才见到的,叫DLD技术,供电电压分二组,高压正负75伏低压正负40伏,当输出功率较低时,用用正负40伏供电,功率较大时,用正负75供电,看似能提高电源利用率,减少发热,但会令电路变复杂,本可以用四只功率管的得要用八只,还得有二块专用的厚膜电路伺候

网友:
只要你开着 不工作也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乐建武功放是采用好像是它自家的技术也只在它家的功放才见到的,叫DLD技术,供电电压分二组,高压正 ...

这个应该属于H类。

H类输出级常见于专业功放,信号电平低时由低压电源供电,信号电平高时改由高压电源供电。由于电源切换的动作难免会带来失真,性能会受一定限制。

网友E:
想问一个一直不解的基础问题。推挽功率末级,假设没用输出变压器的时候可以接上32Ω的喇叭有1W的功率输出,加上输出变压器后,阻抗匹配50%,输出端可以接上8Ω的喇叭。
问题是:这个阻抗匹配50%后,输出功率是不是只有0.5W了?不考虑变压器变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个一直不解的基础问题。推挽功率末级,假设没用输出变压器的时候可以接上32Ω的喇叭有1W的功率输出, ...

不知道你这个阻抗匹配50%是什么意思。

这可以用末级管输出端这个节点(即变压器初级一侧)来算:

1、无变压器时32欧负载可得到1w输出。

因为功放大部分是以电压源方式驱动负载的,所以,要计算此节点的输出电压。又由功率计算公式P=U^2/R,可得到输出电压的平方是U^2=P*R=1W*32Ω=32

2、计算此节点的等效负载阻抗,然后代入功率公式可计得输出功率(因为变压器无损耗,100%传输功率)。现在已知道变压器的次级接的是8欧喇叭

假如变压器的初级次级匝数比是1:1,那么,此节点的等效负载是8欧,代入功率计算公式可得到输出功率为p=32/8=4W。

假如变压器的匝数比是2:1,那么,此节点的等效负载是8欧*2^2=8欧*4=32欧,代入功率计算公式可得到输出功率为p=32/32=1W。

假如变压器的匝数比是3:1,那么,此节点的等效负载是8欧*3^2=8欧*9=72欧,代入功率计算公式可得到输出功率为p=32/72=0.444W。

网友:
晶体管甲类功放效率50%是在获得最大输出功率的条件下得出的。如果不需要那么大的功率输出,只要加大负载电阻,输出功率相应的减少,效率就可以提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阻抗匹配50%是什么意思。

这可以用末级管输出端这个节点(即变压器初级一侧)来算:

我已经忘记,假设收音机的OTL输出2W,用推挽功率放大器有变压器的输出会不会得到2W的输出?很基础的都不记得了,

网友:
即可大于2w,也可小于2w,看变压器初级阻抗大小而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忘记,假设收音机的OTL输出2W,用推挽功率放大器有变压器的输出会不会得到2W的输出?很基础的都不 ...

假定电源电压Vcc利用率都是100%。

1.OTL输出得到2W,意味着,最大输出电压的正半周和负半周的峰值都是Vcc的1/2。

2、改为使用有变压器耦合至喇叭负载的推挽输出电路时,在变压器初级端看到的等效负载上,所能获得的最大输出电压,正半周和负半周的峰值刚好为Vcc,即是等于OTL时的2倍。

3、由上面可知,在电源电压利用方面,变压器电路可获得2倍于原来OTL的最大输出电压。因此,理论上,在相同条件下,变压器电路可获得4倍于原来OTL电路的输出功率。

4、由于变压器有阻抗变换功能,因此,与上一个帖子类似,实际获得的输出功率,与变压器的匝数比(即晶体管电路所接的等效负载)有关。

(1)匝数比是(1+1):1时,相当于晶体管电压源输出接的是跟OTL时同样的负载,因此,变压器初级端等效负载上获得的输出功率是原来的4倍(因为输出电压加倍),因此,最终得到8W。

(2)匝数比是其他时.....类似上一个帖子那样计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假定电源电压Vcc利用率都是100%。

1.OTL输出得到2W,意味着,最大输出电压的正半周和负半周的峰值都是 ...

你好,其实玩收音机这么多年,都没有考究这个,所以真的不知道,想解决一些疑问。
记忆中有一个说法,就是有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去掉输出变压器就要接上32Ω或者更改阻抗的喇叭,现在举例接上32Ω的喇叭,如果这样得到1W的输出功率,改为接上输出变压器后变成8Ω的输出阻抗。这时候连接上8欧姆的喇叭的输出功率还有1W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其实玩收音机这么多年,都没有考究这个,所以真的不知道,想解决一些疑问。
记忆中有一个说法,就 ...

“现在举例接上32Ω的喇叭,如果这样得到1W的输出功率,改为接上输出变压器后变成8Ω的输出阻抗。这时候连接上8欧姆的喇叭的输出功率还有1W吗?”

1、接上32Ω的喇叭得到1W的输出功率。

这就意味着,晶体管侧/变压器初级端接32欧姆负载时,能输出1W的功率。

2、改为接上输出变压器(变成8Ω的输出阻抗),然后在次级连接上8欧姆的喇叭。

由于变压器有阻抗变换作用,这时候,晶体管侧/变压器初级端“看到”的负载阻抗仍为32欧姆,因此,在此处输出的功率仍为1W。又由于变压器的传输效率为100%,所以,最终仍得到1W的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举例接上32Ω的喇叭,如果这样得到1W的输出功率,改为接上输出变压器后变成8Ω的输出阻抗。这时候 ...

谢谢回答。但是实际上变压器不可能是100%,没有变损。应该不足1W?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现在举例接上32Ω的喇叭,如果这样得到1W的输出功率,改为接上输出变压器后变成8Ω的输出阻抗。这时候 ...

回头想了一下你给出的条件:“就是有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去掉输出变压器就要接上32Ω或者更改阻抗的喇叭,现在举例接上32Ω的喇叭,如果这样得到1W的输出功率....”

想的内容是你的这个假设,如何直接在原变压器位置得到所说的1W输出的。

按有变压器的功放电路,可以分三种情况:

1、单端变压器输出级。

把变压器拆除,接一个电阻负载上去。那么,由于负载上流过相当大的静态dc电流,输出管的工作状态明显改变,已不是正常的工作状况。所以对这种情况没有作进一步分析的实际意义。

2、初级为2个绕组的推挽变压器输出级。

把变压器拆除,你怎么接也不能让输出级管子正常工作起来。所以,这种情况也没有分析的实际意义。

3、初级为1个绕组的推挽变压器输出级。

这情况就等于普通OTL功放,后面再接一个变压器做阻抗变换。这情况有实际意义,但对于这情况,分析起来没有难度,很容易就可以得到我上一帖的分析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头想了一下你给出的条件:“就是有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去掉输出变压器就要接上32Ω或者更改阻抗的喇叭, ...

不好意思,我的提问很笼统,有时候自己也不知所云。有劳了,慢慢消化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