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为证,这个才是【真开盘机】啊!〓

楼主(2023-08-22):
播放中发现,由于磁带【轻】的原因,磁带的卷带【抖动】!

声音不错,不影响磁带的转速!只要【压带轮】的转速稳定就行了,【卷带轮】抖动不影响音质!消除卷带轮上磁带的 抖动进一步探索中............

想办法磁带上压个重物,比如,CD机的CD碟片上就压了一块【圆孔磁铁】!

网友:
磁带太笨重,一个硬盘可以换成一箱子磁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星老玩的开心玩的快乐

祝层主也天天开心快乐!

网友:
这个不光只是开盘机,还是真开体机呢!

网友:
磁带上压磁铁把磁带磁化了!

网友B:
开盘后收带盘仍然抖动的话,检查一下“超越离合器”,可能摩擦力变小了。

网友:
看到了,谢谢星版分享。

网友C:
看到右侧收带盘在上下跳动,

网友D:
磁带机开盘,爱好者开怀,尽其用好物,星版主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盘后收带盘仍然抖动的话,检查一下“超越离合器”,可能摩擦力变小了。

磁带抖动这和录放机芯没有关联!

这和 盒装磁带 被破坏有关!

拍完视频,拍完照片,剩下磁带装回盒子,回归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带机开盘,爱好者开怀,尽其用好物,星版主有才。

搞破坏有才!

谢谢!

网友E:
把压在磁带上面的两根钢片,再往下压一压试试,或许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右侧收带盘在上下跳动,

看到右侧收带盘在上下跳动!

层主看到了,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压在磁带上面的两根钢片,再往下压一压试试,或许有效果。

不继续折腾下去了!

磁带恢复原样。

网友:
用的大名鼎鼎的DM62磁头

网友F:
挡片有润滑作用,拆掉了就可能造成磁带爬动。

网友G:
这下真的“开盘了”,以前出现磁带卡带、拉不动,经常把磁带拆了,有使用铅笔灰润滑,好像效果也不好,最后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挡片有润滑作用,拆掉了就可能造成磁带爬动。

谢谢!

开盒的磁带,不小心一动,磁带就乱套了!

视频,照片,拍完了,不折腾了,磁带恢复原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下真的“开盘了”,以前出现磁带卡带、拉不动,经常把磁带拆了,有使用铅笔灰润滑,好像效果也不好,最后 ...

磁带从磁带盒里解放出来,自由自在播放音乐!磁带也开心!

网友G:
引用 楼主:
磁带从磁带盒里解放出来,自由自在播放音乐!磁带也开心!

设备的机械传动机构如果稳定就没问,不然可能会磁带条落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备的机械传动机构如果稳定就没问,不然可能会磁带条落一地

结论:盒式磁带不适合做开盘机!

网友:
星老心态好,玩的开心,玩的不亦乐乎。

网友:
玩儿的开心就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结论:盒式磁带不适合做开盘机!

当然不是开盘机啊,为啥叫盒式磁带呢?

您的机器,收带无力,摩擦力小了。

网友I:
收带轮收回磁带后直径会变化,所以收带轮的转速不同的,收带轮下有毛毡打滑维持张力。这种抖动看看收带轮这些部分有没有阻滞是否顺畅。
走带的稳定是依靠主导轴和压带轮,提供正确的速度和极小的抖晃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然不是开盘机啊,为啥叫盒式磁带呢?

您的机器,收带无力,摩擦力小了。

不是收带无力,是磁带的运行有阻力造成的跳动!装上原有的【黑色润滑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收带轮收回磁带后直径会变化,所以收带轮的转速不同的,收带轮下有毛毡打滑维持张力。这种抖动看看收带轮这 ...

原装盒式磁带播放,收带轮运行正常!

网友J:
这透明磁带是亮点,按键也很有质感,有意思的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透明磁带是亮点,按键也很有质感,有意思的折腾!

拍片完毕,拍视频完毕,磁带装回原样,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备的机械传动机构如果稳定就没问,不然可能会磁带条落一地

盒式磁带不适合这样玩儿!一不小心,磁带就乱套了!

网友:
算是小字辈的开盘机

网友K:
手里还有许多机芯,回头学学老哥的玩法 。

网友:
确实是开盘机,敞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里还有许多机芯,回头学学老哥的玩法 。

谢谢 !

现在家里现有 的老式收录机没有 什么收藏价值,个头大,占地方,拆开 玩一玩儿 ,玩够了,就扔了!

网友:
无线电爱好者玩得开心就好。

网友:
好尝试,楼主脑洞大开,玩的好。

网友:
全裸:属扫黄机

网友:
好几天没有看到老星上来了,最近是不是比较忙

网友:
这种方法很容易卷边  当年玩板砖机 按照 《无线电》80年的一期封面 尝试过 损坏了一盒鹦鹉的空白磁带
不过可以在磁带上压手机的钢化膜 如果能加工 转磁带孔的眼 视觉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