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初级线圈匝数究竟是按最小输入电压计算还是最大电压计算

楼主(2023-08-22):
周洁敏 赵修科写的《开关电源磁性元件理论与设计》里,有个推挽变压器设计的例子,里面计算初级匝数时是按最小输入电压计算的。但从公式角度,匝数是和电压成正比的,一般选大值,我问过变压器厂的他们也是按最大输入电压来计算的。难道书上是错的?

网友:
其实这里没有对错,因为最后你可能都会以最高的效率重调匝数

楼主:
楼上说的LLC吧,我这里只针对全桥或推挽这类的

网友A:
正激类的转换器,按最高电压算,或者按最低电压算匝数,都是一样的。因为磁心无论最高电压下还是在最低电压下受到伏秒数是恒定的

但是输出电感必须按最高电压算。

反激则按最低电压算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激类的转换器,按最高电压算,或者按最低电压算匝数,都是一样的。因为磁心无论最高电压下还是在最低 ...

那全桥和推挽呢?按最低最高计算的依据是伏秒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全桥和推挽呢?按最低最高计算的依据是伏秒值吗?

那全桥和推挽呢?按最低最高计算的依据是伏秒值吗?////全桥、半桥、和推挽、单管正激、双管正激都是正激类,其拓扑源于BUCK电路。匝数=(输入电压*周期*占空比)/(磁心有效横截面积*磁通密度的摆幅)。

网友:
这个要看你对变压器空载发热量的期望值了,如果不想变压器很热,那就按最高电压选多些圈数,反之去较少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