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8一体机

楼主(2023-08-22):
旧的
南昌
支付宝 微信

苹果一体机  玻璃缺了点 插电没有反应  不会修 便宜出  750元 部分地区包邮

补充内容 (2023-8-23 14:46):
刚刚打开看了  还是原装胶条  插过屏幕线就好了

现在不算不包好坏的价

现在1280元

楼主:
会修的带走

楼主:
正宗苹果一体机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好修

补充内容 (2023-8-23 10:14):
问题不大。好修。容易

网友:
11款的还是10款的

楼主:
14款。i5四代

网友A:
这个是笔记本CPU还是台机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笔记本CPU还是台机的CPU。

买苹果好像没有选。他给的是什么u用什么u

山寨机选择就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笔记本CPU还是台机的CPU。

Serial Number:C02MXTW4FY0T

Model:iMac (21.5-inch, Mid 2014)

Codename:J70

Build Country:This unit was built in China

Build Year:This unit was built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4.

Build Week:Week 26 (June)

Production Nr.:This unit was number 2860 to be built that week.

Processor
Speed: 1.4 GHz

Type: Intel Core i5 (4th Gen) (Haswell)

Model: 4260U

Cores: 2

Bus Speed: 5 GT/s DMI

Cache: 3 MB L3 cache

64-bit: Yes

Turbo Boost: Up to 2.7 GHz

Official Operating System Info
The original OS for this device is OS X 10.9.3 (Mavericks)

The maximum OS for this device is macOS 11.6 (Big Sur)

DOWNLOAD INFORMATION

Unofficial Operating System Info
OpenCore: With OpenCore this Mac can run the latest macOS.

Power
Usage: 100 - 240V AC

Adapter: None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About these links)
Temperature Monitoring: Temperature Gauge Pro (OS X 10.7+)

Security Utilities: Intego Mac Internet Security (OS X 10.8+)

Misc information
New Price: $1099

Ports and Expansion
USB: 4 ports, USB 3.0, 5 Gbps

FireWire: None

Video Out: 2 x Thunderbolt, 10 Gbps

Thunderbolt: Yes, 2x, 10 Gbps

Card slot: SDXC card slot

Storage and Media
Storage: 500 GB, 5400 rpm

Storage Bus: Serial-ATA

Optical Drive: No optical drive built in

Optical Bus: None

Other Media: None

Expansion Bays: None

PARTS

Networking
Wireless: 802.11ac (a/b/g/n compatible) Wi-Fi

Ethernet: 10/100/1000BASE-T (RJ-45).

Bluetooth: Built-in Bluetooth 4.0

Audio
Speakers: Stereo Speakers

Microphone: Dual microphones

Line Out: Analog/Optical combo

Temperature and Cooling
Exhaust: Top backside

Intake: Bottom

PARTS

Apple Support
This device is considered Vintage by Apple

To see if this device had exchange or repair programs for it, Check eligibility here.

Check warranty status here

Size, Weight and Lifecycle
Height: 17.7 inches (45.0 cm)

Width: 20.8 inches (52.8 cm)

Depth: 6.9 inches (17.5 cm)

Weight: 12.5 pounds (5.68 kg)

Introduced: June 2014

Discontinued: October 2015

Memory
Installed RAM: 8 GB

Max. Amount: 8 GB

Number of slots: none, soldered on board

RAM Speed: 1600 MHz

RAM Type: PC3-12800, LPDDR3

PARTS

Graphics
Display Size: 21.5-inch

Graphics Card: Intel HD Graphics 5000

Card Memory: Up to 1.5 GB shared

Maximum Resolution: 1920 x 1080

Backlight & Coating: LED backlit with IPS

Camera: Built-in FaceTime HD camera

Model Information
Model Identifier: iMac14,4

Model Number: A1418

Order Number: MF883LL/A

EMC Number: 2805

Continuity and AirPlay
Calls & SMS: Supported

Handoff: Supported

Hotspot: Supported

AirDrop: Supported

AirPlay: iTunes & Mirroring

Health
Vision: f.lux (OS X 10.7+)

楼主:
刚刚打开看了  还是原装胶条  插过屏幕线就好了

现在不算不包好坏的价

现在1280元

楼主:
屏幕显示效果真的是特别好

手机拍不出好效果

网友:
硬件修好了,但是不是苹果系统掉价了,差点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