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充电电池对收音机接收中短波有干扰吗?

楼主(2023-08-22):
大家好!请问镍氢充电电池对收音机中波短波接收有干扰吗?用过的朋友回复一下。以前我买过那种1.5伏的可充电池,中波就无法接收,一片噪音。

网友A:
使用镍氢电池没干扰,但是如果边充电边听,就会有干扰。

网友:
1.5V充电电池里面是3.7V的锂离子电池,通过DC-DC变换电路得到1.5V,因为是开关电源,所以会对中波产生干扰。

网友:
没有觉得有干扰。我家的收音机一直用镍氢电池供电

楼主:
德生官方用的是镍镉电池,镍氢充电电池不知道会不会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镍氢电池没干扰,但是如果边充电边听,就会有干扰。

好的,谢谢

网友:
你说的1.5V充电电池是锂电池,内部有DC-DC降压电路,所以对收音机有干扰,镍氢电池和普通电池一样,电压低些,但只是电池而已,不会对收音机有干扰的,如果是铁芯变压器的充电器,对收音机也没有什么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镍氢电池没干扰,但是如果边充电边听,就会有干扰。

这个是正解。普通市面上常见的1、2、5、7号电池,不管什么种类,只要不带有变压电路的就不可能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解。普通市面上常见的1、2、5、7号电池,不管什么种类,只要不带有变压电路的就不可能有干扰。

干扰不是变压器产生的,是开关电源电路产生的,调整频率可以避开广播频段。

网友:
真正的镍氢,镍铬,铅酸电池,碳芯电池都不会对收音机收听有影响,有影响的就是这种锂电池开关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镍氢电池没干扰,但是如果边充电边听,就会有干扰。

如果用的是真正的镍氢电池,充电器是线性稳压电源的话,边听边充电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的是真正的镍氢电池,充电器是线性稳压电源的话,边听边充电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现在是市电干扰严重,用线性电源也不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市电干扰严重,用线性电源也不好用了

市电频率就五六十赫兹左右,不至于对中波造成影响,主要是房间内的各种开关电源设备,比如LED节能灯,充电器,电热茶水壶等等,全是电磁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市电频率就五六十赫兹左右,不至于对中波造成影响,主要是房间内的各种开关电源设备,比如LED节能灯,充 ...

他的意思可能是说,那些开关电源类设备产生的谐波顺着市电电源线传播,导致家里面听中波时干扰声很大。

家里的电源线都埋在墙里,不容易发现其干扰源特性。

其实,有时候墙里的电线还有天线的作用,靠近它时就能收到电台信号,远离则收不到。

我现在听中波只能在阳台上听,由于没有楼体钢筋水泥网的阻隔,电波在阳台上还是畅通无阻的,基本没有干扰。

网友:
用什么型号的收音机啊?我用1.5V的可充电锂电池,中波没想象的那么糟,轻度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意思可能是说,那些开关电源类设备产生的谐波顺着市电电源线传播,导致家里面听中波时干扰声很大。
...

都一样,我也是只能把收音机放到窗户跟前信号才强,晚上房间LED吸顶灯一打开,中波节目立马噪声一片,全是干扰,所以只能开床头灯。

网友:
只要是开关电源的充电器适配器这些小东西,因为里面电路功能缺失,干扰都很大。小黑色壳子直插的那种,尽量少用。正规手机充电器还不错,里面电路功能齐全,也都用白色外壳了。
车机用普通开关电源供电,都会明显少收FM节目和有杂音。用线性电源就很好。
以前经常小批量买4.2V小锂电充电器,凡是过检的,肯定贵上几块钱。

网友:
距离有市电的地方数百米了中波干扰还是很严重的!现在很难找到干净的地方了!插上充电器中波基本上被噪音掩盖了!上山顶没有市电的地方听中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德生官方用的是镍镉电池,镍氢充电电池不知道会不会干扰?

纯镍氢不会干扰,只有带内开关变换的电池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