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t241收音机故障问题

楼主(2023-08-23):
海燕t241收音机的功放板电位器保养润滑后高低音调调节不起作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你是不是无意之中把某根线碰断了?

楼主:
线没有弄断,就是不小心用镊子碰了一下线路板上的焊点,喇叭里“咔咔”声响后就成这样了。

楼主:
镊子碰触的大致位置就是R62左边焊点和红线覆盖的电路板部分那里,所以才出现“咔咔”声的(估计是搭铁短路所致)。周边的两只三极管BC8和BG9、BG10都是更换了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总音量是正常的。

网友:
从电源-喇叭往前查,,,,,,

楼主:
谢谢楼主,故障问题已排除,恢复正常。

网友:
什么原因?

楼主:
线路隐藏虚焊

楼主:
详细通过比对铜铂电路板发现有断点,电路图上是看不到的。

楼主:
海燕6701A收录机,磁带、短板都正常,就是调频收不到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前几天淘了一台241,开机只是灯亮,其余没有任何反应,收音、拾音均无声音(喇叭是好的),不知是功放板哪里出问题了?在此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