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10系统看不了无线电杂志1955-2005合订本光盘

楼主(2023-08-23):
W10系统看不了无线电杂志1955-2005合订本光盘,万能的矿坛,好友们,有什么办法吗。电脑显示你的版本太老旧,本系统不支持。

网友:
可以如下试试:

如果iso,先虚拟光驱。
如果rar,需解压后转成iso,然后虚拟光驱。
虚拟光驱盘符改成第一个光驱盘符。例如三个硬盘c、d、e,则第一个光驱盘符是f。

然后,无线电光盘主目录下某个exe文件,鼠标右键,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如果还无法运行,安装visual c++插件包。

网友:
我还是用win7

网友:
有PDF版呀,每期有一个PDF文件,每期都能独立打开。

网友A:
楼主,我的windows10专业版,版号:22H2,使用非常顺手。不知你的系统是否正宗原版,如不是,就不好说了。不这我的是正宗原版,经过光盘安装,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windows10专业版,版号:22H2,使用非常顺手。不知你的系统是否正宗原版,如不是,就不好说了。 ...

最新的联想固态硬盘1T,原装,

网友:
如果是exe,可以试一下使用兼容模式。
实在不行,就在电脑里面装一个win7的虚拟机。

网友:
我的是Win10家庭板,安装完后,看不到文章正文,但是能看到目录

网友:
我有一个大陆版win10,

网友:
使用Win10多年了,打开这个无线电杂志1955-2005合订本光盘没有遇到过问题。
问一下,你放在哪个盘?
我的无线电杂志1955-2005合订本光盘在NAS盘就不能打开,必须复制到电脑的盘内方可正常使用。

网友B:
无线电杂志1955-2005合订本光盘

哪种文件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电杂志1955-2005合订本光盘

哪种文件格式?

4盘CD,特定的格式。

网友:
装一个“FLASH中心”试试,我WIN7用CHROME浏览器也发生过你说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现在的浏览器不支持FLASH,需加插件才能运行那个《无线电》。“FLASH中心”网上可下载,但要看清是否真实,防止冒名的。

网友:
使用2021年或以后的win10系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个人人为,你的电脑版本可能存在过低的问题,你的电脑系统是否已升级为最高版本,你先点击“设置”,再点击“更新与安全”查看“检查更新”看是否最最新版本,如不是请立即更新,即可进行播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新的联想固态硬盘1T,原装,

如果是联想原装系统,那么不兼容反而正常,在淘宝常有某个硬件卖家在介绍里挑明说不兼容联想win10系统,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

网友:
我的联想电脑安装的是win10家庭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联想原装系统,那么不兼容反而正常,在淘宝常有某个硬件卖家在介绍里挑明说不兼容联想win10系统, ...

联想和thinkpad的部件,都有FRU号,更换某些部件时,要找相同或者兼容的FRU号的部件,否则会不识别甚至蓝屏,比如无线网卡。某些机型可以通过bios刷白名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和thinkpad的部件,都有FRU号,更换某些部件时,要找相同或者兼容的FRU号的部件,否则会不识别甚至蓝 ...

不是内部组件,就是一些USB转其他的小玩意,我也遇到过联想系统不能用hp打印机的奇葩故障,后来在外网搜到了原因,联想修改了系统temp目录的默认权限,

网友:
应该要安装相应的软件才可以看得了

网友:
如图,今天给同事装个软件,又跳出这个不兼容警告了,

网友:
装载到虚拟光驱后,点选主程序文件,右键点属性,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打上勾,以兼容性运行打上勾,然后点确定,在运行程序试一下,之前装过一个WIN10版本也是这样设置的就可以,您可以试试,不行勿怪

网友E:
找到运行的那个文件,按右键选兼容性模式(兼容性疑难解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运行的那个文件,按右键选兼容性模式(兼容性疑难解答试试)

这个方法简单我试试,

网友:
大概是老数据库新的Windows不支持吧?1955-1987挺珍贵的,还真没有见过,2000年以后的我都给扔了。

网友:
印象中某本杂志的合订本实际上是HLP格式的,Win8以后就不支持WinHlp了,
好像CHM文件也不大支持了。

网友(2023-12-10):
我的也看不了,不能检索和阅读。如点击:检索或阅读页面就弹出“没有注册类”的指示无法进行检索或阅读。不知是什么问题?请诸位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点击“检索”或者“阅读”都弹出:“《无线电》合订本 光盘 没有注册类”而无法检索也无法阅读。请问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F:
原因未知,一直正常

楼主(2024-02-10):
引用 网友F:
原因未知,一直正常

谢谢,受益匪浅。

网友:
运行的时候用兼容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