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色环电感值是多少,新手求教

楼主(2023-08-24):
小米热水壶电源部分,色环看不懂,原理图标号L1,用于电源整流部分

网友A:
照片看不清,好像是红红黑,即220uH。不过,你用导线代替,对电路的正常工作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看不清,好像是红红黑,即220uH。不过,你用导线代替,对电路的正常工作影响不大

加灯光+加放大镜,看似乎是棕红棕,这样的话电感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灯光+加放大镜,看似乎是棕红棕,这样的话电感值是多少?

120uH。上一个回帖打错字了,红红棕打错为红红黑。

ps:这个电感主要是用于减少EMI干扰的(对电网)。没有这电感时,用导线代替,不影响本机工作,但给电网注入的干扰会增大。但是,很多小家电在设计时,为降低成本,根本就没有设这种电感。

楼主:
好的,明白了, 万分感谢~~

网友:
0黑1棕2红3橙4黄5绿6蓝7紫8灰9白
·СУЧ

网友:
色环电感断了,不要用电线直通,用小功率电阻来代替,效果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