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电机问题

楼主(2023-08-24):
我的绅士卡座两卡倒带电机时常发生不工作现象,拆下电机碳刷清理后工作不了多久又旧病复发,想更换新品但网上找不到同型号的产品,最后先选了RF520电机,安装后发现屡烧控制板上晶体管(下图中的T5)。测量520电机直流电阻仅10殴,空载电流为30mA;而原装电机电阻为47殴,空载电流为10mA。曾尝试在520电机供电电路中串联51殴电阻,此时管子倒是不太热了,但倒带力度明显不足。
不大懂电机各项参数及意义,希望懂行的坛友指教一下,我这里鞠躬致谢!

楼主:
这是原装电机,其装在一个略大的外壳中,因电机无安装孔。全网搜不到这个型号的电机

楼主:
我又网购了与原装电机相仿的RF-500TB-081200电机,安装后倒带力度也是明显不足。测量其直流电阻为83殴,空载电流12mA,店家网页公布的转速2600RPM。这使得我一筹莫展,不知该如何做了……

网友A:
闲鱼有人打理了一台998 你可以去问一下………你有电路图 也可以分享到论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有人打理了一台998 你可以去问一下………你有电路图 也可以分享到论坛来

感谢跟帖回复!电路图以前在论坛发过,看不太清,若需要请留下邮箱地址我单独发。握手!

网友B:
原电机放音时走带时力矩是否够?你可以看看机械部分,有可能是机械部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电机放音时走带时力矩是否够?你可以看看机械部分,有可能是机械部分的问题

该卡座是电控LX401机芯,录放与倒带是两个电机单独工作的,握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跟帖回复!电路图以前在论坛发过,看不太清,若需要请留下邮箱地址我单独发。握手!

已私信邮箱 谢谢分享~

网友:
买新件儿不如买旧件,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
这种电机需要把内部电路板拆下来

楼主:
看起来大家对绅士卡座所用电机不太熟悉,该卡座每卡用两个电机,录放电机和快倒(进)带各用一个,前者电机内部有稳速电路板,它只能单向运转;而后者就是普通电机,可正反转,由系统CPU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大家对绅士卡座所用电机不太熟悉,该卡座每卡用两个电机,录放电机和快倒(进)带各用一个,前者电机 ...

如果原电机转子的换向器完好,可以拆代换电机的碳刷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原电机转子的换向器完好,可以拆代换电机的碳刷修复。

感谢跟帖回复!我正是这么做的,现机器已正常工作。握手!

楼主:
这是为修理卡座网购的两种电机

网友:
这种拆2电机其它机芯的试试

网友D(2023-10-13):
厚重飞轮的一定要换大块头的马达,要不然拉不动会变调。
建议楼主还是用旧马达,把电路板拆下来,打开后端盖,两端轴承都加满优质润滑油,通常都能修复,马达是很耐用的东西,很少坏,一般就是润滑油挥发了缺油。
还有一个办法是买拆机的大马达回来保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厚重飞轮的一定要换大块头的马达,要不然拉不动会变调。
建议楼主还是用旧马达,把电路板拆下来,打开后端 ...

感谢朋友跟帖答复!我的这台国产绅士卡座用的是LX401机芯,录放与快进(倒)各用一只电机,这里我说的是后者的问题。快进(倒)带结构没有飞轮,只有几只相互咬合的减速齿轮。
再次感谢你的跟帖!握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跟帖答复!我的这台国产绅士卡座用的是LX401机芯,录放与快进(倒)各用一只电机,这里我说的是后 ...

代换电机(电流较大)引起T5发热损坏,应该是驱动不足,使管子进入放大状态,将R1\R2(10K)改为4.7K应该就好了。另外该双向驱动电路省略了停止反电动势泄放回路,似乎不是很可靠。

楼主:
感谢朋友跟帖解答!你说的有道理,该卡座电机驱动电路原理我不大懂,也就不折腾了,反正现在电机已修复能正常使用就行了。再次感谢!握手!

网友:
新件就别买了,都是仿制日本人的假货,日本厂已经被打跑搬走啦,现在没有真货。买旧件,原装日本的最好,日本厂新加坡产的也不错。我存了5个日本厂大块头马达,足够我使用了

网友E:
你买的内阻10Ω的电机也可以调整串联电阻来满足要求,串联51Ω明显过大了,如12V电源电机只有2V电压当然无力了。如果要用低内阻的电机按图纸T5、T6基极电阻改为510Ω~1K左右,10K会引起驱动电流不足,上PNP管工作在放大状态,电流大时候发热严重会烧掉。也要注意电机速度不要太快,快进快倒磁带到头会对磁带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内阻10Ω的电机也可以调整串联电阻来满足要求,串联51Ω明显过大了,如12V电源电机只有2V电压当然无 ...

感谢详细解答!这部分驱动电路原理不大懂,同时也不想改动原电路,也只能在电机上做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