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整流桥代换的问题

楼主(2023-08-24):
请看图片,原机是硒堆那种,坏掉了,体积最好不要大过3X3CM,用国内什么型号的代换比较好,最好是四角方的那种,扁的也可以(主要是安装位置有限),要求带安装孔,我可以把它固定在机器上散热,手头有个四角方的S4VB的换上去没多久就烧了

网友A:
扣开,里面用整流二极管。

这样输出电压会增高一些。可以后面加一级CR滤波(效果好些),或者只加大后面的滤波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扣开,里面用整流二极管。

这样输出电压会增高一些。可以后面加一级CR滤波(效果好些),或者只加大后面 ...

原机那个好像波段转换开关那么大
我感觉装不进去四个二极管
空间太小了
所以才想用其它整流桥代换
然后把它固定在原机位置

网友B:
这原理图标着64mA而已,烧桥的话会不会负载哪里不正常?原边保险丝250mA,机上用的还是原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原理图标着64mA而已,烧桥的话会不会负载哪里不正常?原边保险丝250mA,机上用的还是原规格?

桥坏了后(大概有300V还要多一点),图片红圈里那个电阻非常热,坏之前还没太注意温度 我换上S4VB的时候机器工作是正常的,但是没多久就又坏了,所以我以为是我用的桥型号不对,比如最高电压或者输出电流我选错了,看来还有别的问题?原机的250ma保险没看是不是原机的

网友A:
查下那几个滤波电容。老机器,坏率非常高。我自己用的机器,我都是直接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那几个滤波电容。老机器,坏率非常高。我自己用的机器,我都是直接换掉。

后面那两个C89、C90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桥坏了后(大概有300V还要多一点),图片红圈里那个电阻非常热,坏之前还没太注意温度 我换上S4VB的 ...

感觉应该是耐压问题,64mA的电流很小了,S4VB20,4A200V,S4VB60,4A600V,楼主看看换上的全桥是不是S4VB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是耐压问题,64mA的电流很小了,S4VB20,4A200V,S4VB60,4A600V,楼主看看换上的全桥是不是S4VB ...

就写的S4VB没看到其它的字符呢
这个是很久以前拆机的
字迹都有点看不清楚了
但是个头不大
1.5X1.5CM的样子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那两个C89、C90吗?

是的尤其是c89,电阻发热,但是机器能基本正常,有点怀疑他,漏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尤其是c89,电阻发热,但是机器能基本正常,有点怀疑他,漏电流大。

这又是两个电容在一个壳里的那种
那个电阻很有意思
过热后上面的焊点会断开
应该是一种自我保护吧?
我用锡焊上后
哪怕冒烟也不断开了
看来我用的锡熔点太高了

网友D:
应该是其他地方有短路或漏电情况。要先排除。

网友C:
楼主找个耐压600v以上,电流1A以上的全桥就可以代换,通电前可以在全桥至滤波电容(C90)之间串一个2W100欧的电阻,然后通电测一下压降,算出静态电流,如在正常范围内,就基本无问题,取消这个电阻即可,如果静态电流不正常,甚至电阻烧毁,重点检查后面的滤波电容(C90)。另R62电阻粗算一下耗散功率有1.444W,本来就有点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桥坏了后(大概有300V还要多一点),图片红圈里那个电阻非常热,坏之前还没太注意温度 我换上S4VB的 ...

还是先确认下原边保险丝是正确规格,烧掉变压器的话估计会很不爽。正确的保险丝是保护小菜鸟的小宝贝儿。

原理图看着有调频。原理图给的数据这么细致原本查修多方便啊。

网友E:
,推荐个重磅的扁桥,楼主要看体积。左侧大的带孔的23X19X7,理论上4安培闭着眼睛用。弘扬的,也算国内名牌了。
但是根据描述,严重怀疑负载电路有问题。建议先查。
耐压都是1000V,开关电源用的,和楼主图差不多,220进来直接整流到310V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其他地方有短路或漏电情况。要先排除。

是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原机的桥坏了
我想先找一个国内能代换的桥
把坏的换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个耐压600v以上,电流1A以上的全桥就可以代换,通电前可以在全桥至滤波电容(C90)之间串一个2W100欧 ...

我也是想先找个代换的桥换上去
最起码先把眼前的坏件换掉
然后小心的试机查找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确认下整流桥参数,不行干脆找4只1N4007暂时代用,或者从节能灯灯座里面找,不少还是贴片式的体积小,空 ...

这个是电子管机
空间还是有的
我就是不知道该用哪种型号的元件代换
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确认下原边保险丝是正确规格,烧掉变压器的话估计会很不爽。正确的保险丝是保护小菜鸟的小宝贝儿 ...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看看那个保险
主要是我对技术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个重磅的扁桥,楼主要看体积。左侧大的带孔的23X19X7,理论上4安培闭着眼睛用。弘扬的,也算国内 ...

好家伙
你这个属于烧不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家伙
你这个属于烧不坏了吧?

不短路,桥很难坏的。开关电源次级一般带短路保护的。你这里貌似没有次级反馈。所以烧桥堆。
即使最差的2W06圆桥,也号称2A600伏呢。

网友:
那么小的电流,随便拿四个4004/4007整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又是两个电容在一个壳里的那种
那个电阻很有意思
过热后上面的焊点会断开

根德C6200收录机也是有这个保护电阻样的设计,用以保护录音机马达,刚从欧洲发回来时候发现马达不转,检查发现一个电阻的一脚和另一根竖着的管脚是对接焊着的,电阻过热弹起来就断电保护,后来检查发现是马达内部模块短路,换个马达,焊好电阻,就正常工作。早一段开机又发现马达不转了,估计又是马达调速模块管子坏了导致短路保护,还没空捣鼓……
         您这个估计也是哪里有短路情况,模块大电流工作状态导致的,现在随便的整流管耐压都上千,应该不是耐压问题。

网友:
一,测量C89对地电阻,二,带电测R62电流。

楼主:
我来汇报工作了!
首先我从别的机器上拆了几个二极管,临时接在机器上,然后代换了C89、C90,没什么变化,然后我拔下ECL86,那个电阻就不热了,插上没多久就热的要冒烟了,我就测量了这个电子管周围的元件,发现C87这个电解电容容量低,反正我的表也不准,我就把这个100uf的电容换了一个,机器立马就好了,然后又把拆下的C89和90换回去,机器效果反而比后换的电容效果好,目前机器已经连续工作将近一个小时,温度很正常,就这么瞎猫碰到死耗子,机器就恢复工作了。
再一次感谢楼上所有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块的参数要求就是耐压要高一些,电流都不大,荧光节能灯灯座的代用都没有任何问题,贴片二极管好像是M7 ...

这机器不是搭棚焊接的,原来那个硒堆的桥位置应该有空间安装新的桥,为了美观(虽然没人看机器下面),我想明后天去市场买个耐压高点的桥装上去,目前机器已经连续工作了三个多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
整流桥直接用1N4007搭棚,正输出端与50uF间串100欧功率电阻减少开机冲击电流。开机稳定后100欧功率电阻压降约6V左右,电阻功耗不到0.5W,用5W的绕线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