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汽车,摩托车,用锂电好不好

楼主(2023-08-24):
现在很多汽车,摩托车的电池,还是铅酸电池,想自己改一个锂电池,不知道全安不?

网友:
不好。最大的问题是,铅酸电池能起到稳压的作用,锂电池不行。

网友:
表面上看似节能环保,其实不然,把污染环节都转移至电池生产和废旧电池处理这两个地方了,铅酸蓄电池还可以循环再利用,锂电池一旦寿命好近就完全是污染源,目前关键对此尚无科学环保和廉价的处理手段  ,这是心腹大患,有一个工业艾滋。

网友:
铅酸电池耐过流,不着火,锂电恒流充电不能用冲击电流。

网友:
用超级电容+缓冲击电路+锂电池,应该行,但铅电池已经很实用啦,唯一就是笨重....

网友:
还是铅酸皮实,用在车上不差那点重量

网友:
对,铅酸电池除了笨重,其他的都好

网友:
汽车启动电瓶千万不要改锂电池!!!因为汽车的引擎盖里面温度非常高,所有锂电池都扛不住!!!只有铅酸电瓶可以!!!

网友:
锂电  环境垃圾  好快就玩完

网友:
百万豪车也是铅酸蓄电池,这东东发明一百多年仍在使用说明其了其存在的价值

网友:
铅酸电池放电电流巨大,不怕短路,不起火,不发热极低,不爆炸。不怕高热环境工作,不怕撞击爆炸,稳定。除了体积大,笨重,电容量比锂电小,没有其它缺点了。在高要求需要安全稳定的环境,你只能选它。

网友:
油车上的电池只是起到启动作用,不需要大容量
锂电优点只是体积小大容量,但又不是时时刻刻要求他输出,真没必要
实际上油车上的铅蓄电池,一直可以用7-10年都没问题,如果换锂,能有这么长寿命吗?